熟悉PIC12编程的来帮个忙(已解决)

楼主(2016-02-26):
之前一个产品用PIC12F629产生一个14K方波驱动蜂鸣器,以前控制整个方波开关是控制单片机电源开关,现在想改成一直供电,用一个IO口高电平来控制14K方波开关,
所以需要修改一下程序,以前程序是一直产生一个14K方波,现在得改成读GPIO1,如果是高电平则产生14K方波,若是低电平就不产生14K方波,没用过PIC单片机,简单看了一下PIC12的手册改了一下程序,可是不行,
我把GPIO1接成高电平了可是没有14K方波,下面是程序,大家有熟悉PIC12的帮我看一下哪里有问题。

/////////////////////////////////////////////////////////////////////////////////////////////////////////////////////////////////////////////////////////////////////////////////////////////////////////
#include<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CONFIG(0X01B1);/*00,000,数据保护为1,代码保护为1,BODEN为0,MCLR为1,
上电定时启动1,看门狗禁止0,震荡XT 101   00 0001 1011 0101 */
//晶振3.579545M
void init()
{

        TRIS0=0;TRIS1=1;TRIS2=0;TRIS3=0;TRIS4=0;TRIS5=0;//设置GPIO1为输入,其余GPIO为输出

        GPIO=0;
        //OPTION =0X00;//分频,及时钟分频
        INTCON=0Xc0;//中断控制
        PIE1=0X01;
        TMR1L=(65536-50000)%256;
        TMR1H=(65536-50000)/256;
        T1CON=0X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void interrupt time0()
{
        TMR1IF=0;
        TMR1L=237;//(65536-22)%256;
        TMR1H=255;//(65536-22)/256;
    if(GPIO1==1)
    {
        GPIO2=!GPIO2;
    }
    else
    {
            GPIO2=0;
    }
}
///////////////////////////////////////////////////////////////////////////////////////////////////////////////////////////////////////////////////////////////////////////////////////////////////////////

网友A:
楼主先去掉判断GP1的语句,试试看会响吗?

网友B:
这个IC用C写支持不好,以前我用汇编写的.

网友C:
你的GIE全局中断没开啊?

网友:
用的是啥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去掉判断GP1的语句,试试看会响吗?

加了一句CMCON=0x07就可以了,好像是默认IO是模拟IO,这句是设置成数字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GIE全局中断没开啊?

加了一句CMCON=0x07就可以了,好像是默认IO是模拟IO,这句是设置成数字IO

网友D:
卧槽直接买个有源蜂鸣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卧槽直接买个有源蜂鸣器不行吗?

刚才查了一下有源蜂鸣器的频率好像都是4K,我的蜂鸣器需要14K,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有源蜂鸣器,有的话更好,我的蜂鸣器不是用来听响声的,是干别的用的,所以对频率有要求。有时间再仔细找找看看有没有14K的有源蜂鸣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IC用C写支持不好,以前我用汇编写的.

无法理解的表达,个人认为这类片子最好用C。2003年以后PIC12C508,'683等的片子,全部用C。

网友:
这么弱的片子,还是用汇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