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SOC 那家强ESP8266EX NL6621M ?

楼主(2016-02-26):
型号        ESP8266EX         NL6621M         HED10W07SN        MT7681
厂家        乐鑫        新岸线        联盛德        MTK

楼主:
大家用过的比较一下,稳定性,价格,功能。需要找一个2个UART的,一个传数据,一个调试。带ADC。可以快速2次开发,有cortex-m 比较熟的工程师,学习时间短。求推荐。

网友A:
有没有那一位大神知道怎样隐藏自己家的wifi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那一位大神知道怎样隐藏自己家的wifi信号,

我家的把名字改为cmc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把名字改为cmcc

改成这一个有什么 用吗,

网友:
marvel,TI 也有soc,感觉要稳定还是要找大厂的

网友:
CC3200 价格比较贵,但是确实是目前我知道的首选。

不过好像不在你的列表里面。

网友:
CC3200是个不错的选择,产品稳定性不错,TI的支持也不错!

网友:
登录路由器,有选项,如果没有 刷机 刷OPENWRT 或者 华硕固件,前提是支持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那一位大神知道怎样隐藏自己家的wifi信号,

无线设置那设为不广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