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邻居老是蹭我家的wifi,那一位大神会隐藏wifi信号

楼主(2016-02-26):
我家wifi老是被万恶的邻居蹭网,自万恶邻居搬走后,网络快多了,现在又新搬来一位。听说可以隐藏wifi信号,那一位大神会,请指教一二。

网友:
隐藏SSID吗?

网友:
你的WIFI不設置密碼嗎?還是你的鄰居比較漂亮?

楼主:
有密码的,还是被他们给破了

网友A:
拿块钢网把WIFI天线包起来就可以了啦^_^

网友:
密码复杂些

网友B:
密码大写小写数字符号

网友C:
密码搞些特殊符号进去

网友D:
设置MAC限制只要自己的MAC上网,就算没密码别人都上不了

网友E:
禁止广播SSID就行了

网友F:
有的路由器可以隐藏SSID的,有这么容易破解密码的吗?
另外实在不行,你把无线关掉他就没法蹭了

楼主:
好象是,就是把wifi信号隐藏了,别人搜索不到。只有输入正确的ID号才能连接

网友:
然后把SSID也改复杂一点,关键自己要记得住,应该就没事了

楼主:
我都 弄到18位了。弄多了我自己连接都烦

网友:
很简单啊,把你邻居的MAC地址给禁了就行。

网友:
路由器一般有隐藏SSID选项,找到勾上就行。不过,终极杀手锏是设置MAC地址过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块钢网把WIFI天线包起来就可以了啦^_^

你家wifi要是需要,我免费送一张给你

网友:
是不是你家人用了万能钥匙,把你的密码分享出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码大写小写数字符号

是这样的呢,18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密码搞些特殊符号进去

是这样的,他们还是能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置MAC限制只要自己的MAC上网,就算没密码别人都上不了

怎么弄,请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的路由器可以隐藏SSID的,有这么容易破解密码的吗?
另外实在不行,你把无线关掉他就没法蹭了 ...

关了,我自己也用不了吧

网友:
登陆看下客户端数量, 很可能是心理作用

网友:
mac地址绑定,so easy!wifi路由器上操作

网友:
mac地址过滤、限速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弄,请指教一二

有一个mac设置的。

可以设置白名单,只让你自己的mac地址上网。

可以设置黑名单,只禁止你所填上去的mac地址上网。

网友:
你是不是自己也装了wifi破解的软件,并且很手残地总是把自己的wifi密码共享出去?

网友:
你是不是开了wds了 那么容易破解

网友:
路由设置里   mac地址  来一个禁一个   每周或每月偶尔开放下  给他们点甜头~

网友:
隐藏SSID有个屌用啊,人家都会破密码你还影藏ID哄自己呢,捂住自己耳朵掩耳盗铃          密码也不是那么容易破出来的,再着有MAC白名单呢,第三有多出来的客户端立马会知道。
百分之99的可能性是楼主/楼主朋友上网时候用了/安装了一些WIFI钥匙软件,然后就把钥匙分享出去了。。。

网友:
设置不广播,别人就看不到。自己设置时直接输入wifi名称
还可以设置mac过滤,但是自己用太麻烦了
如果你装了wifi网能秘钥子类的软件,如果不隐藏,那么你设置多复杂密码都没用的,因为这些网能秘钥实际就是把用这个软件的用户秘钥发到他的数据库中,实际成了共享秘钥了,并非这些软件真的会自己破解

网友:
现在WIFI很普遍,猪队友更普遍。   路由一定要开两个SSID.一个专门给自己用,另一个给别人用,给别人用的平时关闭/或者平时开着限速,朋友来了时候才开放/解除限速, 而且可以每次朋友来了临时设置一个密码,不怕猪队友的WIFI钥匙软件。

网友:
每隔一周改一次密码,要复杂的那种,然后一定一定一定关掉PIN登录

网友:
每天换密码。

网友:
设置mac地址白名单,只有你允许的设备才能连接就行了。不需要隐藏,隐藏了可能你自己都没法用了

网友:
楼主邻居都是牛人
看在那么牛的份上就让他用吧

网友G:
能破你密码的技术,  隐藏SSD、MAC地址过滤都没用,因为后面两种的破解难度更低。

话说WPA2复杂密码都能破,你的密码究竟是都简单??或者如其他网友说的,你自己把密码泄露出去了。

PS:曾经为了蹭网,4物理核 I7 处理器跑了一个周都没破解出来,最后放弃了。

网友:
我记得wpa2/psk加密的方式没那么容易破解啊,要跑字典的,只能说明的你的密码太简单了。wep加密的的破解起来也就5分钟~~

网友:
在路由器上设置界面设置MAC屏蔽即可,

不得不说一下万能钥匙不可用这货竟然还在央视打广告!!!
美其名曰是分享不会泄露密码,
其实呢,
只要能连上你的网,获取密码真是不费吹灰之力。

网友:
mac过滤啊。

网友:
禁止广播SSID就行了+1,不然你就查到他的MAC,查到一个,限速一个,让他用的生不如死。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家wifi要是需要,我免费送一张给你

等我下次打板,你再免费送钢网好么?

网友:
mac过滤吧,白名单好用

网友:
删除WIFI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改密码。

再不行你只能限制MAC了,你得在管理页面查哪些MAC进去。

网友I:
一般都是猪队友分享了密钥。 隐藏SSID没啥用,一扫就知道了。复杂密码大小写字母数字外加符号,基本不可能被破解的。另外,请关闭WPS

网友J:
大兄弟你可长点心吧,蹭的怕不一定仅仅是密码呀

网友:
mac 过滤禁用,客人用万能wifi之类软件会共享你的密码,这个要注意!

网友:
把你手机上的WIFI万能钥匙卸了,他能把你的密码告诉别人。我压根不信邻居能把你超级复杂密码破解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C:
密码搞些特殊符号进去

你的头像是哪款飞机?好帅啊

网友:
WPS关了 删掉一切wifi密码分享软件 路由器设置guest密码 密码用复杂密码

网友:
MAC地址绑定,如果加密方式是WPA且密码足够复杂,但还是被人破了,那就关闭路由器的WPS功能。能常情况下最好把WPS功能关了,这个最好破了,PIN码长度是8位,纯数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 弄到18位了。弄多了我自己连接都烦

换个路由器

网友:
我的WIFI经常是我用的时候插网线,不用的时候拔了,也不用设密码.
记得有个网友说,总要给蹭网的朋友一点点希望,虽然已经不交网费很久了.

网友:
MAC地址过滤,白名单

网友:
第一感觉就是装了万能钥匙,之前亲戚家小孩要密码,后来有一次另外一个朋友家的孩子在我家直接用万能钥匙连上了,走人后立马改密码。。。

网友:
必须主客网络SSID分开使用,否则无解。  这个智能机时代你不是猪队友也没法要求所有到你家玩的都不是猪队友。。。
而且弄个严重限速的简单密码网络让猪队友流出去也好,免得碰到那些精力过剩的邻居瞎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都 弄到18位了。弄多了我自己连接都烦

是不是你的手机上装了WiFi万能钥匙?

网友: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世界就和平了。

网友:
换个无线路由器,如果还用现在这个品牌的路由器你换成多高级的密码也没用,

网友L:
我很好奇,楼主住在什么地方
邻居都是黑客么?18位都这么容易破解?闻所未闻。。
求解。

网友:
设置MAC地址妥妥的  就算知道密码也上不了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都 弄到18位了。弄多了我自己连接都烦

18位的密码也可以輕易被破解, 是甚麼原理?

网友:
肯定是wifi万能钥匙将密码分享出去了。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我邻居,隔几天就改WIFI密码

网友:
我以前在一个小区临时住半年,也是架天线,偷WIFI。。。。现在自己安了宽带,桥接无线有线,网速飞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呢,18位了

光密码长复杂还不行,  路由还有一项 WPS设置  关闭,  否则可以通过跑PIN码 来获得你密码

网友:
保险的做法就是 上路由器, 绑定mac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很好奇,楼主住在什么地方
邻居都是黑客么?18位都这么容易破解?闻所未闻。。
求解。 ...

通过跑PIN码,  也就8位数字,  很容易获得密码

网友O:
无非3个可能性:
1.用的是WEP加密,几分钟就能跑出密码
2.路由器比较老,WPS有bug,也是几分钟能跑出密码
3.被WIFI万能钥匙共享出去了

前两种破解方法需要抓包,如果邻居有这个技能的话你隐藏SSID和限制MAC都是没用的,因为这些小伎俩在抓包软件面前跟裸着没区别。

网友:
设置个长的有字母数字和符号的密码,别用万能钥匙之类的东西。

网友:
wifi 万能钥匙这个公司真真正正的掌握大数据密码本

再关联一下坐标,可以专门破解邻居的WiFi

网友:
别人不是破你的WIFI密码,而是有的手机用了你的WIFI后,密码传上服务器了,多复杂的密码没用,所谓的WIFI共享APP都基本如此,设MAC过滤吧

网友:
先说句难听的,自己不作就不会破!100%是因为你用了万能钥匙之类想蹭网的软件。你都想蹭别人网,那还怕别人蹭。
再说点技术的:
1.删除那类垃圾软件,包括所有使用你家wifi的手机上的都要删除了。
2.改密码,大小写,数字,特殊符号组合起来。
3.到路由管理页面设置MAC地址过滤,只允许认识的mac连接。
4.到路由管理页面关闭SSID广播。连接时手动输入SSID。
5.至于3,4两点,现在大多数路由器都是支持的。如果不支持,换个吧,又不贵。

网友:
用极路由器

网友P:
mac 绑定才是王道,直接不设密码,烦死对方能连不能上

网友:
限制其带宽即可。有啥难的。或者,直接用有线。
话说,现在都不限流量了,还那么吝啬,不让人蹭蹭?

网友:
我是用时路由器上电,睡觉、上班时时断电。

网友Q:
我的SSID为
mima:1536148xxxx
全天侯供电,也不知道别人是否能蹭网,主要还是我对网速要求不高,只看看网页、小说等。。。。。。。

网友R:
万恶的邻居,怎么不多来几个人蹭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的头像是哪款飞机?好帅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万恶的邻居,怎么不多来几个人蹭网

没看懂。是要登陆192.168.1.1这一个里面去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我邻居,隔几天就改WIFI密码

你是怎样破的,给我说一下,我就这样防,蹭网还不给人家网费,,有一点不地道。

网友:
有两种可能,1你的密码不够复杂,2你或他人用过你的WIFI在他的手机上装得有万能WIFI破解的那个软件,它会把手机里存的WIFI信息共享出去。

网友K:
引用 网友R:
万恶的邻居,怎么不多来几个人蹭网

你这个是免费给大家用?还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等我下次打板,你再免费送钢网好么?

网友:
wifi密码那么容易破解?你用的什么加密啊?

网友:
您需要一个华硕RT-AC5300U,8天线无线路由器。

都说天线越多越正义,华硕一口气为RT-AC5300U装上了八根天线。

应该能够把万恶的邻居活生生给镇压住了。

嗯。

网友S:
MAC过滤,我家WIFI都不加密码,有MAC过滤,其他设备也连接不上

网友T:
友善点就限速。
彻底点就删除万能钥匙之类,然后用足够长的随机密码,更新所有自己的设备。二维码扫描链接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免费给大家用?还是怎么回事

反正100M光纤,闲着也是闲着,公开密码,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来上10个手机看视频我都不怕。

网友:
麻烦帮忙把你邻居用的破解软件名发我一下,谢谢啦

网友U:
引用 网友R:
反正100M光纤,闲着也是闲着,公开密码,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来上10个手机看视频我都不怕。  ...

哪天蹭网的人是轮子信徒或者犯罪了。看你怎么说的清

网友:
我10M光纤,密码是12345678,密码设置多了,我自己都记不住啊

网友:
用金属屏蔽是个不错的主意,或者搞成分布式小功率WiFi集群,每个AP房内能收到,出来房间就收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SSID为
mima:1536148xxxx
全天侯供电,也不知道别人是否能蹭网,主要还是我对网速要求不高,只看看网页 ...

我的显卡对你的密码不服,跑个电话号码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S:
MAC过滤,我家WIFI都不加密码,有MAC过滤,其他设备也连接不上

防的了水果机,防不了安卓与笔记本,真是只对IT男/电工男开放的好WiFi好邻居。

网友:
mac地址过滤

网友:
引用 网友P:
mac 绑定才是王道,直接不设密码,烦死对方能连不能上

MAC可人为修改

网友:
锁MAC地址。

现在太多人用wifi万能钥匙

网友V:
100块钱换个极路由。

我档口就是12345678密码。

随他蹭, 我手机有个APP, 随便拉黑。哈哈

网友:
直接禁用MAC地址,如果是无线路由的话直接进行地址管理,方便的很。

网友W:
引用 网友K:
你的头像是哪款飞机?好帅啊

是网友做的CG图,不是真飞机……你搜“网友CG图设计未来大运”就知道了……

网友:
广播去掉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哪天蹭网的人是轮子信徒或者犯罪了。看你怎么说的清

多虑了,汽车站,火车站,机场,全部都有免费信号。
再比如华为手机,里面有个荣耀WLAN软件,很多地方都能免费连上网。

真要防人蹭网,几乎不可能。
总有些亲戚朋友来家里逛逛吧,大部人人手机都安装有WIFI万能钥匙,只要有一个人用密码就被软件分享出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都是猪队友分享了密钥。 隐藏SSID没啥用,一扫就知道了。复杂密码大小写字母数字外加符号,基本不可能 ...

请问如何能扫出隐藏的SSID?

网友X:
楼主,邻居蹭你家wifi,你去蹭他家wife。看谁蹭谁。。。分配mac地址就好了

网友Y:
不赞成用这个,以前用的时候,客人或者老婆的闺密过来,我得打开电脑,给他们一一设置,后来我不在家,家里来人了,老婆不会整,电话里叭啦叭啦。。。。受不了啦。。。。

网友:
引用 网友W:
是网友做的CG图,不是真飞机……你搜“网友CG图设计未来大运”就知道了……

谢谢!真心漂亮,酷似安225

网友:
绑定家里上网设备IP ,然后限速,可以让别人蹭的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V:
100块钱换个极路由。

我档口就是12345678密码。

那里有卖

网友:
京东有啦, 极路由2  99左右,真的很爽的,随时监控那个手机现在速度多少、把它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特别讨厌我邻居,隔几天就改WIFI密码

你的头像,颠覆了小悟空呆萌的形象……

网友Z:
这个应该是CDlinux跑的水滴,ping你的路由器,得到了pin码,随便你怎么改密码,几秒钟就出来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这个应该是CDlinux跑的水滴,ping你的路由器,得到了pin码,随便你怎么改密码,几秒钟就出来了 ...

路由的赠品,PIN码连接,关掉就你就没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路由的赠品,PIN码连接,关掉就你就没辙了。

应该是关掉WPS吧
pin连接是要按路由器上的按钮

网友:
随时看看无线用户,确实是蹭网的话,锁MAC地址吧

网友:
MAC上锁,把所有的带宽都分给你的设备,只给外人20KB让他连上网消息发不出去

网友:
隐藏效果不大的MAC绑定也不好用,关闭WPS功能、再设置密码为英文大写加小写加手机号让他们跑包去吧

网友AB:
哪位牛人详细解释一下:如果设置了MAC地址过滤功能,允许上网的MAC地址列表里面,只有一个自己手机的MAC地址,蹭网者如何破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密码的,还是被他们给破了

我都在等蹭网高手出现

网友:
直接买个优酷路由器吧,里面可以直接关掉某一个通过连优酷路由器上网的设备的。简单实用,同时,也有手机客户端,在手机上操作也行。这样,就算知了密码,也没有用。
平时,我就是用这个控制孩子上网的。哈哈,有时在外面还没回来,孩子打个电话来,说作业做完了,让上一下网,马上拿了手机,连接,点一下,就OK了。真的很方便。

网友:
打110终极方案

网友:
你家隔壁姓王吧·

网友:
MAC过滤后就不是一般的邻居能破解的了,如果还有邻居能破解,那我非常欢迎有这样的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哪位牛人详细解释一下:如果设置了MAC地址过滤功能,允许上网的MAC地址列表里面,只有一个自己手机的MAC地 ...

复制MAC,不让上都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哪位牛人详细解释一下:如果设置了MAC地址过滤功能,允许上网的MAC地址列表里面,只有一个自己手机的MAC地 ...

把你挤掉,在你重连之前,他先连上。

网友:
密码设置复杂,路由器启用WPA2加密

网友:
蹭网的也要被人蹭! 这个是公平交易!
肯定装了万能钥匙之类的蹭网工具!
改密码啥的,没用!

网友:
隐藏干嘛啊,给他限个速,顺便抓点包,分析下他是男是女,行为习惯之类的嘛,如果是个女程序员,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R:
反正100M光纤,闲着也是闲着,公开密码,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来上10个手机看视频我都不怕。  ...

无线路由器能同时跑这么多带宽?什么路由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线路由器能同时跑这么多带宽?什么路由器啊?

水星的MW4530R,千兆路由。
然后用MW300R当作无线AP,因为信号比较强,穿3堵20公分的红砖墙 都能上网。

网友:
这个还没有碰到的路过、

网友:
隐藏SSID 关闭WPS 不要用万能钥匙

网友:
把他的机器限速到1kb/s,这样他能连上,但非常非常慢,用着用着自己就不蹭网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M:
18位的密码也可以輕易被破解, 是甚麼原理?

怀疑路由器有猫腻?!

网友:
限速就行了!邻居也不容易

网友:
看来都是被逼的,我原先是开放密码的,结果有人把我的管理密码给改了!后面直接绑定MAC了,如果这个也破解了我只能说为了蹭个网也是蛮拼了的!

网友:
那个 WIFI 万能钥匙会把密码本卖给黑客,然后破解你相关的网络账户。最开始WIFI密码和一些QQ,邮箱之类的密码一样,后来WIFI被猪队友共享了密码之后,就接连发生QQ密码,邮箱密码在被修改的提示。所以 WIFI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在下一盘大棋。

网友:
关掉无线,用的时候再开

网友:
路由器关闭ssid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破你密码的技术,  隐藏SSD、MAC地址过滤都没用,因为后面两种的破解难度更低。

话说WPA2复杂密码都能破 ...

同意,估计是楼主密码太简单或是通过别的途径泄露了亦或是楼主多虑了(心理作用).
帧是有wpa2的破解技术就不必蹭你的网了

网友:
把路由器天线拔了,自己家里信号不够的话,再焊个短点的线上去,信号够自己用就行了.

网友:
密码搞复杂点,mac地址绑定

网友:
复制mac,对方怎么知道你绑定的mac,抓包能分析到吗?

网友:
显然  过滤 mac  一劳永逸

网友:
最后自己也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他们还是能破

你自己的心理作用吧,18位字母大小写数字还有特殊字符混合都能破解,别人不累吗
实在不放心再加个mac地址绑定吧

网友:
1.加个MAC 地址黑名单,把不属于你家庭的设备先Ban掉。
2.家庭所有移动设备卸载wifi万能钥匙之类的app(这个是别人蹭wifi的元凶)
3.更换wifi SSID和密码
4.隐藏SSID

网友:
有个网是查询是不是泄露WiFi密码的,去查查看

网友AC:
如果开启mac过滤,只要破解了密码,记录下所有mac 修改mac 就能上网。刚毕业那会儿,用过两次。

网友:
很多路由器,默认是开启WPS功能的。如果你把这个功能打开的话,密码设置再复杂都没用。可以用PIN进行穷举,而且由于PIN码设置上的问题,实际上花不了多少时间。有一些早期的路由,很容易被攻破。现在新的路由,通常都会限制PIN穷举

网友AD:
引用 网友R:
反正100M光纤,闲着也是闲着,公开密码,让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来上10个手机看视频我都不怕。  ...

100M光纤,一个月得多少钱钱啊?
共享带宽本来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就怕有些人用来做犯法的事,到时你就倒霉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D:
100M光纤,一个月得多少钱钱啊?
共享带宽本来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就怕有些人用来做犯法的事,到时你就倒 ...

平均每月120多吧,电信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T:
友善点就限速。
彻底点就删除万能钥匙之类,然后用足够长的随机密码,更新所有自己的设备。二维码扫描链接 ...

请问怎么二维码扫描链接?

网友AD:
引用 网友R:
平均每月120多吧,电信的。

你是哪里的?很便宜啊

福州这边,12M的一个月就要100元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AD:
你是哪里的?很便宜啊

福州这边,12M的一个月就要100元了

广东电信,8M的平均一个月107,加了200块钱/年 提速费就成100M了,上行从512kbps提升到4Mbps。

下面是我今天不公开密码的SSID蹭网人数,红色涂掉的是家里已知设备。
只要来一个人手机有万能钥匙,密码就没秘密可言,总不可能自己家电脑,手机,电视盒整天跟着改密码。

网友T:
引用 网友AE:
请问怎么二维码扫描链接?

网上有很多生成二维码的网站。
输入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就可以生成对应的二维码。新手机拍一下就可以连接了。
https://www.unitag.io/qrc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如果开启mac过滤,只要破解了密码,记录下所有mac 修改mac 就能上网。刚毕业那会儿,用过两次。 ...

mac已经过滤了,有机会破解密码?

我的路由只有mac过滤,没设密码

网友:
要是邻居比较漂亮就把密码给她吧

网友:
锁MAC估计也是能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T:
网上有很多生成二维码的网站。
输入SSID、密码和加密方式,就可以生成对应的二维码。新手机拍一下就可以 ...

这样会不会相当于把密码上传到网站,如果网站共享这些信息的话不就和万能钥匙一样了?

网友:
楼主应该不是电工吧,这点小事都搞不定????

网友:
无情的绑定MAC地址!

网友:
我的SSID是:大功率wifi專門輻射孕婦

网友:
一直都是用mac

网友:
引用 网友J:
大兄弟你可长点心吧,蹭的怕不一定仅仅是密码呀

。。。这位同学说的可是隔壁老王

网友:
智能路由做端口策略;搞个虚拟指向网站写《我让你蹭网》;在恶做点...

网友AF:
不广播ssid就隐藏了

这样即使你朋友用万能钥匙时共享了密码,别人也扫描不到你的wifi了,就蹭不了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不广播ssid就隐藏了

这样即使你朋友用万能钥匙时共享了密码,别人也扫描不到你的wifi了,就蹭不了网了 ...

你这应该是老版的,我看了我登陆192.168.1.1这一个里面去设置没有这一个功能

网友:
这种情况极大可能是用了wifi万能钥匙

网友:
不是太影响你自己的用网,给人家用一下又何妨。
不过估计你能发现他,应该是影响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应该是老版的,我看了我登陆192.168.1.1这一个里面去设置没有这一个功能 ...

基本不可能没有,现在路由器进去都是基本设置,还有个高级设置呢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路由器不用关,每天出门把路由的网络进线拔掉就可以了。

别人经常上不了就自动绕开你的路由器了。

还有就是信道冲突问题,临近的信道会互相干扰,导致 WIFI 传输质量不佳。

看起来信号格是满的,但数据传输断断续续的很慢。

网友:
限制速度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块钢网把WIFI天线包起来就可以了啦^_^

这招强烈支持

网友:
这个万恶,这个邻居!...............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邻居蹭你家wifi,你去蹭他家wife。看谁蹭谁。。。分配mac地址就好了

这个方法好,公平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不赞成用这个,以前用的时候,客人或者老婆的闺密过来,我得打开电脑,给他们一一设置,后来我不在家,家 ...

限速啊,非家人设备mac把限速。

网友Y:
引用 网友R:
广东电信,8M的平均一个月107,加了200块钱/年 提速费就成100M了,上行从512kbps提升到4Mbps。

下面是我 ...

看来你家人流量很大啊?楼主可能有艳福。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来你家人流量很大啊?楼主可能有艳福。

一楼租给别人理发,宽带也没跟人要钱,也告诉了人WIFI密码。

这人来人往的,密码不知被公开几百次了,所以我就懒得改密码。

而且几个邻居家都开麻将馆,人流量也很大,也经常有人连接到我的路由器。

有时还看到路过的人把手机放理发室,我觉得挺奇怪的,后来才知道放这网速快下载电影。

网友:
把wps关掉,不然可以直PIN出你的密码,而且一旦别人知道了你路由器的PIN码,他只要几秒钟就能破解你的路由器,无论怎么复杂的密码都没用的!

网友:
咋们换个思路如何?
某年的315晚会现场手机使用免费wifi,那下场你懂的,什么东东都给他翻出来,打印出来,贴你家附近的电线杆子上,哈哈。
他会说老子求求你了,我再也不用你家的网了。

网友:
不排除楼主自己手机或者家人手机上有这个软件:WIFI万能钥匙

使用这个软件连接自家WIFI的时候,你家的密码就拱手献给了隔壁老王,因为你家路由的密码被这个软件传输到服务器上去了,只要隔壁老王使用这个软件,就能从服务器上获得你家路由器的WIFI密码,所以,你 的密码再长再复杂,都是 然!并!卵!

网友:
应该是用了wifi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

网友:
不广播行不了?

网友:
好像可以设置不广播,这样就收不到了,但是你自己要上网就得配置成,不广播也连接,具体的我也记不情了

网友:
应该是用过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分享出去了,破解18位密码,一般不太可能,至少我没这个耐心等。还是关WPS,关广播,删除万能钥匙类软件。

网友AG:
引用 网友Y:
不赞成用这个,以前用的时候,客人或者老婆的闺密过来,我得打开电脑,给他们一一设置,后来我不在家,家 ...

家里有两个路由器的路过,主路由自用,副路由给访客用,平时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家里有两个路由器的路过,主路由自用,副路由给访客用,平时断电

是个办法,弄两个

网友:
隔壁家我老王真的好强大啊!破解wifi密码有这么简单嘛!!!呜呜。。。。。。

网友:
登录路由器网页无线设置里禁止广播就隐藏了

网友AH(2016-04-28):
我曾经抓包破掉了邻居的wifi,可是从上周我发现不能用了,甚至连id都搜不到了(更别想抓包了),但是他还是用的好好的。于是我自己装上了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曾经抓包破掉了邻居的wifi,可是从上周我发现不能用了,甚至连id都搜不到了(更别想抓包了),但是他还是用 ...

我升级到100MB随他破了。我自己用也够。抓包是什么 意思 。

网友:
把信号强度设置低一些,那样远一点儿就抓虾了。

网友:
拨网线,要用时再插

网友:
这邻居很厉害啊

网友:
只能禁用MAC了吧,估计WPS码,人家都知道了改WPS码,不广播,改密码,关WPS

网友AI:
关掉2.4G,只开5G频段,尽可能调低发射功率,有条件再把频点改到100以下(需终端也支持);再加上前面大家提到的不广播SSID、MAC过滤、复杂密码。

这样基本可以天下太平了。

网友:
密码哪有这么容易破解,估计是你自己用了万能钥匙把wifi密码分享出去了

网友:
绑定你的mac不就行了

网友AJ:
MAC过滤吧
万恶的万能钥匙,安装使用后自动分享wifi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J:
MAC过滤吧
万恶的万能钥匙,安装使用后自动分享wifi密码

有可能,
现在到我家来玩的,先要把手机上的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删除,才给他们wifi密码,不然不给,万能钥匙太它妈的万恶。

网友AK:
楼主抓紧钓鱼啊,整一下他,拿到他的微博 论坛账号,威逼利诱。

网友:
MAC过滤 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抓紧钓鱼啊,整一下他,拿到他的微博 论坛账号,威逼利诱。

不会哦!我很纯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关掉2.4G,只开5G频段,尽可能调低发射功率,有条件再把频点改到100以下(需终端也支持);再加上前面大家 ...

把路由器的DHCP关了,都设置静态IP就行了吧

网友:
改光钎后送的路由器隐藏ssid后,我自己的电脑手机上不去了,电脑还可以连接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无线设置里面设置隐藏SSID就可以

网友:
隐藏SSID,MAC绑定,手工指派IP地址,特殊网段,,,

网友:
不过wifi万能钥匙手机还是不要装的好  安卓系统装啦 万能钥匙会读取数据分享给其他人

网友:
如果很复杂的密码也被破了,说明你的邻居也很牛。

网友:
改ssid为“蹭我网死全家“的拼音

网友:
目前的路由里有隐藏SSID的功能

网友:
关WPS功能,改SSID,使用强密码

网友:
我关系的事怎么破解的

网友:
那些万能钥匙都是瞎扯的,我款工具叫BT4和奶瓶,再复杂的密码也ko了,mac绑定吧

网友:
其实对方是直接去楼主家在路由器接个网线到他家呵呵,wifi密码哪里有那么容易破啊。。。

网友:
不关路由器,把WLAN拔了,急死他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密码的,还是被他们给破了

最终极的办法,绑定mac地址

网友:
单隐藏肯定效果一般了。建议,1隐藏ssid。2,mac地址过滤 。3,密码复杂些,加密起码wpa2 。4,千万不要用wifi万能钥匙之类。 这样一般就没事了。

网友:
终极手段:拉灯断电!

网友:
你万恶的邻居才是大神啊。。

网友:
我也知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可能,
现在到我家来玩的,先要把手机上的万能钥匙之类的软件删除,才给他们wifi密码,不然不给,万能 ...

离开你家再重新装上 照样会把你的密码传播出去的

mac过滤 最简单实用 访客用访客密码 随时可更改

网友:
隐藏SSID,或者修改密码,然后你和你的家人都不要使用wifi万能钥匙

网友:
MAC地址过滤,

网友:
欢迎他们来自己家,路由器是你的,这是你的王牌,关闭路由器的DHCP,用你自己的计算机做个DHCP搞DNS劫持,随便让他打开什么网页都会让他访问你计算机上的特定网页,然后让他下载特定的软件,让他的计算机慢慢被你蹂躏。如果搞到高清图片,别忘了给坛友们福利哦!

网友:
也有可能是楼主心里作用

网友:
楼主不像电工

网友:
这帖子聊得真火热

网友AL:
应该是你家里人手机装免费wifi了,我姐就是装了免费wifi,整天给我泄露wifi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应该是你家里人手机装免费wifi了,我姐就是装了免费wifi,整天给我泄露wifi密码 ...

是。我姐他们装了,把密码给共享出去了的

网友:
等他连上之后 你再路由器端设置下 限制他上网

网友:
你的密码邻居怎么知道的?

网友(2016-07-05):
哈哈 ,我一般的方法是设置最简单的密码 ,比如1到8 ,把管理员密码弄得复杂点 ,然后用白名单,不是这个白名单内的设备流量限制在 20K或者更小,这样使用的人会以为你网速太慢,也没兴趣蹭你网了 。他们也看不到你的配置,不知道你做了手脚。
话说我来找资料的,怎么就回了你的帖子。

网友(2017-04-12):
真的想防蹭网可以用WEB认证,WIFI直接设置成不带密码的,只要不带密码万能钥匙是破解不了的,真正让输入密码的部分在网页认证的时候,类似于CMCC的认证,可以多设置几个认证的账号密码,然后再限制上使用的时间和流量,这样一来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网友AM:
设计MAC物理地址过滤,仅仅把你要连接设备的添加到里面去。

网友:
打开SSID功能,

网友:
修改了SSID之后 去掉广播 用手机做例子,让你手机手动连接SSID,以后手机都可以自动连接了

网友:
1.检查家里人的手机有没有 wifi万能钥匙,这个软件会共享你的wifi给别人,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2.把你wifi设置为禁止SSID广播,这个在路由器的后台设置
3.如果还遇到有陌生人还可以连接你的wifi,那就只能禁他了他的MAC(其实现在一个正常点的路由器加密都很OK了,要破解还是蛮麻烦的)
4.如果禁MAC还不行,就只能设置上传速度,给他们上网,但不给他们上传,这样网速也不会被拖慢很多的(别人设备的MAC是可以改,然后骗你的路由器)
5.你把WIFI名字改为“搜到你爹了吧?”,也许可以避免一些人连你的wifi   :)

网友AN:
引用 网友AM:
设计MAC物理地址过滤,仅仅把你要连接设备的添加到里面去。

这个真没用, 这个像我这种对wifi破解半懂不懂的人, 6-7年前就知道怎么复制mac了

网友:
18位密码都能破?你设的全数字吧。密码采样数字+字母(大小写)+ 符号组合形式的密码8位都比较难破,更别说18位了
PS:不想别人蹭你的网,就不要想着去蹭别人的网,赶紧看家里人谁在用WIFI 钥匙之类的软件,赶快卸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这个真没用, 这个像我这种对wifi破解半懂不懂的人, 6-7年前就知道怎么复制mac了 ...

那你又没哟安装WiFi钥匙之类的软件?

网友(2018-07-05):
绑定MAC或者让你家人别用万能wifi钥匙了。

网友:
MAC白名单,他能改也不知道你的MAC怎么改

网友:
猪队友用万能钥匙分享出去了。

网友:
mac白名单 路由器一般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这贴子挖的。

网友:
改名:窃取隐私专用。

网友:
有选项的,在路由器里面设置

网友:
登录到路由器只允许自己家的手机和电脑登录,其他的登录的设备禁止掉

网友:
MAC地址限速。过几天邻居嫌你家网速太差就不用你的了。

网友AO:
引用 网友O:
无非3个可能性:
1.用的是WEP加密,几分钟就能跑出密码
2.路由器比较老,WPS有bug,也是几分钟能跑出密码

我用WPA也没用,感觉还是被抓包搞定了 密码到时短了点 8位
现在我的解决办法是 一般你用着也用着吧,不太影响我网速了 带你玩
一旦发现影响到我了 修改ssid 修改密码 重新来过,已经从6位密码改到了8位,不行的话 继续加
哎。。。总有些邻居乱搞,亲眼看到拿着定向天线对着我家。。。。

网友:
用360与万能钥匙密码不保

网友:
现在手机都不限流量了, 没必要这么折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禁止广播SSID就行了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我用WPA也没用,感觉还是被抓包搞定了 密码到时短了点 8位
现在我的解决办法是 一般你用着也用着吧,不太 ...

WPA密码最短8位,我很好奇你6位怎么设的?

网友:
隐藏SSID真的没什么卵用,一样能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