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一个重力感应的程序,一次性要读取芯片6000组数据....

楼主(2016-02-26):
最近写一个重力感应的程序,一次性要读取芯片6000个8位的数据然后通过串口发送到PC机上。现在的问题是一次性读出的6000个数据存到数组中编译出错了,有的说是IAR编译器的问题,我现在不知道怎样处理,希望各位帮忙看看有什么好的思路。。。

网友A:
为什么不读一个发一个啊

网友B:
读一块校验一块发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读一个发一个啊

我刚开始也是读一个发一个,但是这个重力感应需要的是能看见它渐变的过程,如果读一个发一个就可能导致读出的数据在时间上不是连续的,数据的可靠性就会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一块校验一块发一块。

麻烦兄台明示、、

网友C:
换带大的RAM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带大的RAM的MCU

考虑到成本和尺寸大小的问题,换个大的RAM的MCU不行。我只用几个I/O口,而且这个芯片是做在很小的板子上的,太大了不行、、

楼主:
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我看有人说将数组定义到ROM中,然后通过指针来访问,哪位这样做过吗?

网友:
一般定义到ROM中的是常量,你现在读出来的是变量,怎么写到ROM里
提供个思路,定义一个1K的数组,一次读取1K数据放到数组里,然后启动串口发送,在发送中断里发送下一个数据。在主循环里查询发送完成状态,发送完成读取下一包。这样时序会好一些

网友:
我最近也再思考这种数据量大的如何跟电脑通讯,要么USB,要么网口,对我来说都太难。

网友:
1K一个数组,6个数组一个队列。1K 1k的读,1k 1k的发。先读后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读一个发一个,但是这个重力感应需要的是能看见它渐变的过程,如果读一个发一个就可能导致读 ...

波特率高点不就好了。

网友:
DMA 循环队列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也是读一个发一个,但是这个重力感应需要的是能看见它渐变的过程,如果读一个发一个就可能导致读 ...

可以先读取一定量的数据作为缓冲,然后再边读边发,发的是缓冲区数据/发送间隔自定义,新读取的数据存入缓冲区/读取间隔根据实际需求。

网友:
我一个大点的数组。读取的值一直循环放入里面,然后一直发送到上位机。即读取和发送同时进行。

网友:
传感器是神马芯片啊,一次出6000个数据?

网友:
循环对列

网友:
双Buffer  乒乓 结构  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