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设计的板子中IC焊盘被盖油问题分析

楼主(2016-02-26):
     (申明:本帖不针对任何人,目的很简单就是让网友能参考,从而不再出现类似问题。从客户资料的保密角度出发,本例中只用出错元件来分析)

           今天一客户反馈,PADS设计的板子打样回来后QFN封装IC焊盘没有开窗。
          焊盘没开窗可不是小事,先来看一下出错的地方,出错位置如图1中的U2,

           第1步:先简单看了 下文件,没发现什么问题。

           第2步:配置好CAM,在PADS中预览了下CAM文件线路层,如图2。   从图中可以看出线路层是没有问题的。

           第3步:预览了下CAM文件SOLDER层,如图3所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IC焊盘处是没有东西的,这样就直接导致了 做出的板子IC焊盘没开窗。

           第4步:重新确认下CAM中SOLDER层的配置,看看是否是设置存在问题,如图4、图5所示。           经过确认,设置没有问题。

           第5步:进入出错IC封装编辑下,如图6、图7所示。
                       在图7 中,发现IC焊盘 SOLDER层尺寸有设置,长/宽设置的为0,这样是有问题的,把这两项删掉,保存更新封装,重新到CAM中查看OK,
                 问题解决。

               从这里看出不管用不用GERBER打样,至少用GERBER检查是很有必要的。

图1 出错位置U2

图1  出错位置U2

图2 线路层预览

图2 线路层预览

图3 SOLDER层预览

图3  SOLDER层预览

图4 CAM配置

图4  CAM配置

图5 CAM配置

图5  CAM配置

图6 IC焊盘属性

图6  IC焊盘属性

网友A:
pads不怎么会,帮顶

网友:
明显是工程师在做封装时焊盘画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不怎么会,帮顶

谢谢支持

网友B:
再次建议对出 Gerber 用户进行优惠或奖励, 可以减轻你们很多负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再次建议对出 Gerber 用户进行优惠或奖励, 可以减轻你们很多负担.

这条建议确实可以。培养工程师出gerber文档的习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条建议确实可以。培养工程师出gerber文档的习惯。

是的, 对工程师也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