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端MOS管发热不均!还未解决的同步整流

楼主(2016-02-26):
上次发帖,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驱动用的IR2101,电路buck和boost双向都可以工作,频率50K,但是无论是buck还是boost,都是上端的MOS管发热比较厉害。
跑的电流在6A,大约2分钟,MOS管用手放在上面,就无法坚持。请教大师们怎么搞呀?

网友A:
你还是好好测下上管开启和关断时间吧。似乎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好好测下上管开启和关断时间吧。似乎太长了。

测了的,互补PWM的死区时间我们设置为100ns,芯片自带52n死区时间,上下管导通的时间都是800ns,下降时间差不多都是500ns;
IR2101芯片的输出电流是130mA,拉电流是270mA。
我猜想可能是我用的MOS管的最大电流75A,比较难得开通,我就换了IRF540,最大电流只有22A,可是还是上管发热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了的,互补PWM的死区时间我们设置为100ns,芯片自带52n死区时间,上下管导通的时间都是800ns,下降时间 ...

上电路,不然没办法知道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的,互补PWM的死区时间我们设置为100ns,芯片自带52n死区时间,上下管导通的时间都是800ns,下降时间 ...

开关正常那就是反峰太高,测试下ds波形贴出来看看!
电感值不合适!
电感取值实际上需要较精确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不然没办法知道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3886-1-1.html这个帖子就是

网友C:
提供如下意见:
A, IR供电最好是12V。如果供电不好更改,也就算了。
B,电感L1,要用高频的,不要出现重载饱和。
C,MOS选型不对。

方法:
A,请找电脑主板,拆MOS安装上去,不要使用540高压MOS.正常的话,稍后再解释原因。
B,换了MOS,还发热,更换L1为铁硅铝磁芯。
C,还发热,请提高供电为12V.

祝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如下意见:
A, IR供电最好是12V。如果供电不好更改,也就算了。
B,电感L1,要用高频的,不要出现重载饱 ...

嗯嗯,谢谢你!
供电电压后来升到了12V,还是这样
MOS管选用的是导通电阻比较小的9.5mΩ的,VDS=100V,Ids=75A的mos
剩下的就是电感没有进行更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你!
供电电压后来升到了12V,还是这样
MOS管选用的是导通电阻比较小的9.5mΩ的,VDS=100V,Ids= ...

请先换电脑主板MOS,注意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先换电脑主板MOS,注意耐压

电脑主板MOS,啥意思呀

网友:
你去电脑主板维修店,弄几个台式机主板上的CPU供电MOS管(贴片的),不明白你担心啥?实践出真知,是吧?

网友:
buck电路上管发热一般是驱动不足造成的

网友D:
IR2101的驱动能力是有点弱。
建议如9楼所说,用电脑的MOS,比如SI4542、SP8M4,这类MOS你去淘宝搜会搜到一些专卖修电脑芯片的。
同时换用电脑的MOS驱动器,比如ADP3611、NCP5911等。
如果焊接无压力的话,也可以一片TDA21211或NCP81081来做。
以上都要注意电压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网友E:
mod管的gs之间电容是多少?算算工作频率,电容太大的话,开关切换时间长,频率上不去的,长期在放大区,肯定发热。

网友:
mos Qgs和Rgs要找最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d管的gs之间电容是多少?算算工作频率,电容太大的话,开关切换时间长,频率上不去的,长期在放大区,肯 ...

我也觉得是在放大区,不然的话,怎么会一直是它发热。
看mos的手册是4820pf,我们频率给的50K,开通大约800ns,关断大约在600ns,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那像这种在放大区,怎么解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IR2101的驱动能力是有点弱。
建议如9楼所说,用电脑的MOS,比如SI4542、SP8M4,这类MOS你去淘宝搜会搜到一 ...

电脑的主板MOS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脑的主板MOS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你们怎么都这么说呀

电脑主板的mos开通电压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脑主板的mos开通电压低。

噢噢,我在淘宝上看了看,没有耐压值高点的,目前看的都是VDS小于我所需要的100V

网友G:
降低工作频率,电感用铁硅铝的磁环试试

网友:
Vin到MOS之间 正向加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呢?  电感断开瞬间会有很高的电动势反向过了MOS内置二极管了吧  ?我瞎猜的

网友H:
上边用N管时,Vgs够导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边用N管时,Vgs够导通么?

我用的专用驱动芯片,IR系列,自举电容,悬浮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降低工作频率,电感用铁硅铝的磁环试试

好的,谢谢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专用驱动芯片,IR系列,自举电容,悬浮驱动吧

按你的电路来看上臂MOSFET比下臂发热大得多是正常的, 因为上臂是电流主通路。把IR2101换成驱动电流更大的IC可以减少开关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按你的电路来看上臂MOSFET比下臂发热大得多是正常的, 因为上臂是电流主通路。把IR2101换成驱动电流更大 ...

噢噢,好的,谢谢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在放大区,不然的话,怎么会一直是它发热。
看mos的手册是4820pf,我们频率给的50K,开通大约8 ...

这个管子50K良好驱动需要1A电流。
还有极有可能是震荡导致

网友K:
LZ您好,我也试了一下这个电路,在4a以下工作温度45度以下,只要超过4a就发热厉害,stm32F072  TIM1 互补 死区时间100ns ---1000ns 都试过。
驱动芯片试了IR2101,EG3012,后者效果好一点点,MOS:TB75n75

看来是要换电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您好,我也试了一下这个电路,在4a以下工作温度45度以下,只要超过4a就发热厉害,stm32F072  TIM1 互补  ...

是的,我们今天跑的电流小也不烫,大了不加散热器就不行了,看来一样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50K良好驱动需要1A电流。
还有极有可能是震荡导致

波形可以,可能驱动也不是那么够,驱动芯片输出130mA,拉电流是270mA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们今天跑的电流小也不烫,大了不加散热器就不行了,看来一样哈  ...

加散热片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波形可以,可能驱动也不是那么够,驱动芯片输出130mA,拉电流是270mA

测试下管子的DS波形,GS波形往往看不出明显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测试下管子的DS波形,GS波形往往看不出明显问题。

DS波形?DS的波形能看出什么端倪吗?
gs反应驱动的能力以及上升的快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加散热片就没有意义了

没有意义,那你怎么解决的,还是没有加散热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S波形?DS的波形能看出什么端倪吗?
gs反应驱动的能力以及上升的快慢,

负载状态ds波形更加重要

网友K:
引用 楼主:
没有意义,那你怎么解决的,还是没有加散热片吗?

只要用内阻小于10毫欧的MOS温度就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只要用内阻小于10毫欧的MOS温度就较低

我是用的7.5mΩ的电阻,电流过7.5A,大约2分钟吧,有些烫手,不知道这个合适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7.5mΩ的电阻,电流过7.5A,大约2分钟吧,有些烫手,不知道这个合适吗 ...

这个电流必须的散热片了!不然不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的7.5mΩ的电阻,电流过7.5A,大约2分钟吧,有些烫手,不知道这个合适吗 ...

是什么型号? 试了一下75N75,3a 不热,5a还可以摸得下手,7a没有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流必须的散热片了!不然不行的

那就是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什么型号? 试了一下75N75,3a 不热,5a还可以摸得下手,7a没有测

这个家伙,你可以试一试哦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家伙,你可以试一试哦

用这个管子,做不到98%- 99%的效率@6A输出可以去死了。
根据你透露的工作条件,算了一下: 门极驱动电流应该达到1.7A/-0.75A以上,才能达到效率的极致。(别问我怎么算的,你是听不进去建议的)。
另外,下管的体二极管反向恢复电流也会增加上管的开通损耗,必要的话,下管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来缓解。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这个管子,做不到98%- 99%的效率@6A输出可以去死了。
根据你透露的工作条件,算了一下: 门极驱动电流 ...

为啥说我听不去进去建议呀?我还真想知道怎么算,结电容4000PF,知道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知道栅极电阻,这也算吧
嗯嗯,下面一个二极管并了肖特基二极管,论坛还有一个大哥跟我一样,也是上面的管子很热 ,都是用的IR2101,MOS管不一样,
你的意思是上管发热不正常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为啥说我听不去进去建议呀?我还真想知道怎么算,结电容4000PF,知道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知道栅极电阻, ...

知道Crss这个电容的意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知道Crss这个电容的意义么?

米勒电容,驱动不足容易出现米勒平台,开关损耗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L:
知道Crss这个电容的意义么?

求大侠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这个管子,做不到98%- 99%的效率@6A输出可以去死了。
根据你透露的工作条件,算了一下: 门极驱动电流 ...

求计算过程

网友L:
引用 楼主:
米勒电容,驱动不足容易出现米勒平台,开关损耗增加

只要是硬开通,一定有米勒平台,没有驱动足不足的说法
开通: dVds/dt = Ig/Crss,dVds/dt根据需要来设计,具体结合EMI和续流二极管参数来考虑
关断: Ig > Ids*Crss/Coss,可以保证无损耗关断
明白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只要是硬开通,一定有米勒平台,没有驱动足不足的说法
开通: dVds/dt = Ig/Crss,dVds/dt根据需要来设计 ...

学习了,我要好好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了,我要好好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要是硬开通,一定有米勒平台,没有驱动足不足的说法
开通: dVds/dt = Ig/Crss,dVds/dt根据需要来设计 ...

Di/DT太大也不合适,他这个电路可以通过提升2101的电压到18V来适当改善一下。
个人认为可能是,上下管道通时序的关系。单纯电路应该是可以满足要求了,驱动波形上应该有改善可能,需要吧7A时的驱动波形贴出来看看才行。
上下臂驱动不好也会有发热现象。

以上只是个人思路

网友(2018-05-10):
只要波型正常加个小散热片,用多久都没事,增加图腾柱输出到mos管可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