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开发数控系统?看看LinuxCNC在raspberryPi2上运行!!!

楼主(2016-02-27):
raspberrypi只有信用卡大小。不到300RMB的电脑。

raspberryPi2是四核心,1G的RAM。4个USB口,1个网口。1个HDMI接口。

完整的linux系统。可以跑realtime的linux系统。

在realtim的linux上跑linuxCNC是没问题的。

只要download了源代码,编译下一个数控系统就跑起来了!!!

当然要做一个扩展的控制板。这个控制板也有完成的open source的资料。

在raspberrypi上开发一个扩展板要求不高的。

有谁可以说能做出一个数控系统比linuxcnc好呢?

网友:
有做出来吗

网友:
不会就让看那几行字吧?

网友:
求相关链接或资料

网友:
会linux ,CNC,玩玩可以,做产品 也不简单吧,还不如成熟的X86架构。

网友:
做一个APP,界面友好,直接输出并口、485、CAN通讯接口,多种协议,支持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关键只有手掌大小哦····

网友:
有尝试么?

网友:
老同学,今天刚看到一家玻璃磨边机用这个东西,不过不是树莓派,是灵动平台,支持四轴,手轮,对刀器,他重新改了界面。支持dxf直接导入。如果这样,搞grbl还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树强大了,其实是生态好。我一个树,配8个 tf卡。

网友:
前两天刚看到“LinuxCNC”,说是用来做机械人控制不错。

网友:
驱动难搞.

网友:
番墙看到一个视频: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LIo7TA82xE

网友:
没接触过这东东,看介绍貌似比arduino强大。

网友:
有达人对比一下 西门子 法那科cnc系统么?

网友:
改天有空研究下

网友A:
想都不要想这种好事
一个树莓派要能做出来还要西门子法拉克做什么

网友:
raspberry pi 已出3!

网友:
关于这个“linuxcnc”开源代码有github托管,地址https://github.com/kinsamanka/picn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都不要想这种好事
一个树莓派要能做出来还要西门子法拉克做什么

树莓派做的是SPI控制的,速度很慢的,根本不能和工业的比,基本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树莓派做的是SPI控制的,速度很慢的,根本不能和工业的比,基本就是个玩具 ...

最后又会变成TAOBAO DIY货吧

楼主:
想做出整个行业先进的数控系统,绝大部分人99.999%的人是不要想了。

做出一个对部分人可用的,是有可能的。

20年主流的数控系统CPU系统应该是比不上raspberrypi吧。计算机系统20年前大部分系统是比不上现在的电工手上的芯片与板子。

能做出一个20年前主流数控系统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出整个行业先进的数控系统,绝大部分人99.999%的人是不要想了。

做出一个对部分人可用的,是有可能的 ...

问题是 如何定义  20年前  主流  数控 系统 性能 ????

这个得专业人士解答了

评分的问题解决,剩下的就是体力活了吧

楼主(2016-05-11):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2NTkyMTI1Ng==.html

LinuxCNC在Raspberrypi3上运行。

Linux的界面通过EtherNet用VNC远程桌面在Windows上显示。

支持手轮,支持刚性攻丝。

扩展板可叠加三块,支持达12轴。

网友:
收藏,

个人觉得未来的系统随着成本的降低都会逐渐linux化,
有开发能力的人可以在这些代码上优化。

裸机只适合做一些,小的,特定的群体。

网友:
做单个应用可以,做批量产品,玄!

网友:
EasyControl哥,你弄出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都不要想这种好事
一个树莓派要能做出来还要西门子法拉克做什么

道理很简单,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西门子法那科的性能。

其实现在市面上大多数3D打印机都是一颗ATmega2560主控而已,运行基于grbl的开源固件,你很难想象一颗16M主频的AVR能够支持需要大量三角运算的delta并联臂运动方式(普通XYZ方式更加不在话下),同时驱动4路步进电机两路PID温控,还支持SD卡打印和LCD显示。
因此,除了需要MHz级脉冲频率的伺服电机,大多数使用步进电机的小型雕刻机8位MCU已经足以应付,树莓派跑起来是绰绰有余。

网友:
古大师也来了

网友:
买了一个pi ,还没有用起来,不知道做测控行不行。有空试试看。

网友:
下来测试一下

网友C(2017-12-20):
引用 楼主:
LinuxCNC在Raspberrypi3上运行。

Linux的界面通过EtherNet用VNC远程桌面在Windows上显示。

您好在吗,我最近也在做Linuxcnc,想把它移植到nanopi上,但是搞不定,想请教下,我的qq是154897609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在吗,我最近也在做Linuxcnc,想把它移植到nanopi上,但是搞不定,想请教下,我的qq是1548976092 ...

先用raspberry pi 试试了。

网友(2019-03-09):
linux cnc太牛啦

网友(2019-10-31):
这个fpga和树莓派是并口通信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