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C BLDC 控制,帮助推荐性价比高的国产MCU或DSP

楼主(2016-02-27):
FOC电机控制好火热,一家做出口的电动自行车(其实就是在山地自行车上绑个BLDC,锂电池供电的那种)的公司找上们的生意,说是要FOC正弦波控制,省电。不要方波控制的。要性价比高的,嫌STM32F103芯片贵,论坛里高手多,请教有没有国产高性价比的MCU或DSP可以推荐?在此谢过!

网友A:
stm32 还贵就gd32 再贵 就用二手stm  再贵 就用 二手g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 还贵就gd32 再贵 就用二手stm  再贵 就用 二手gd

了解到GD32的价格也还是贵,再说二手的不能保证质量,谈不上是真正的性价比啊。

网友:
电池和电机加起来都几百块了吧,一颗STM32F103C8T6才几块钱,省得了多少?
从这个心态来看,电池和电机肯定也是能省就省的垃圾货,整个出来就是中国特色垃圾了。

楼主:
电池?电机?就有点扯远了,就事论事吧。这里说的是高性价比MCU,不是说垃圾MCU。 用6块钱的MCU和用4块钱的MCU,如果实现FOC性能一样的情况下,4块的当然性价比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电机?就有点扯远了,就事论事吧。这里说的是高性价比MCU,不是说垃圾MCU。 用6块钱的MCU和用4块钱的 ...

你们做的FOC是有传感器的还是无传感器的?

如果是带霍尔的FOC,可以考虑使用英飞凌XMC1301 QFN24的片子,价钱在5块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做的FOC是有传感器的还是无传感器的?

如果是带霍尔的FOC,可以考虑使用英飞凌XMC1301 QFN24的片子 ...

谢谢!目前是准备先做带霍尔的,估计24pin的管脚不够,要用多点IO的,估计要到40来个管脚的那种。XMC1301 48pin的有没有?价格在什么范围?我们的老大好像还谈到以后也要做不带传感器的,说是电机不容易出问题,现在返修的电机很多是因为霍尔传感器搞坏了的。

网友C:
带霍尔的"FOC"电动车控制器按测试说话,俺还真没有遇见过. 正弦波的到是手上有一大把样品.
据楼主的介绍,这种算是助力车控制器,南京溧水控制器算在这个行业排名第一
如果单纯SVPWM,那么STM8都可以
如果要FOC, 看看用双ADC,注入通道的这些片子.... 俺不用STM32电机库..

网友D:
要不要这么逗,  芯片价格几块钱, 电机和电池价格多少?   MADE IN CHINA随便在电机和电池价格上扣一点,芯片够买好几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霍尔的"FOC"电动车控制器按测试说话,俺还真没有遇见过. 正弦波的到是手上有一大把样品.
据楼主的介绍,这 ...

是的,听说这种车在国外很火的。
客户的要求,说是要真正的FOC,如三电阻/双电阻(双ADC采样)或单电阻的电流采样。也了解到电动自行车控制器,良莠不齐,很多冒充FOC的,一类是是用8位机做SPWM(这类号称是正弦波控制),当然比方波还是好点,另一类是参考英飞凌的X866等做简单的FOC,但性能连英飞凌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搞了个XMC1300,做真正的FOC。

电动自行车控制器,如果是用NEC9211,STM8,X800,凌阳MCU等,号称FOC的,估计其FOC的性能会是有所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这么逗,  芯片价格几块钱, 电机和电池价格多少?   MADE IN CHINA随便在电机和电池价格上扣一点, ...

哈哈,这个行业好像不是一家通吃。做控制器的和做电池的,做电机的不是一家。整机厂采购控制器也不会让控制器厂也卖电池,电机。所以,请反思一下你的想法

网友E:
中颖有带DSP的51片子,价格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中颖有带DSP的51片子,价格不知。

。这里有没有了解的,中颖的带DSP的51片子价格在什么范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是准备先做带霍尔的,估计24pin的管脚不够,要用多点IO的,估计要到40来个管脚的那种。XMC1301 ...

可以考虑XMC1300的38PIN的型号,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觉得用QFN24的都可以,因为我的无感FOC已经跑起来了,对付电动车这种低速的玩意绰绰有余。
英飞凌的这种单片机,双采样保持,1us快速转换,专用3相互补PWM,还可以外加MATH协处理器型号,关键是保密性好,使用的智能卡加密技术!!!

瑞萨RL78/G14
飞思卡尔的KE系列、KV系列应该都可以的!

兄弟我从不考虑国产货,这是一种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XMC1300的38PIN的型号,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觉得用QFN24的都可以,因为我的无感FOC已经跑起来了, ...

谢谢你的建议,我再跟我们老大说说!貌似我们的老大,还是挺有爱国心的 ,我们原来建议他用STM32F103,他说客户嫌贵,还说这个档次的有国产的兆易GD32f103,每个月出货量也很大的,质量应该没有问题,他对国产MCU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以前用过一些国产的小MCU芯片,好像也没有遇到什么质量问题。兄弟你是不是在使用某种国产芯片上有过不好的经历?要是知道有哪家名气不好的公司,还望告知。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我再跟我们老大说说!貌似我们的老大,还是挺有爱国心的 ,我们原来建议他用STM32F ...

千万不要把爱国和垃圾产品混为一谈。
你们老板是用iPhone6s还是小米?开的国产车还是进口车?用的电脑是神舟还是MAC?
你们用的示波器是普源还是泰克?万用表使用胜利还是FLUKE?

我只是觉得就像人要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凡是过于讲究成本的,一般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因为它的附加值不高嘛!做这种产品就是个抢时间的苦逼活。
可别误会,我不是说你们,我是指一些我见过的无刷电调产品。毕竟搞FOC还是需要多读一点书的,至少也得懂点三角函数变换之类的。

你说的那些用简易正弦波冒充FOC的厂家就在我的鄙视之列,能不能学点日本,往好的方向去竞争,而不是搞价格战一样的比烂。

有很多人以为自己做了点COST DOWN的小聪明而沾沾自喜时,怎么就没有想到人家老外用更好的芯片去赚去更多的利润。

现在还在做扭扭车?还搞有感FOC会不会迟了点?
据说国内的厂家都在想办法避开专利,当然,国内的市场也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把爱国和垃圾产品混为一谈。
你们老板是用iPhone6s还是小米?开的国产车还是进口车?用的电脑是 ...

你说的有些道理,我也鄙视那些冒充FOC的厂家。 我们老大的“爱国”,其实也是认为中国一定出现像外国一样的MCU设计公司的,兆易是不是的,还很难说,但兆易的产品,记得他们老板在报纸说过上每个月超几100万片吧,使用的人也没有听说有质量问题,还说性能更高,不知你对兆易这家国产MCU芯片公司,有没有高见?

话说回来,中国的确是比较浮躁的,但手机芯片上,也还有华为的海思,展讯等不错的国产芯片公司,而且华为的安防芯片上成绩斐然,占领了主要市场份额把TI等都打下去了。我们老大相信,MCU这块市场,出现海思这类的国产公司,也还是有可能的。

另外,解释一下,我们没有做扭扭车,我们是做类似于山地自行车上的助力的东西,国外市场比电瓶车买的好,有很多玩家的,花样也很多的,有很多所谓的智能的东西在里面。玩FOC早还是晚,并不是问题,问题是这个客户要FOC,那就只有做了。

网友:
FOC还可以冒充? 单电阻其实也能跑FOC,只是很多情况没法处理而已。

网友F:
我见过有的芯片虽然处理器是51单片机,但是其实内部带了一个FOC协处理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有些道理,我也鄙视那些冒充FOC的厂家。 我们老大的“爱国”,其实也是认为中国一定出现像 ...

兆易的没有用过,据说是买的ARM公司的M3核,比ST的要更好些,速度更快!

我相信出于微控制器的重要性,国家一定会出台政策扶持搞国产的产品,未来一定会有做的不错的国产MCU公司,这个是毫无疑义的!
国产公司我看好华为这样的公司。

搞FOC是早是晚,还是要考虑一下的。如果说,有感的还没有搞完,无感的都出来了,怎么办?现在技术发展很块的,估计有感的给个2,3个月就可以做出来了。

网友G:
要是一個20-50人的小公司,一年可以做到KK級別的量,每一個控制器成本省2元錢,還是很可觀的。

网友:
當然是在保證質量的情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XMC1300的38PIN的型号,价格也比较便宜,我觉得用QFN24的都可以,因为我的无感FOC已经跑起来了, ...

你做的产品是不是国货啊?是不是你也建议大家不要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见过有的芯片虽然处理器是51单片机,但是其实内部带了一个FOC协处理器的。 ...

所谓“假冒”,是指性能上由于MCU性能有所缺陷,凑合做的一种现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打着正弦波的招牌,即用SPWM,注意不是SVPWM,但也比方波好些。SPWM的实现,不需要太高的MCU性能。另一类就是你说的带协处理器的方法,但纵观这些协处理器,主要是两类,1、16位/32位除法乘法器加速,类似于SLAB的51乘除法加速器,另一类是类似于英飞凌的X800系列,带Cordic加速,同时也能做乘除法加速。但是这种加速器跟51之间的交互太花时间,因此效率还是比较差。从英飞凌的X800FOC资料看,把FOC的运算分成几个PWM周期来算,也就是凑合的FOC,英飞凌的PPT上也指出,这种性能不行,还是推荐他们的XMC1300。
那么实际效果如何,通常用户很难区分,但从严谨的态度看,最少是性能不太好的FO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兆易的没有用过,据说是买的ARM公司的M3核,比ST的要更好些,速度更快!

我相信出于微控制器的重要性, ...

是的,期待国内出现好的MCU

有霍尔和无霍尔也不是问题,可能是客户的要求吧。我们老大搞无霍尔FOC好多年了,他说他是最早用IR芯片做无感FOC的那些人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是一個20-50人的小公司,一年可以做到KK級別的量,每一個控制器成本省2元錢,還是很可觀的。 ...

言之有理

网友:
mcu推荐用新塘min51,dsp推荐用TI的2802X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期待国内出现好的MCU 。

有霍尔和无霍尔也不是问题,可能是客户的要求吧。我们老大搞无霍 ...

时间久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无感FOC不是问题的那可是牛人了。
用IR的专用芯片?

能够有TI 的INSTA FOC的那种效果吗?我可是佩服的不得了的,挑战中。。。。。
可以极低速运行?全负载启动?高速可到2.5KHz?

可别说是什么参考例程之类的三段式启动。简单的风机控制用参考设计就可以搞定,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无感FOC不是问题的那可是牛人了。
用IR的专用芯片?

谢谢了,新塘min51,M0的,性价比应该也可以吧。但TI的2802X系列,价格也贵吧,我们傍边有个做太阳能逆变器的,在用2806x,好几美元呢,用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间久不能说明什么,能说无感FOC不是问题的那可是牛人了。
用IR的专用芯片?

那是的,关键还要看有没有创造性,做的时间长不代表就牛,但我们还是挺佩服他的,老大嘛,必须仰望。

TI 的INSTA FOC,我不清楚,当时他们好像是做什么变频器吧,芯片是IR的341什么的,老大抱怨IR的芯片用了个MCE的加速器,就像是个硬件库,类似于十几条合成的指令,太死板,想弄点新的算法进去,比较难。所以也不会让我们再用了。

其它如“极低速运行?全负载启动?高速可到2.5KHz?”,我没有问他,也就不好回答了。

但我看兄弟你经验丰富,以后还要向你多多请教。

网友H:
这个MCU你联系我吧 有一颗4元之内的国产ARM M0+ MCU 比GD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MCU你联系我吧 有一颗4元之内的国产ARM M0+ MCU 比GD便宜

和泰?弯弯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MCU你联系我吧 有一颗4元之内的国产ARM M0+ MCU 比GD便宜

谢谢!国产MCU看来还是有希望的。 价格不错,M0+ 处理器也可以,能问问是这是哪家公司的新产品,量产了吗?

有没有简单的规格书参考,当然如果不方便告知,能否提供基本信息:

如 CPU的工作频率是多少,Flash大小,SRAM大小,PWM是否合适(上下计数,互补,刹车,死区插入,触发AD,正交解码等),有几路ADC,能否同时采样两路AD,有没有数学运算加速器等。

如果这款产品的用途之一不是为电机控制设计的,有些外设可能不合适,用起来也会不顺手。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刚才以为新塘的那款Mini51可以用,但百度查了一下新塘Mini51 系列技术参考手册_百度文库,发现CPU的最高频率才24MHZ,这个性能就有点差了。

网友H:
主频48M,国产M0级别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频48M,国产M0级别的MCU

不好意思,我是新用户,没有权限聊天,如果可以,还请告知这款M0的芯片的型号,我查查规格书。如果这款型号,处于研制的保密期,那我就先等等吧,多谢了。

网友B:
一款新的芯片,没有3年的陆续使用反馈和修正,想大规模量产使用,风险那个……
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人家微芯,Tl的数据手册的测试数据的完善程度是国产货能比的么?这些测试数据都是要算钱的!便宜货当然不需要测了!就算出了小问题,也只能说,便宜货还能怎样?

看一个芯片,首先实际测试其ADC,ARM核反正是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款新的芯片,没有3年的陆续使用反馈和修正,想大规模量产使用,风险那个……
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

对你的一些观点,不是太认同,但无意辩论,辩论不是这篇帖子的目的。

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的地方,请谅解。

国产MCU,不应该就扣上低价低能的帽子。再说,如果能拿出事实,证明xx国产MCU,哪里哪里不行,也好让其他人注意,而不是笼统的说国产芯片就不行,做MCU的,能做FOC的国产芯片,就那么几家,比如兆易的,也听说了CPU性能比STM的好,那么是它的ADC等模拟性能不好吗?即使不好,也应该拿出数据,比如INL,DNL,SNR,EOB差还是抗干扰能力差?

如果都没有用过,跟着感觉走,对国产芯片公司不公平!

再者,如何就知道国产芯片公司的芯片测试少,一般芯片公司没有几年是不会出芯片的,这些时间,他们是在躺着睡觉吗?就不知道要好好测试?我在海思的几个哥们,每天晚上工作到10点以后,基带芯片做了一版又一版,仿真测试,fpga测试,入网测试等从不间断,只有认为达到目的后才推向市场的。国产MCU公司,类似于海思的,应该也有吧,他们可能也是在天天加班呢。

另外,即便拿出事实说xx国产MCU,低价低能,那也不是我要用的。请注意我的标题,是找高性价比的国产MCU或DSP,不是找低价低能的。

所谓高性价比,是指性能一样或超出的前提下,价格有优势,而不是牺牲性能!

那么国产芯片能做出高性价比的吗?我认为是可能的。

其中一种方法是定制化,去掉那些不需要的东西,例如,做电机控制的一些场合,类似于stm32f103中的USB接口就不需要,去掉就会成本低,提到芯微,它使用了很少的sram做foc,一个有很大sram的芯片(103好像是10KB)成本当然高,用合适大小的SRAM就会性价比高,我们老大之所以不用stm32,或gd32,就是因为这样的芯片是通用的,有好多冗余,所以性价比不高。另外就是加上那些需要的,把外部元件集成进来,从而降低成本,比如电流采样都要放大、如果把两路运放也集成到MCU,比外面加运放肯定价格低。

再者就是IR的例子,虽然用免费的51做主控,性能差,但它有个类似于DSP的加速引擎,就不用交CPU的版费,性能也达到了,实现了高性价比。但是IR这种芯片的坏处就是这个引擎做的太“硬”,以至于一些新的算法难以实现。

高性价比的另一个原因是国外芯片的毛利要维持在40%以上;国内芯片通常因为人力成本相对低,把毛利压缩到20%-30%,也能生存。这种方法不可取,但由芯片公司根据国内市场情况的运营决策,我们也是主导不了的。

总之,我对国产高性价比的MCU或 DSP芯片还是充满期待的!

网友:
够用就行。

网友I:
想要便宜就找便宜的, 扯这么多干嘛. 难道哪天国产比进口还贵了, 大家还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想要便宜就找便宜的, 扯这么多干嘛. 难道哪天国产比进口还贵了, 大家还用?

哈哈,还是要有条件的,那就是够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你的一些观点,不是太认同,但无意辩论,辩论不是这篇帖子的目的。

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的地 ...

哈哈,有好用的了,告诉我一声!我也尝尝鲜!

你说什么上海的哥们每天搞到很晚,让我想起《军工记忆》的腔调,好像搞科技就是苦啊,累啊,就能搞出来的!
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国内和国外IC设计的水平要差不多!这个是要时间积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要便宜就找便宜的, 扯这么多干嘛. 难道哪天国产比进口还贵了, 大家还用?

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有好用的了,告诉我一声!我也尝尝鲜!

你说什么上海的哥们每天搞到很晚,让我想起《军工记忆》的 ...

好啊, ,有发现好的,一定告知。如果实在找不到,还有兄弟你推荐的芯片XMC芯片为后备军呢。

网友:
我也在选型,谢谢资料。

网友:
正在用STM32103做有感FOC的算法~

网友:
一朋友测过GD32和STM32对比,同样程序,GD32居然跑发热后烧了,STM32没有明显升温。

网友:
一朋友测过GD32和STM32对比,同样程序,GD32居然跑发热后烧了,STM32没有明显升温。
----------------------------------------------------------------------------------
控制啥东东

网友:
GD32出货量很大等同于用它来做电机控制的就很多吗?

楼主:
兆易GD32,选择兼容STM32的道路,也许可以抢一点市场份额,但谈不上创新。 即便是STM32 ,已经说过是通用MCU,做FOC冗余太多。 因此,GD32和STM32,无论性能好坏,都不属于做FOC的高性价比之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兆易GD32,选择兼容STM32的道路,也许可以抢一点市场份额,但谈不上创新。 即便是STM32 ,已经说过是通用MC ...

对芯片来说,集成的功能多少跟价格根本没什么关系。关系最大的是产量!
用不上的功能你不用就行了,那一大堆你用不上的门电路不值什么钱的
你要找一个只含有你所需功能,别的功能啥也不多的单片机,基本上只会比STM32更贵(可靠性要求跟ST同等级的情况下)
不要提那些国产小厂的便宜货,连Datasheet里面的参数都没测全,很多参数最大最小值没有,只有典型值。。。。
如果他们把所有参数和可靠性要求实验都做齐了,平摊成本肯定比STM32贵的多!毕竟他们的产量远远低于ST,而研发测试的成本是一次性开销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你的一些观点,不是太认同,但无意辩论,辩论不是这篇帖子的目的。

下面是我的一些看法,如有不对的地 ...

不要简单的算“毛利”,毛利没有精确定义的
对国外大厂来说,所有的测试全部做完后才能开始生产,在研发测试阶段已经花掉非常多的钱了。这些钱都要在以后的量产产品里面挣回来。
国内很多厂家,最主要省的是研发测试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要简单的算“毛利”,毛利没有精确定义的
对国外大厂来说,所有的测试全部做完后才能开始生产 ...

哈哈,有点意思,这种看法有可能一定的道理。这里还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ST这样的公司,是伟大的,没有贬低的意思,国内小公司的确有不行的,但国内做M3的MCU公司,就那么两家,芯片设计和测试的流程应该是正规的吧。

1、“那一大堆你用不上的门电路不值什么钱的”,这点说不过去啊,因为这些一大堆用不着的电路,如果际上占了很大的芯片面积,也就是成本,听说SRAM很占面积的, USB有数字电路还有模拟PHY,也是很占面积的,如果这部分面积占了芯片的30%,就会占芯片的成本的30%,这些都是要花银子的。

2、量产多,芯片价格低,在一定的前提下是对的,但都有个前提条件的限制。就以STM32F103为例,现在是1美元的价格,当然扭扭车红火时炒到18元人民币,ST的M3的出货量几乎无人能及,如果量是那么的神奇,怎么没有见到此款芯片降到4块人民币呢?为了更低的价格,ST还搞了个STM32F030,要是量有那么神奇,为何不用STM32F103一款芯片打天下呢?

3、“在研发测试阶段已经花掉非常多的钱了,量产产品里面挣回来。"   这种解释,说服力不强。研发阶段测试到底花多少钱是算得出来的。以STM32F103为例,M3从ARM那里买的,大家会花差不多的钱,假设是50万美元,测试在ARM已经完成了,ST不会花太多的测试费的,再假设其他IP都是买来的(实际上可能不是,但都会转成银子的),假设ADC花20万美元,USB花40万美元,等等,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研发费用(含测试费用),况且很多IP的分摊的,因为有好多产品用一样的IP,“国外公司研发已经花掉非常多的钱了”,并不能说明什么,其实中国公司也要花差不多的钱,假设中国公司,把这些IP都购买了,付出的不就是这部分研发费用吗,如果中国公司买了比外国公司更价廉物美的IP,说明外国公司的管理费太高,要改进。

4、说到测试,就更有意思了,我本来就是学微电子的,阴差阳错搞起了MCU应用,好在老师教的知识还记得一点。测试费实际上是要记入成本的,因为晶元(wafer)出厂要做测试,是所谓的CP测试,按机台时间算钱的,封装后要做测试,称为FT测试,也是要按机台时间算钱的,这部分测试,国内正规一点的公司应该也是要做的吧,除非你的确知道他们没有做。

5、关于毛利,国外公司的毛利一定不能太低,什么呢,中国苦逼的攻城狮们出差,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从来没有坐过头等舱的飞机,酒店是快捷的,吃的的廉价的。国外公司的的哥们呢,工资是高的,出差是飞机,有时是公务舱,酒店是4,5星级的,平时还有免费的咖啡,哈哈,要是不赚钱,那就只有裁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芯片来说,集成的功能多少跟价格根本没什么关系。关系最大的是产量!
用不上的功能你不用就行了,那一 ...

赞同,顶!

看多了国内的故事,凡是牛B哄哄的表面背后,大部分都有一些令行内人士笑而不言的内幕。
我坚信性能是设计出来而不是测试出来的。

如果说国内的lC设计水平和老外一个档次,中国廉价劳动力(指电子专业的大学生)便宜还加班,东西卖的又便宜又本土,那老外做的芯片又怎么卖的出去!

据朋友讲,国内比较赚钱的是芯片解密,而这些很多都是搞芯片的那些厂家和科研机构搞的,只有他们才有专用设备!
最擅长的应当是搞逆向这种旁门左道,仿制国外芯片设计,靠价格便宜吃点渣渣。
不说芯片,就连简单的三极管都做不过日本罗姆!

楼主:
也的确听说一些小公司靠反向设计,吃点小规模芯片的低价饭,小日子过的不错,但这种侵犯知识产权,没有设计能力的公司一定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芯片业的主流。而规模大的芯片,反向设计估计不会太灵,要不然怎么还没有看见ti dsp,微芯dsc,stm32的反向芯片呢?也没有看见intel,高通的反向芯片呢?  中国芯片公司的水平明显低于欧美芯片公司,这是事实,即便于此,还是希望中国能出现一个或几个像海思这样的公司来把mcu做好,这样也不辜负我对国产高性价比的mcu的期待,哈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点意思,这种看法有可能一定的道理。这里还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ST这样的公司,是伟大的 ...

简单举个例子,你看看stm32的手册里面电参数那一章有多少参数是带最大最小值的。严格的国际大厂,标出的参数都是要测的。如学某个参数出厂前没测,全靠设计保证,那么手册里面也会写明"量产产品没有测试,靠设计保证"。
再看看国内厂家的芯片,有哪一个能做到这一点??各种参数还不是能少测就少测,只给你标个典型值,没有最大最小范围。。。
这样的东西能放心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有点意思,这种看法有可能一定的道理。这里还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ST这样的公司,是伟大的 ...

stm32的vc,vd,ve型号就是同一个芯。
但告诉你的vc只有ve一半的flash,价钱也便宜很多,
你说所有的买vc的人是不是不花钱多得到了一大堆没用的门电路??你没付钱吧,那些门电路都给你了吧?其实很多人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简单举个例子,你看看stm32的手册里面电参数那一章有多少参数是带最大最小值的。严格的国际大厂,标出的 ...

多测几个参数也要占用测试机的时间的,测试成本也是钱,也要算在芯片的量产成本里的。
国产小厂的芯片在这方面省钱是常事,能不测的参数一定不测…

楼主:
哈哈,“stm32的vc,vd,ve型号是同样的芯,” 卖不同的价钱,那只是芯片公司常用的“手段”。 设计时本就是一个东西,通过设置把某些东西屏蔽,搞出所谓的多种型号,这样就可以分开芯片价格,价格上让配置少的低一点,配置多的高一点,平均价格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或者即便是最低配置的价就已经超出了设置的毛利。  消费者没有占什么便宜,芯片公司的销售方法而已。芯片公司虽然省出了投片费,但芯片规模是按大的集合来设计(成本最大化),这就留给其他公司搞定制化留下出奇制胜的机会(也给中国公司留下了机会),这也就是,即便都是国外公司,有的赚钱,有的裁员的部分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stm32的vc,vd,ve型号是同样的芯,” 卖不同的价钱,那只是芯片公司常用的“手段”。 设计时本就是 ...

呵呵,关键是ST太大方了,多出来的资源都没屏蔽!!

楼主:
呵呵,“但告诉你的vc只有ve一半的flash”,不是屏蔽是什么?不会说这是故意说的好玩的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简单举个例子,你看看stm32的手册里面电参数那一章有多少参数是带最大最小值的。严格的国际大厂,标出的 ...

了解到做M3的国产公司就是兆易和贝特来(其它公司的估计还在设计中),参数不全,有很多原因,比如文档么有及时更新。他们有没有做CP和FT测试,我不了解,就没有发言权。你是不是有什么内部信息啊 。但千万不要用猜测来说啊,论坛里的学生才俊也害怕被误导

我随便截图GD32(中文)和STM32(英文)的一点参数,抽样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到做M3的国产公司就是兆易和贝特来(其它公司的估计还在设计中),参数不全,有很多原因,比如文档么 ...

参数不全就是参数不全,不需要找理由,也没有理由好找。
文档没有更新?? 你是生产厂家,有了新文档为什么不及时发布?
某些参数现在还没测,将来测了再写进去?? 参数都没测全,就开始卖芯片吗?客户都是你的小白鼠吗?

其实你截图的IO口的参数相对还是很简单的,AD/DA的参数才真正具有挑战性
你对比一下就明白了。
多说无益,自己看着办。。。
想用便宜货就不要找理由,只要你的应用允许,只管用。国内很多东西成本是第一位的,性能和可靠性都不重要

网友:
不是屏蔽, 是指这个芯测试过, 如果是国产可能不测真接标VE就卖给你了.

网友K:
我感觉大家有点跑题了。谁要是有楼主说的那种芯片就说出来大家学习、使用、借鉴一下;如果没有或是不想告诉别人,大家就围观一下就好了。
没有必要贬低那些用钱、用心、用情怀在做芯片的中国公司。
第一点这里的人可能80%没有在这些公司干过不知道里面的细节;
第二点大家基本上不是做芯片的工程师对芯片的设计不是非常的了解;
第三点ST这样的大公司的芯片也有问题STM320系列的I2C不是就有问题吗,microchip的dsc芯片的AD也有采样通道是坏的问题;这里不是说中国的芯片好外国的不行,只是说做芯片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外国公司都有可能出问题,国内的公司刚起步问题会更多一些。另外如果大家做一些玩具类的产品对可靠性要求不高,大家可以支持一下那些用心在做事的芯片公司的产品,这些公司有钱了才可能继续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做出更好的芯片。
第四点如果大家觉得自己技术巨牛,人品高尚无必,那最简单的办法大家展示一下你的正版的win7或xp,正版的IAR或KEIL,正版的J-L-I-N-K,让我们好好的膜拜一下你。
最后让我们对用心做雕刻机的莫老大,用心做事的华为,貌似用心做手机的老罗,看似用心做四轴的大疆,还有等等用心做事的公司的敬仰;并对只为钱而copy别人的垃圾公司或个人的鄙视。

网友L:
我司是专门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的,现在也在立案做无传感器的FOC控制器,今年年初过来就在做这个项目的评估,目前比较倾向于:
ST:            STM32F301K8U6,价格在0.8美金左右,M4核,内置浮点运算单元
INFINEON:  XMC1302-T038X0016,0.75美金左右,M0核,内置除法器

目前优先考虑ST的STM32F301,内置浮点运算单元,价格贵不了多少,flash大了一倍且内置三路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感觉大家有点跑题了。谁要是有楼主说的那种芯片就说出来大家学习、使用、借鉴一下;如果没有或是不想告诉 ...

言之有理。有好的芯片,还烦大家推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司是专门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的,现在也在立案做无传感器的FOC控制器,今年年初过来就在做这个项目的评估, ...

谢谢!的确是很好的参考,记住了。

网友:
foc 芯片,选型,咱也mark一下,不发表议论,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了解到做M3的国产公司就是兆易和贝特来(其它公司的估计还在设计中),参数不全,有很多原因,比如文档么 ...

其实table35是STM32F103中的内容,忘了指出。

仅从VIL和VIH来看,恰恰是STM32的“参数测试不全”。 当然也可以扣上“最基本的IO都没有测试好,还谈什么其它的测试?” ,但是咱不会这么乱扣帽子的 ,给ST一个借口吧:“参数不全,有很多原因,比如文档么有及时更新”。

最近了解到国内好多人已经或正在做M0芯片,期待有好的产品出现,到时候愿意做小白鼠,支持一下这些用心做事IC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其实table35是STM32F103中的内容,忘了指出。

仅从VIL和VIH来看,恰恰是STM32的“参数测试不全 ...

ST的VIL和VIH很齐全啊!
VIL只有最大值,VIH只有最小值,都给出了对应各种电源电压的计算公式。
输入门限的回差也是只有最小值的,完全没问题
这就是正规的参数表达方法。

国产芯片对于不是2.6V的VDD电压,VIH和VIL该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J:
ST的VIL和VIH很齐全啊!
VIL只有最大值,VIH只有最小值,都给出了对应各种电源电压的计算公式。
输入门限 ...

哈哈,国产的表达方式,TI也在用:

为什么这么“仇视” 国产芯片呢?

到底国产的M3哪里有问题,指出来嘛,也好帮助他们改进。
如果是出于好心提醒我不要用劣质的芯片,这个我谢谢你,我们都会仔细评估的
说明一点态度,用国产性价比合适的MCU做FOC,当白老鼠我们也是愿意的。

另外,看到有个关于STM32芯片出一大推问题的帖子(下面有链接),大家都很包容。对国产芯片的包容就那么难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001725-1-1.html([讨论]大家用的STM32都是怎么坏掉的?希望此贴能火~~~~)。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的表达方式,TI也在用:

请给出ti那个截图的详细上下文。
我主要是告诉你怎么看手册。
正确的看手册,是选型的第一步。
我不相信连手册都写不好的公司能做出好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的表达方式,TI也在用:

芯片坏掉也不奇怪啊,用的多当然坏的多。对吧!
没人用的芯片你才见不到坏掉的报告呢…

网友M:
引用 楼主:
也的确听说一些小公司靠反向设计,吃点小规模芯片的低价饭,小日子过的不错,但这种侵犯知识产权,没有设计 ...

把你老大喊来论战论战,还有海斯是有志气的,背靠华为这颗大树,之前几款产品是失败的,小厂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怎么折腾得起,所以海斯其实是幸运的,别的厂没有机会折腾

网友:
stm32抗干扰性不怎么好吧,gd32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的表达方式,TI也在用:

只有第一个吃螃蟹的才能得到谅解,所有想重走一遍老路的都会被提出新要求,这是很自然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国产的表达方式,TI也在用:

我主要是仇视不能写出良好文档的芯片
对工业产品来说,设计师的时间成本很贵的,比芯片成本贵多了!!
没有良好的文档,要浪费设计师的时间去猜测,不能按文档设计一次成功,这样的芯片最佳选择就是不要用。为了省一个月开发时间,每个产品成本多花10块钱都可以接受。

当然,你如果是做小家电、玩具等等这种大量低毛利的产品就不同了,为了每个产品省一分钱可以让设计师多花一个月更换单片机,或者熬夜几天来修改汇编程序省几个字节的RAM,那就不要管我上面说的话。国产MCU主要是给这种人用的。

你自己看你是哪种人。

因为我是做工业产品的,我只站在工业产品设计师的角度说话。
我上面的话听起来对消费类产品的设计师好像很残酷,但事实就是这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给出ti那个截图的详细上下文。
我主要是告诉你怎么看手册。
正确的看手册,是选型的第一步。

哈哈,就不在这个议题上耗下去了。
按照你的逻辑,兆易的手册写的不好,所以GD32的芯片就不会好,但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前面说过,STM32f103和GD32F103都不能满足我们这个项目的的性价比要求。

从回复来看,哥们还是挺执着的,充满对ST的热爱。而且热情也高,给提个建议。论坛里有好多人在抱怨STM8的复位问题,好像还没有彻底解决,哥们你去那里帮助解决一下? 解决大家的实际疾苦。
我们本来有个项目也要用STM8的,听说了复位问题后,就不敢用了,改用了其它国产8位MCU,出货KK级,一点问题都没有。不敢说所用的国产的MCU就比STM8好,但使用STM8的哪些攻城狮们还在痛苦中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67291-1-1.html(STM8S 复位后不能进入主程序)

网友:
其实TI的DSP蛮好用,BUG也少,可是价格可能贵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把你老大喊来论战论战,还有海斯是有志气的,背靠华为这颗大树,之前几款产品是失败的,小厂只许成功不许 ...

哈哈,哪敢喊老大出马。他让我来找高性价比的MCU、DSP做FOC,结果惹出一场中外芯片的论战 。现在芯片还没有找好,我还得再继续寻找,等有了满意的芯片选择,再给老大交差。

网友J:
引用 楼主:
哈哈,就不在这个议题上耗下去了。
按照你的逻辑,兆易的手册写的不好,所以GD32的芯片就不会好,但这跟 ...

我说了我是工控行业的,这是关键。
我不仅爱st,也爱ti等等。用这样的东西放心,你可以快速的做出你的产品,得到该有的性能。他手册里写了的,你只管照做就行了。不用怀疑什么。至于bom价格不是第一位。可靠性才是。
你做电机控制器,我个人认为也是工业行业。但你非要学消费类的做法。上面也有人跟你说过了,一个电机多少钱,你给别人当小白鼠能省多少钱。想不明白这个的就不用讨论了,99%可能只会做出垃圾…

网友:
有你给国产小厂当小白鼠的时间,你的对手早就用更可靠更方便开发的芯片做出东西占领市场了。我相信买了几百块钱电机的用户不会那么在乎控制器贵几块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说了我是工控行业的,这是关键。
我不仅爱st,也爱ti等等。用这样的东西放心,你可以快速的做出你的产品 ...

"99%可能只会做出垃圾"?太主观了吧
说事实摆道理,不要激动哈。

我一开始就把目标产品告诉给大家了,电动助力的那种自行车,你说是工业类还是消费类?
了解到目前做电动自行车的一些方案公司,有用0.3 usd左右的MCU做FOC(我认为性能不好,所以寻找性能更好的)。

价钱低的性能就不好吗? 扭扭车的大部分都是用STM32芯片做的,出问题的扭扭车那么多,而用0.3USD芯片做的电动自行车没有听说出什么问题的。扭扭车出事是什么原因,不在此辩论,但确是那些喜欢用STM32的人捣鼓出来的。但这里也没有贬低STM32的意思,对STM芯片出那么多的问题,复位的基本问题还挂在那里,我也没有指责,包容第一。

其实我对你的回答也是包容的,尽量不刺激你。

愿做小白鼠,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的风险,国内能做用于FOC控制的MCU设计公司也没有几个,他们中还是有能人的,一般也会提供参考方案的,而且欢迎我们帮他们找毛病,支持力度也好,因为回答问题的人可能就是那个模块的设计者,这点,外国公司的支持力度是肯定赶不上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99%可能只会做出垃圾"?太主观了吧
说事实摆道理,不要激动哈。

完全是消费类,那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消费品都是靠走量的,多1块钱成本可能就卖不出去了,这个我理解,工程师的开发时间成本相对就不值钱了。。。
这里做工业产品的人居多,设计思路都不同的。
选便宜的吧,慢慢调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99%可能只会做出垃圾"?太主观了吧
说事实摆道理,不要激动哈。

扭扭车又不是stm的问题,相反正是因为寨厂省成本,用烂电池出问题,寨厂没本事换stm,只好在电池上动脑筋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扭扭车又不是stm的问题,相反正是因为寨厂省成本,用烂电池出问题,寨厂没本事换stm,只好在电池上动脑筋 ...

如果反过来思考,保持好的电池,确保安全,但把STM换下来,情况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全是消费类,那我就不用再说什么了。
消费品都是靠走量的,多1块钱成本可能就卖不出去了,这个我理解, ...

是的,是的,多谢理解

网友N:
电动自行车上的正弦波 bldc驱动,与水泵,油泵,风扇,及电调上面的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而言,国内做电动车正弦波bldc方案的,基本上都是带霍尔的,不带霍尔的基本上,鄙人孤陋寡闻,没见过st, ti之类搞定的。
原因:无霍尔情况下, 带大负载时 的启动抖动问题,低成本方案搞不定。

网友M:
引用 楼主:
如果反过来思考,保持好的电池,确保安全,但把STM换下来,情况会如何?  ...

估计不是着火的事故了。。。控制器不好但是电池保护电路到位,估计就是把人摔伤的结果

网友M:
引用 网友N:
电动自行车上的正弦波 bldc驱动,与水泵,油泵,风扇,及电调上面的有很大的差别。

一般而言,国内做电动 ...

我个人骑的电瓶车经验  之前带霍尔的  起步稳  后来新买的自称是无霍尔方案 车还便宜了  不过确实感觉启动有顿挫感  开起来后没有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M:
估计不是着火的事故了。。。控制器不好但是电池保护电路到位,估计就是把人摔伤的结果 ...

大部分是充电烧房子烧人的事故,说到底部分还是设计问题,锂电池的过冲,平衡没有保护好。媒体表明上说是因为劣质适配器,劣质电池。如果电池保护能及时发现过流,过压,电池不平衡,进行保护,问题或许可以少些,也不至于断送了一个行业。
摔伤人是有的,但不是指责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质量问题,其次是专利。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个人骑的电瓶车经验  之前带霍尔的  起步稳  后来新买的自称是无霍尔方案 车还便宜了  不过确实感觉启 ...

有可能是方波启动,切正弦波,在低速切换的时候不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个人骑的电瓶车经验  之前带霍尔的  起步稳  后来新买的自称是无霍尔方案 车还便宜了  不过确实感觉启 ...

你骑的电瓶车,用的是FOC控制器吗?

认识一个老外,骑自己装的FOC助力的自行车,把胳膊摔断了,还是不能打消他的爱好,好了胳膊后,又开始组装了,只是抱怨说国外的FOC控制器贵。他是业余爱好,虽说他的工作是个会计,但也知道什么是充电的主动平衡还是被动平衡,哈哈,人才遍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可能是方波启动,切正弦波,在低速切换的时候不平滑。

是不是正弦波我也不清楚啊  就是普通的电瓶车啊  现在很多无刷的 我骑的那辆开机明显顿挫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部分是充电烧房子烧人的事故,说到底部分还是设计问题,锂电池的过冲,平衡没有保护好。媒体表明上说是 ...

就扭扭车那一拥而上的态势出事无法避免,是大事小的差别    你想人蜂拥而起都能发生踩踏事件  都是一样的道理

一拥而上时人已经身不由己了

楼主(2016-04-07):
"FOC BLDC 控制,帮助推荐性价比高的国产MCU或DSP”的发出后,引起了共鸣,讨论热烈,在此多谢各位的参与和提供的宝贵建议。

虽然这个议题在线上冷却了一阵子,但我们对高性价比的国产MCU或DSP的寻求确没有停止过。有句话说的好,"苍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我们找到了我们想找的芯片,在此共享给有同样需求的朋友。
我们找到了一款高性价比做FOC的芯片, 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的JMT1808 MCU+DSP芯片。

JMT1808是一款MCU+DSP的双核芯片,其中DSP为16位定点JMT018核(请注意是江苏宏云自己设计的DSP啊),MCU为兼容8051的JMT51核,MCU和DSP的运行频率为73MHz,MCU和DSP共享Flash,片内集成了CORDIC,2个ADC、2个可编程放大器(PGA),Flash为32KB,多路带死区控制的PWM,I2C, SPI, UART等通信接口。

江苏宏云还提供FOC参考算法代码,其FOC算法主要是用CORDIC和DSP实现(汇编),73MHz的8051性能也算是全球第二(美国的Silicon Lab 有100MHz的),便于大家使用熟悉的C编程和软件环境。
据了解,这款芯片性价比很高,LQFP48 的价格在3.99元人民币以下(少管脚封装的价格会更低),性能比一般的32位机好,毕竟有DSP,还带双ADC和双PGA。

网友:
中国特色垃圾

网友:
广告贴 好地方

楼主:
何出此言?你用过?我在用,有发言权,挺好的。

网友(2017-09-07):
用这个吧,foc专用芯片,双核,内部foc算法,启动效果很好,对电机兼容性很高,不用输入电机参数

网友:
精彩的辩论,我居然从头看到尾了

网友:
我的天,我也是从头看到了尾

网友:
哈哈,虽然是1年前的帖子,我也从头看完了,辩论的很精彩啊

网友:
初涉电机控制,学习!
看了各位老司机的讨论, 很有深度。

网友P:
做到什么程度了,出来汇报汇报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做到什么程度了,出来汇报汇报下呗

谢谢您的关注!

这是一年多的帖子,最近大家还这么关注,谢谢大家。就我们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如贴中已经说过,我们找到了满足而且超出预期的国产MCU或DSP芯片。那就是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的 JMT 1808R芯片。为什么说是超出预期呢,从芯片本身来讲,她就含有MCU和DSP,大家知道的,国产芯片,特别是处理器芯片一直受人诟病的,一家在张家港的创业公司,没有拿国家的经费,自己出钱,竟然还做出了自己的DSP,不仅做出来,市场方向不是那些高大上的领域,而是我们这些屌丝们都可以用的,关乎大家日常生活的,节能减排,静音,变频, FOC上,性价比那自然是没得说的。

这家公司还是蛮有情怀的,你看如果有人想学FOC,以前买个FOC Demo板子,动辄500元以上,还不给你源代码,你看人家 JMT 1808R FOC Demo 板,淘宝上,无感的38元一块,还送源代码。

啰嗦了。

下面说说我们的使用情况:

我们用这款芯片做了好几款产品,已经量产的有,FOC电风扇(出口,24V的),助力车控制器(出口),医疗电机(出口,静音要求高)等。正在车厂测试的有汽车水泵和新能源车的空调,家用空调还在调试中。

我们正在做的一个小功率的助力车控制器(180W),这次客户希望能做到无感和有感兼有,大家知道,自行车这种负载变化大的应用,无感比较难搞的,我们有事就会找原厂合作,感谢原厂的支持和开发,他们把软件,硬件,芯片相关设计(如设计PWM模块)工程师给我们拉了一个微信群,即时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无感启动,我们也找他们帮忙,这才有了我前几天发的一个帖子,原厂在我们的配合下,把高频注入在JMT1808R上实现了,效果真不错。现在我们看看怎么移植到这款助力上。
这款助力车控制板原型如下,模具还在改,所以MOS还没有加散热。
attach://387346.jpg

关于高频注入的情况,你也可以参考我前几天的帖子:
经历FOC及高频注入的那些事(FOC原理图+HFI视频)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0919-1-2.html

对您的关注,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Q(2017-12-12):
楼主辛苦了,我这脑子已经卡顿了,不但不会学习FOC,更不用说如何去做这个了。 我按照你的提示,去看下下这个MCU, 跟英飞凌X1302那个有相似,51核+DSP, 不知道如何进一步开发,这个芯片是否适合 3轮车控制器上,毕竟快递车  反复启动和60V 40A大电流 需要考虑。

网友:
mark下,目前正在学习电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辛苦了,我这脑子已经卡顿了,不但不会学习FOC,更不用说如何去做这个了。 我按照你的提示,去看下下这 ...

听原厂说是有用JMT1808R芯片做18管三轮车FOC方案的,单电阻采样,你可以联系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R(2018-02-01):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关注!

这是一年多的帖子,最近大家还这么关注,谢谢大家。就我们的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吧。

厂家送的源码是c的?我记着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的是汇编

楼主:
引用 网友R:
厂家送的源码是c的?我记着之前看过一个帖子说的是汇编

这款芯片是8051+DSP双核芯片。8051用C代码比较常见, 所以代码中用8051实现的那部分就是C代码,通常流程控制等用8051来实现。尽管是73MHz的8051,对于FOC来说还是差太多,而FOC运算量大的部分是用DSP实现的,而这个DSP是原厂自定义指令集的DSP(指令集在手册里是公开的),原厂估计一时还没有推出DSP的C编译器,所以这部分就用汇编来实现了。所以源代码是C和汇编(DSP)的混合。

而对用户来讲,一般不愿意用汇编,而大多数人,其实也用不着写汇编,一般不会去改FOC的汇编,直接调用就行了。
例如在C代码中,DSP_Run1是对DSP函数的调用:

                DSP_Run1(FUN_MEASCOMPCURR); //调用DSP进行电流采集
                DSP_Run1(FUN_CLARK);                //调用DSP进行CLARK变换
                DSP_Run1(FUN_PARK);        //调用DSP进行PARK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