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20A电流隔离检测电路求助

楼主(2016-02-27):
如题,哪位大哥帮忙给个方案。将交流或直流电流20A隔离转换为交直流2V的对应电压信号。想用HCNR201线性光耦能否实现?

网友:
交流电流的话可以用电流互感器

网友:
有了电流互感器 再用光耦就没什么意义了。
不过20A电流也不算是很大 就算是加检测电阻 也不是个事儿,除非为了隔离高压。

楼主:
就是要隔离高压,同是要有好的线性和精度。

网友:
ACS712ELCTR-20A
立创商城用售

网友:
精密采样电阻+HCPL7840

楼主:
感谢6楼兄弟,应该能够达到要求,有时间买些来试下。。。

网友:
是否可以用LAM的霍尔,穿心而过就可以,又是隔离的

网友:
220的交流不隔离也是比较牛B了,Acs的精度和一致性差死了

楼主:
就是之前ACS712ELCTR-20A的试过,确实不适合做测量,除非每个都做数据校正。

网友:
电流互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