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思路能让有刷直流电机产生的力量正好等于负载的力量?

楼主(2016-02-27):
现在需要有刷直流电机带动绞盘,产生一个力量把工件固定在半空,也就是说有刷电机产生的扭矩正好与工件的下坠的力矩相同,电机不转省去刹车装置

网友A:
用涡轮蜗杆传动,停机直接不动。

网友B:
不知道工件多重?
但是从设计思路上,机械保护是不能省的 。

网友:
电机线圈的电流与力矩的成正比,然后发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划不过来。

网友:
电机会烧,也很危险

网友:
同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涡轮蜗杆传动,停机直接不动。

需要高速反应的 而且不允许有螺杆机构太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工件多重?
但是从设计思路上,机械保护是不能省的 。

以前是机械保护但是频繁动作鼓掌率很高维护麻烦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天生就是为堵转设计的。

网友:
电机加编码器,位置闭环

网友:
这样电机在堵转,无论电源还是电机都不好

网友:
有专用的电机干这个的,叫力矩电动机。专为堵转设计,有额外的散热风扇

网友:
我觉得2楼说的蜗杆比较好。

网友:
直流伺服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
转矩控制?

网友:
这就是恒转矩控制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天生就是为堵转设计的。

也得看大小和速度

网友D:
有带抱闸的电机,我前段时间帮一个朋友选型,做桌子升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步进电机,天生就是为堵转设计的。

步进电机长时间堵转容易发热烧坏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步进电机长时间堵转容易发热烧坏吧

步进电机可以加电停转的,有时也可降流维持,但指标肯定能全流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带抱闸的电机,我前段时间帮一个朋友选型,做桌子升降。

用的抱闸步进电机吗,抱闸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吗

网友:
手动升降晾衣架楼主也可以参照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步进电机可以加电停转的,有时也可降流维持,但指标肯定能全流停

指标肯定能全流停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步进电机可以长时间加电停转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指标肯定能全流停是什么意思啊,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步进电机可以长时间加电停转吗 ...

就是在额定电流下一直停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就是在额定电流下一直停转

一直停转的情况下,电机输出扭矩还是额定扭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停转的情况下,电机输出扭矩还是额定扭矩吗

步进电机是的

网友:
经济的话用步进电机,要贵的只能用伺服电机,而且是伺服中的力矩电机。
只有这两种电机是有强大的静力矩,专为堵转,静态设计。其中步进的静力矩比动力矩大得多。如果力量足够建议你使用步进。

网友G:
有刷电机可能不行。

网友:
这个如果不用机械装置,只能闭环。

网友:
不就是伺服的位置吗?

做一个位置换的PID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抱闸步进电机吗,抱闸是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吗

一般带刹车的电机,刹车装置是独立的。
控制很简单,通电解除刹车,断电就抱死。
数控机床上带刹车的伺服电机用90-110V的直流电解除刹车。

网友:
如果停电了会不会有危险,电磁抱闸一定不能省,你可以根据停止的时间来定是机械锁定还是电机锁定,一但停电,自动锁定;

网友(2016-05-11):
引用 网友G:
有刷电机可能不行。

有刷为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