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利用业余时间开发设计一款ARM+FPGA开发板,求建议

楼主(2016-02-27):
工作之余想和一个搞FPGA的朋友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想来想去,觉的ARM+FPGA开发板好像网上一直没有开源的,所以有考虑想做做试试。
分工情况,我朋友有做soc设计经验,所以FPGA设计没有任何问题,然后软件部分由我来做,主要ARM+Linux,其实主要就是驱动。如果有需求也可做成ARM+VxWorks。
考虑成本想考虑采用ARM926的核,这样一般的工控应该就没有问题,主要也考虑要低成本,不然即使做出来,买的人估计也不多。
但FPGA部份的设计就需要一个应用对象了。所以不知大家都有什么建议,支持与否,做成什么类型的,希望大家提出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
如果考虑通用性的话,至少上cortex-m7或cortex-a7的arm吧

网友A: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做一款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器。

网友B:
鸡肋这种方案高不成低不就。高端应用你fpga和arm之间的数据带宽和数据传输latency满足不了,除非把fpga做成ddr2的接口,人家一片zynq就搞定而且增加不了多少BOM成本,低端应用市面上就有icore。

网友C:
没啥意义,赛灵思,altera稍微高端点儿的都有硬核解决方案了,zynq满天飞

网友:
同意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鸡肋这种方案高不成低不就。高端应用你fpga和arm之间的数据带宽和数据传输latency满足不了,除非把fpga做成 ...

能说说你希望的方案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啥意义,赛灵思,altera稍微高端点儿的都有硬核解决方案了,zynq满天飞

各有各的的优势吧,并不能一概而论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考虑一下做一款工业机器人的控制器。

可以说说具体需求吗,谢谢

网友:
用 XILINX 的 ZYNQ7 吧,FPGA + 双A9

网友:
ARM+FPGA我们用了很多年了,这样比Zynq更灵活,当然通信接口速率是个问题,上PCIe成本相对比较高,高端产品才行。

网友:
SPC型FPGA吧  硬核高频ARM,至于应用,软件无线电????图像处理??

网友:
搞个便宜的SDR 最好能干掉 rtl sd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说说你希望的方案吗,谢谢

您看看我之前发的贴子,我两年前做过FPGA+ARM920T的方案用作图像处理最后发现FPGA和ARM互联带宽是硬伤。整个bom成本还不如直接来一块zynq。可以肯定的是日后xilinx和altera的soc系列fpga会越做越便宜,稳定性,性能,成本都优于分立FPGA加ARM。 在zynq出来前搞搞FPGA+ARM还是有市场的。我这里只是说中高端应用,低端应用还是可以搞一搞的。但是已经有icore这个cortex-m3加fpga这个平台了。楼主要是搞六轴控制器的话cortex-m4加FPGA估计性能满足不了。因为六轴控制除了电机控制器的几个控制环还要实时计算机械的dynamic对电机的输出转矩做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看看我之前发的贴子,我两年前做过FPGA+ARM920T的方案用作图像处理最后发现FPGA和ARM互联带宽是硬伤。 ...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目前真正的复杂的项目中,ARM和fpga分开处理的比较多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目前真正的复杂的项目中,ARM和fpga分开处理的比较多吧,我是这么认为的。 ...

其实从开发难度上来讲ARM和FPGA分开会使开发难度变大,因为一些cpu和硬件加速紧耦合的算法你就需要人为的把它剥离开然后还要再分别在ARM和FPGA里进行优化,把整个算法流程分割成几大块,每一块里cpu执行的部分需要转换成fpga里的状态机,同时还要进行关键加速模块的设计,cpu则只进行数据传输控制以及一些高层的判断任务。设计调试时间长很多。其实zynq这些现在使用的不多主要还是因为成本和工具链不熟悉的原因,很多工程师要么会arm要么会fpga但是两者都会的工程师现在估计还在大学里面,和部分行业大牛了吧。现在墙外已经有一些工业机器人和智能监控的项目在用带硬核的SOC
了。包括前一阵子intel收购altera就是要做服务器里的SOC FPGA。 个人愚见。

网友:
altera cycloneV soc
xilinx zynq。

网友:
二月你什么时候这么吊了,都搞上linux了,m3都不玩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其实从开发难度上来讲ARM和FPGA分开会使开发难度变大,因为一些cpu和硬件加速紧耦合的算法你就需要人为的 ...

国外有哪些应用soc的案例?有没有链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外有哪些应用soc的案例?有没有链接看一下

https://www.&&&&&&&&.com/watch?v=CXb_m8p3Yt4

&&&&&&&改成你懂的某you视频网站

网友:
fpga可以做一些接口外设

网友:
除非前沿,,or,,性价比超高,,,否则,大把这类板了。

网友:
为做开发板而设计开发板意义不大 开发板最好是您多个项目的积累和总结

网友:
好久没有上线,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有一套方案 TI公司的双核 A9+DSP  再和fpga 通过GPMC总线通信,系统可以是wince和linux, fpga做运动控制插补 各种运动算法,8轴 可以用在各个工业场景。也有用altera的cyclone 5 双核A9硬核的fpga芯片来做,不过成本太高了点。需要交流的 可以加我QQ:2401547092 交流哦。 还有PCI 的运动控制卡方案,PCI是采用自己源码的fpga IP,成本低,性价比高。

网友:
了解一下,听大牛的看法

网友:
正在弄fpga, 表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