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linux系统创建TCP服务器端口数最大可以多少

楼主(2016-02-28):
想知道这个极限

楼主:
或者是tcp客户端的最大连接数

网友A:
同问,怎么做才能多个并发

网友:
由于以太网协议端口号只有16位,所以除系统用的以外,用户可用的差不多在6W个左右。但是通常情况下都是一个端口+N个连接(就是一个端点对),所以你没必要纠结多少端口,要知道TCP并发数量跟路由器和PC有关。一般家用路由最大转发在32K个左右,PC上面跟内存有关,每个连接占4K左右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怎么做才能多个并发

windows下是多线程

网友:
一台服务器可以同时监听的TCP或UDP端口数是6万多,可以同时连接的客户端数量取决于内存限制,如果内存无限的话,IPv4的并发连接数理论上限是:4G IP地址空间 × 每IP 64K端口空间 = 256T个。

网友:
端口数量是有限的,但是连接数量是由通信双方的ip和端口4个变量决定的,这个数字比服务器内存资源大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