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熟悉伺服阀,这种伺服阀对驱动电流有啥要求吗?

楼主(2016-02-28):
想问下,这种伺服阀对驱动电流有啥要求,要不要为了提高响应在电流里面叠加个三角波什么的啊?

网友A:
我熟悉    你是在哪用的  高压还是低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熟悉    你是在哪用的  高压还是低压

低压,6MPA压力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低压,6MPA压力左右

你这个压力也不低,看着是压力控制阀,直接恒流驱动即可
用2KHz PWM和电流检测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压力也不低,看着是压力控制阀,直接恒流驱动即可
用2KHz PWM和电流检测闭环控制  ...

好的,谢谢

网友B:
这种东西有多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东西有多贵?

1W左右 ,但是很小一个,大概10CM见方

网友C(2017-02-15):
你好。您会液压伺服阀控制器设计吗?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您会液压伺服阀控制器设计吗?数字的

?,看哪种伺服阀,要求是啥。

网友(2018-06-27):
引用 楼主:
?,看哪种伺服阀,要求是啥。

留个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