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雕刻机 移动到某个坐标

楼主(2016-02-28):
  不知道是否能输入个坐标,让雕刻机移动到坐标上

网友:
维宏卡可以

网友:
可以多打几个字母吗?
可以的话就用G代码,例如  G1 X11 Y22

网友:
mach3 里面 G0 G1 都没问题呀

网友:
给个指令,想移动哪里都行

网友A:
mach3里的手动编程直接输就可以呀,如:X10Y10Z-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h3里的手动编程直接输就可以呀,如:X10Y10Z-10

搞定,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