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一个射频功放

楼主(2016-02-28):
频率433M,空旷能够发射5-8公里的一个射频功放需要多少W的功率,在帮我推荐一下什么模块可以搞定。
谢谢了

网友:
0.5w    足以

网友A:
标题表述不清,你是让别人给你推荐,还是你给别人推荐?

不说天线,不谈高度,只说功率没意义,有强大的天线,LS说的0.5W都可以通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表述不清,你是让别人给你推荐,还是你给别人推荐?

不说天线,不谈高度,只说功率没意义,有强大的天 ...

我对射频一窍不通,天线就用平板天线,高度就正常在地上操作。

网友B:
433的平板天线?楼主你想做一扇门?

网友C:
你要说明你的调制。 一般fm 需要5watt才能达到8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的平板天线?楼主你想做一扇门?

看大功率网卡是平板的,就认为这个天线也是平板的好。还请问433M的用那种天线效果最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433的平板天线?楼主你想做一扇门?

目测楼主搞到一雷达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说明你的调制。 一般fm 需要5watt才能达到8公里。

调制这种问题太高深了,更本不懂。前面就用4432之类的模块,然后把这个信号放大发射出去

网友:
定向用八木,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调制这种问题太高深了,更本不懂。前面就用4432之类的模块,然后把这个信号放大发射出去 ...

买个山寨10瓦对讲,拆开把你的信号接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对射频一窍不通,天线就用平板天线,高度就正常在地上操作。

不懂还是找解决方案吧,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一两个帖子估计说不清楚,找找无线电通讯方面的资料。
平板天线,应该是定向天线吧,看增益和角度,还有极化方向。
高增益的天线,中间没有遮挡,地面操作,估计5W能用,还要看对误码率的要求。
5W的U段无线设备,得去无委会备案,交占频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山寨10瓦对讲,拆开把你的信号接进去。

这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还是找解决方案吧,里面涉及的东西太多,一两个帖子估计说不清楚,找找无线电通讯方面的资料。
平板 ...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单片机控制SI4432发送一串代码,但是4432的距离不够,就想用一个功放把信号放大了在发送出去。接收机在5-8公里的地方。还望指教

网友D:
跟你的调制方式 编码方式 速率关系都很大 2楼说的好 设计好了 0.5w就够了 淘宝433M cdma 模块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单片机控制SI4432发送一串代码,但是4432的距离不够,就想用一个功放把信号放大了在发 ...

433是可视传播,你看你两个地方能否用望远镜直接看到,如果能,用高增益天线+PA,如果看不到,就说不好了,有可能需要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是可视传播,你看你两个地方能否用望远镜直接看到,如果能,用高增益天线+PA,如果看不到,就说不好了 ...

这种放大器用那种好呢?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最好是模块。接电,接输入信号,接天线发送这种。简单直接的,价钱贵点点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放大器用那种好呢?能不能帮我推荐一个,最好是模块。接电,接输入信号,接天线发送这种。简单直接的 ...

要看你需要多大功率了,小功率的,可以用航模用的PA,大功率的,因为Si4432才20dbm的功率,成品不好找,可能要自己做。

网友:
433貌似简单,马云家找对讲机U段功放,一般都是几十W的,几百块钱一个

网友E:
自己做的话,推荐管子rd15hvf1,用模块的话推荐RA30H4047M1,都可以工作到UHF段,后者功率大些,具体数据请参考手册。
另外这个频段的天线建议选择八木天线,5-8单元即可有非常好的效果。馈送线路一定要用馈管(物理发泡材料的介质),聚乙烯实心材料介质的普通馈线会有比较大的损耗,具体可以通过长度和厂家给出的(频率损耗/米)计算得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话,推荐管子rd15hvf1,用模块的话推荐RA30H4047M1,都可以工作到UHF段,后者功率大些,具体数据请 ...

谢谢,非常全面。在多问2个问题。1.接收的4432要回传数据,只在发射的4432加功放可以不呢?2.搞这个东西要不要在无委会备案呢?你推荐这个模块我看有30W,这样来看可能要发送几十公里。。。。。。。

网友:
频率在业余频段内,功率不超过0.5W不用申请备案。
最好两边都用八木天线,不要盲目加大功率,费电,干扰他人,无委会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大概的意思就是,单片机控制SI4432发送一串代码,但是4432的距离不够,就想用一个功放把信号放大了在发 ...

要远距离为什么不用专门为远距离而生的sx1278?
用个好的调制算法比拼命加功率有效的多!
我实测过可视条件下一对1278的模块用大约一米高的全向天线都能传5.2公里。我当时还带了一对平板定向天线都没用上…
因为广州市区内找不到更远的可视距离了,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要远距离为什么不用专门为远距离而生的sx1278?
用个好的调制算法比拼命加功率有效的多!
我实测过可视条 ...

补充一下,我当时用的是安美通的500mw模块,速度9Kbps

楼主:
引用 网友F:
补充一下,我当时用的是安美通的500mw模块,速度9Kbps

这个模块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呢?价格如何?还望告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呢?价格如何?还望告诉

深圳安美通,自己搜就行了,价钱有点贵,差不多三百块钱一个500mw,但真的一分钱一分货,距离方面太牛了!
还有100mw的只要一百多一点一个,我怀疑只用100mw加定向天线也足够传5公里,哪天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你的调制方式 编码方式 速率关系都很大 2楼说的好 设计好了 0.5w就够了 淘宝433M cdma 模块看看 ...

是的,用足够好的调制方法,0.5w配全向天线都够用!都不必上定向天线,这样也不需要对天线方向了,多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非常全面。在多问2个问题。1.接收的4432要回传数据,只在发射的4432加功放可以不呢?2.搞这个东西 ...

sorry. 一直在忙,刚上来看到,希望回复不晚。

第一条没有太明白您的意思,如果是单向的传送,那么发射这边加大一些功率应该可以提高。

第二个问题,功放模块的功率不是恒定的,根据推动级的功率不同有个范围(data sheet ),另外如果是非实验目的的商业使用,建议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登记备案办理相关手续,这对自己和无线电环境都是好事。

补充:个人认为功率能够满足使用即可,不必太大,尽量在天馈系统和接收机的灵敏度上搞一下,另速率和距离有时候是一对矛盾,根据需要处理吧。祝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己做的话,推荐管子rd15hvf1,用模块的话推荐RA30H4047M1,都可以工作到UHF段,后者功率大些,具体数据请 ...

之前本想买一个模块,但是成本太高。现在准备自己做一个,虽然找到一个RD15HVF1的典型电路。但电感电容不会算,电感电容要怎么算才可以呢?或你有没有一个应用电路,频率433M

网友(2016-03-29):
又忙了一周,才看到。对于UHF频段的PA,没有相应设备是比较难调试的,即使根据手册上的参数,也不能保证一次就好。关键是这个频段频率比较高,各种分布参数都会影响到电路的工作状态(甚至是PCB的走线长度),阻抗匹配也是需要根据实验决定,我的建议是找现成的模块或者设备,自己做的话可能时间成本会比较高,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需要些什么设备呢?我看看我们这里有没有。原谅我是一个无线电的菜鸟

网友G(2016-08-23):
现在这样的射频IC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这样的射频IC有很多

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有人说了,用SX1278的模块嘛,现成的拿来就用,自己弄真的很费劲,除非自己有相当的量,否则都是不划算 ...

哦,我是要功放,不是射频芯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哦,我是要功放,不是射频芯片

要功放看我的开源帖子,sky65377 配合4432很好,免调试,方便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功放看我的开源帖子,sky65377 配合4432很好,免调试,方便批量生产

这个很强大

网友I:
是滴,免调试,匹配全集成,就和用运放一样简单。
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滴,免调试,匹配全集成,就和用运放一样简单。
你值得拥有。

确实非常的爽,不知道配4463的效果如何,功耗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比如TI的C1101,SEMTECH的SX1208等等  挺多的  现在做315M\433M频段的厂家太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有哪些型号呢?

好吧  看错了  功放的话建议还是用管子去做,芯片IC价格都比较高,毕竟是射频,一般的管子很多,比如我们用过的NEC的2SC3357RE,功率满足你的要求是足够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716-1-1.html  两年前找的资料了,不一定对楼主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