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PIC芯片的ID?

楼主(2016-02-29):
当KIT3和目标器件连接后电脑上会有提示, 比如:Device ID Revision = 00003040,连接成功,
此时,换一个其他型号的芯片,MPLAB上设定的型号不改,再用KIT3与其连接,此时会提示:
比如: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ed0000).目标器件不匹配!!!
意思就是读出的ID和电脑上设定的型号的ID不匹配??/
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读出目标器件的ID?如果能,应该就很方便了

网友A:
这个ID不是每个芯片是唯一的,单独读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ID不是每个芯片是唯一的,单独读出来有什么意义吗?

我没说明白,我的意思是在不知道芯片型号的情况下,怎样能读出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