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03A无法启动,输入电压为14V时,负载较重下,如何解决

楼主(2016-02-29):
如题,负载【加到5V上】轻时2303可以正常启动,负载重了后,2303就不停的复位。

原理图如下:折腾我许久后发现是10欧姆电阻影响的,即在重负载,2303不停复位时我把10欧姆电阻短接后,系统就正常启动了。
此时量2303的IN脚电压为14v,我设置的输入最低电压为12v,调节输入电压,当输入电压小于12.2v时,2303不停的复位,说明在大负载时14V的电压是可以启动2303的

在输入端并330uF的大电容后,大负载时也可以正常启动。但是输入端电容不能太大,所以就不能用这个方法了。

10欧姆电阻是在做本安试验时,为了防止电流过大,防脉冲等作用,暂时不能去掉
大家看看什么原因造成大负载时2303无法启动呢?

付:下图是2303刚启动是在1欧姆电阻上产生的波形

网友A:
输入端的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

网友B:
Vin 加个大点的电容

网友C:
25V的耐压有点悬   稍微有点浪涌就不行了   这个电路 只能实验室玩玩

网友D:
减小R1,或增大C8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Vin 加个大点的电容

嗯,这里加330u的电容后也可以起来,但是输入端不能加这么大的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小R1,或增大C8试试

增大C8是可以的,如换成330u的就可以了,但是电容不能超过100u,所以暂时不能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V的耐压有点悬   稍微有点浪涌就不行了   这个电路 只能实验室玩玩

25V有点小,18v输入时防爆电源给的,不会有大的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的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

已更新到楼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小R1,或增大C8试试

增大R3,en管脚分压多点。那个C3 可以并在输入点,放在R1和R3之间有什么作用??

网友D:
10欧姆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欧姆电阻太大了

嗯,是有点大,换2欧姆时2303可以启动,换2.5欧姆就起不来了

网友E:
这样算吧。 你用了10R/5W的功率电阻。
那么该电阻最大通过的电流不能超过0.7A。
假设MP2303没有功耗。 那么你输入14V的电压。 后级理论最大的电流也不过是
(14V x 0.7A) /6V=1.63A。
你还有用1R的电阻测试。。。 这说明MP2303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F:
输入端电阻改为可恢复保险丝如何

网友G:
你的EN管脚的 分压 比例不对吧可能。在 14V时,由于 前面的10电阻与二极管,实际到 MP2303的VIN管脚没有14V,EN 电压处于了 临界值。

网友H:
说点我的经历吧。
曾经把15V输入,用电阻限流后输入7805,再利用金升阳的DCDC/5V变5V的隔离电源模块做隔离,得到隔离的5V
加电阻的目的是降低7805的发热,结果发现隔离电源无法启动,去掉电阻后就能启动了但7805很热
你能否将2303的后级负载改为带使能的,电源启动正常后,负载再投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EN管脚的 分压 比例不对吧可能。在 14V时,由于 前面的10电阻与二极管,实际到 MP2303的VIN管脚没有14V ...

这个分压是官方的那个软件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输入端电阻改为可恢复保险丝如何

现在已经换成自恢复保险了,测试正常

但是以后还需做安标实验验证,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说点我的经历吧。
曾经把15V输入,用电阻限流后输入7805,再利用金升阳的DCDC/5V变5V的隔离电源模块做隔离 ...

嗯,这个方法试过了,不行

从上电波形看出,上电100us后,2303开始调整输出,大约调整了320ns后输出【这里会后一个很大的脉冲,如楼主为的图片,这个脉冲幅度比lm2675的大,但是调试时间要短的多】,

系统都工作正常,10ms后把我大负载打开,2303输入脚又会产生一个脚宽的脉冲,此后,2303输出保护,一直在复位了。

下图是lm2675上电后的第一个脉冲,此脉冲比2303的幅度要小很多,但是时间较长,,哪位知道怎么把2303的脉冲幅度给降低点呢?且这个幅度和负载大小有关,负载大,幅度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算吧。 你用了10R/5W的功率电阻。
那么该电阻最大通过的电流不能超过0.7A。
假设MP2303没有功耗。 那么 ...

去掉10欧姆电阻后,用稳压电源供电,18v输出的电流为820mA

“10R/5W的功率电阻,那么该电阻最大通过的电流不能超过0.7A”===========如果超过了电阻就会很热,电阻会变大吗?其他参数如何

网友I:
不知道你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就算按照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3A计算,芯片输入端电压也只要7V就能满足。留点余量,暂时取8V最低输入电压。
按照你说的输入18V是,电流0.82A,效率按照0.9计算(实际查出来达不到),这样计算出来输入端串联的电阻不超过5.3ohm。

所以,根据你的实际负载条件,反向计算一下,很可能你串联的电阻就是不合适。 另外,将欠压阈值降低,可以适当的提升串联电阻的阻值。 最简单的办法,先吧欠压锁定功能去掉,直接看最大负载条件下的最小输入电压值。

另外,本安不是要求输入端串联3只二极管的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分压是官方的那个软件算的。

官方有那个 10欧姆电阻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方法试过了,不行

从上电波形看出,上电100us后,2303开始调整输出,大约调整了320ns后输出【这 ...

对电源不是很懂,感觉似乎是2303的调整速度很快,当负载投入时快速的加大占空比使输出电压维持正常,但就是因为这么快速的增加占空比导致输入电流增加速度很快,串联电阻压降过高,然后达到了2303的欠压保护……
顺路问一句,您示波器的型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有那个 10欧姆电阻吗???

没有,这个电阻是历史遗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对电源不是很懂,感觉似乎是2303的调整速度很快,当负载投入时快速的加大占空比使输出电压维持正常,但就 ...

DSOX-3012A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道你设计的最大输出电流是多少。
就算按照芯片的最大输出电流3A计算,芯片输入端电压也只要7V就能满足 ...

谢谢,分析的很透彻

串联3个二极管?这个好像不知道,我也刚接触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