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薅羊毛,请教坛子里高手看图识别 电机 和芯片

楼主(2016-02-29):
最近股票亏到要破产了,想薅羊毛还得干老本行,最近见到个设备,觉得可以将他的思想用到我的挤出机上去哈,请高手们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电机哈?怎么控制?

一个电路板大概有一个MCU加 4 个SOP8的芯片驱动了一个电机,都是其中一个有字样是 LM358 8AK HK537 ,好像是一个放大器芯片
另外三个芯片有 4606  PK5P50  的字样,我猜是三个驱动芯片

控制的电机一共是8根线,步进不像步进,伺服不像伺服,BLDC不像BLDC,搞不清楚是什么玩意?8根线每根线有什么作用?见多识广的高手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LM358  双运放
AO4606 双场管

网友B:
bldc,有霍尔是8根线,4个so-8,一个是358放大器,另外3个是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有霍尔是8根线,4个so-8,一个是358放大器,另外3个是mosfet

万谢各位坛友,薅羊毛进了一步,能否再请教下,这种电机那里有卖?什么型号?每根线的定义在那里找到资料?不一定要这种电机,只需要跟他类似的即可

网友C:
这个是窗帘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窗帘机吧?

不是,就是一个简单的电机正反转

网友D:
好像是叫什么伸缩杆电机来着,医疗床上有应用

网友:
就是一个无刷减速电机+丝杆,无刷减速电机根据电机直径尺寸搜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叫什么伸缩杆电机来着,医疗床上有应用

正是这个玩意,我想用到3D打印上去骗万把块钱的小项目资金好养家糊口,能否指点那里有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  双运放
AO4606 双场管

谢谢,兄台果然是高手,
我搜了下好想有个瑞萨的电路板跟这个电路板相似,也是使用一个放大器,三个驱动芯片,可否告知如何快速上手?哪里能买到类似方案的开发板?你是否有卖哈?
能否百忙之中指点条明路,这个月生活费就靠他了

网友:
推杆电机

楼主:
我在淘宝上查推杆电机确实很类似,但是淘宝的推杆电机只有两根线,而我手头的电机输出的是8根线,从电路板上的三个驱动芯片基本可以确定就是楼上一高手所说的 带霍尔的BLDC,不知道使用淘宝上的推杆电机是否照样可以满足功率要求?
我看了下,两边都是12V供电的,那个功率更大?噪声更小,效果最好?成本更低?请 雨爷 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bldc,有霍尔是8根线,4个so-8,一个是358放大器,另外3个是mosfet

谢谢高手指点,基本确认就是他了是个BLDC,万谢。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是这个玩意,我想用到3D打印上去骗万把块钱的小项目资金好养家糊口,能否指点那里有卖?  ...

楼主要用在3D打印机的哪个地方?我记得好像没有需要这种电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用在3D打印机的哪个地方?我记得好像没有需要这种电机的吧

或许是巧克力打印机用来挤出巧克力

网友:
8根线不正好是带霍尔的BLDC么。  3根驱动+3根传感器+2根电源。。。

网友:
带3个霍尔的无刷直流电机,霍尔电源2根线,3个霍尔信号线,3个电机相线

网友:
上万能的某宝  根据尺寸去套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在淘宝上查推杆电机确实很类似,但是淘宝的推杆电机只有两根线,而我手头的电机输出的是8根线,从电路 ...

吓死我了,这么称呼一90后,你是要吓死我么

如果人家使用bldc的话,那和普通的推杆电机就不是一类东西了。可能你应用的环境需要精确定位,所以人家上bldc了。普通的推杆电机是不能精确定位的,只有两个限位开关。单纯讲推力的话,推杆电机有多种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吓死我了,这么称呼一90后,你是要吓死我么

如果人家使用bldc的话,那和普通的推杆电机就不是一类东西了 ...

要得就是这个BLDC啊啊,我也不需要精确定位的,但是是手持设备,希望寿命和功耗能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