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检测0.1mm数量级微小形变的方法

楼主(2016-02-29):
4mm直径的硅胶输液管,堵塞时有略微膨胀,有什么好办法怎样可以检测出这一形变吗?
请指教!

网友:
激光位移传感器。精度绰绰有余。不过有点贵。

网友:
应变片检测,检测电阻变化~

网友:
这个也可以测量压力来检测堵塞

网友:
位移传感器就行,以前客户的设备上还有1um精度的,多高精度的都有,看成本承受能力.

网友:
靠檢測這個形變不靠譜吧?

网友:
应变片接成电桥

貌似你这个应用应该检测液体压强

网友:
应变片不太合适,输液管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换,谁也禁不起不停地贴应变片这样的折腾。

网友:
光线检测是不是有液体滴落,只要把光线对准口就好了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做引伸计,可以精确到0.1um,校准之后!

网友:
行业内一般用触力传感器,实力就是检测压力

网友:
省事,不差钱就激光位移,稳定性好,而且你精度速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应该可以找到高性价比的系列

网友A:
0.1mm精度不算高,难度在于是否要整根输液管都需要测试,还是选某个点;若整个管子都需要测试就比较麻烦了,测压力是个方法,但是微小的压力变化不一定容易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mm精度不算高,难度在于是否要整根输液管都需要测试,还是选某个点;若整个管子都需要测试就比较麻烦了 ...

只要测量某一点.

网友:
我估计你是要测试有没有堵上

网友:
用在输液管上,还是测压力或流速靠谱点

网友:
输液泵上的?

网友:
光的干涉衍射啥的,可以测微小位移的,好像是干涉吧

网友:
输液管能膨胀,肯定压力增大了,测压力

网友:
这个用线性CCD比较合适,精度0.1mm没有问题的。而且不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