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居中 是否会有不同相的火线??

楼主(2016-02-29):
如题,我是做产品的,电子触摸开关

现在一个技术方案,需要把两个不同位置的火线短接到一起,担心如果不是同相的火线会炸掉
实际安装我们并不会到现场,因此无法帮忙确认是否是同相的火线。为了防止客户那边出现安全事故,这里请教一下

想了解国内家装电路的实际概况,好评估方案可行性,希望老工程们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一栋楼不同单元不是一相。

网友B:
如果用的是三相电,肯定会有不同相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一栋楼不同单元不是一相。

回复得好快,我重新编辑了一下,不是不懂如何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的是三相电,肯定会有不同相的呀!!!

恩,我公司同一个房子内的,空调和日光灯的火线就是不同相的

但我不了解行业的概况是怎样的,想有经验的人能回答一下

网友C:
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一下两个火线的电压,如果是380V那肯定就不是同一个火线。
当然,即使是同一个火线,如果两个火线上的负载不一样,线上的压差太大,也是不能直接短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得好快,我重新编辑了一下,不是不懂如何测量

两根线交流档电压为0就是同相,380就不同。

网友:
在农村一般一户人家用的是同一相,但和邻居家的,可能就不是同一相了。

网友D:
看入户表,如果是3相表,屋里面肯定有不同的相线,如果是单相表,里面肯定只有一相。家里面一般是单相表,三相表的很少。

网友E:
三相四线制,  正常来说,民用入户线单户都是同一相.  使用单相电表,不同户就不一定了.

民用三相是属动力电,装三相电表需要申报才能装,一般会和照明电分开布线.

不过很多家庭的走线都不怎么按照规范,除非是正规地产商的商品楼.

另外你这个开关很奇特,为什么要连接两个位置的火线啊!
一般家居安装电器另外走线很麻烦呀! 装个开关还要请个电工!  安装费都超过你开关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相四线制,  正常来说,民用入户线单户都是同一相.  使用单相电表,不同户就不一定了.

民用三相是属动力电 ...

是这样的,电子开关替换原来客户家里的传统双控开关

因为原来已经有“楼道线”在墙体里面了,现在两个电子开关利用这两根“楼道线”进行通信

而现在,有客户的家里,这两个开关不单单需要双控一个灯,还要分别单控其他的灯
不好文字描述,上图吧

如图,如果还采用有线通信的方案,那么两个电子开关之间就需要进行电气连接
而两个电子开关还需要分别单控灯,所以都要进入火线
所以就有了不同相的顾虑

网友F:
需要把两个不同位置的火线短接到一起,           不明白这个,不同位置等于两个房间?               不过,不管怎么样,家里没谁接三相电吧

网友:
如果用到工厂里,工厂肯定有电工,产品说明书黑体说明安装事项,还能接错的话神仙也没招。

网友:
工厂用电有可能遇到两根火线是380,一般住户几乎不会遇到,入户线都是一根火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恩,我公司同一个房子内的,空调和日光灯的火线就是不同相的

但我不了解行业的概况是怎样的,想有经验的 ...

公司的环境和家庭不一样的,照明和空调是分开的,每层楼可能都不一样。
家里一般入户都是单相入户,没有不同相线(火线)之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电子开关替换原来客户家里的传统双控开关

因为原来已经有“楼道线”在墙体里面了,现在两个电 ...

电源不隔离吗?

这方案如果在单户人家就可行,只要确认用户家是使用单相电表就可以.

如果是不同户之间使用,比如一栋大楼内,就会有问题.

改进方法是需要电源隔离(使用隔离电源),  输出控制点隔离(使用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的环境和家庭不一样的,照明和空调是分开的,每层楼可能都不一样。
家里一般入户都是单相入户,没有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不隔离吗?

这方案如果在单户人家就可行,只要确认用户家是使用单相电表就可以.

目前由于方案上的局限性,没办法隔离

现在是把火线当成了数字地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入户表,如果是3相表,屋里面肯定有不同的相线,如果是单相表,里面肯定只有一相。家里面一般是单相表, ...

是这样的,一般是单相入户。但也有三相的,比较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由于方案上的局限性,没办法隔离

现在是把火线当成了数字地来用

不隔离,那你这产品使用有局限啊!
如果保护措施不得力,一旦被半灌水电工使用到错误的地方,小心出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隔离,那你这产品使用有局限啊!
如果保护措施不得力,一旦被半灌水电工使用到错误的地方,小心出事故!

是啊,所以现在考虑是不是用无线来通信比较好

不过上面有朋友说,一般民居都是单相入户,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H:
居民用电的话,一户肯定是一相,但是有些家庭是非居用电,可以有三相电,所有不能认为一个家庭就肯定是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H:
居民用电的话,一户肯定是一相,但是有些家庭不是非居用电,可以有三相电,所有不能认为一个家庭就肯定是同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居民用电的话,一户肯定是一相,但是有些家庭是非居用电,可以有三相电,所有不能认为一个家庭就肯定是同相 ...

我家附近居民用电,新报装的(附近一大堆拆迁建房的)基本是三相的。

网友:
这个,一般如果是别墅,商业楼盘,会三相电进户,一般家庭用电是单相,但是到单元楼肯定是三相。

网友:
新盖的房子,每个家的线路都接独立的空开漏电保护,你这样搞好果不是一个回路的火线接一起会跳闸的。

网友I:
楼上说得对,非同开关下的火线不能接到一块,你要接一块了,空开就没有作用了。你要用零线作为数字地也不行,因为,有的空开是双线的。用哪个线当数字地都是不靠谱的行为,要么再拉一对线,要么上无线,或者用电力载波。再拉线最不靠谱,但是最可靠。无线最常用,但是,还要加电池。电力载波,忒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得对,非同开关下的火线不能接到一块,你要接一块了,空开就没有作用了。你要用零线作为数字地也不行 ...

其实我现在用的也算是电力载波,只不过是在3V的“弱电恒压”电源线上进行通信(对应的数字0V,即数字地是220V电力系统中的火线)
两个开关之间就一对线,主开关通过这一对线,完成了对从开关的供电和通信

发帖时,脑海中的疑问,如前面描述的,现在客户要求从开关也能单控照明灯(本来从开关只是一个纯触摸的数字电路)
由于从开关也要控灯,所以也要和主开关一样,有火线进入
而又由于主开关和从开关是共数字地的,即共火线的
如果此时从开关引入的火线,和主开关本来的火线不同相,就会发生两相短接

今晚我又想了下这个问题,发现我干嘛要在从开关接入火线。。。直接使用主开关通过一对“楼道线”接过来的火线(数字地)就可以了

这虽然可能会把从开关处的照明灯的供电火线改成了另一相,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总比两相短接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普通居家用户,是不可以拉3相的,拉3相需要审批才可以拉。
但是有一点,就是,不同户之间,可能是不同相的 ...

以前在上海租的小区,就是三相电入户的,现在空调,取暖器电器功率大,单相的话电流扛不住。

网友K:
即使是同一相的两处火线,直接连接起来也是不安全不合理的。1,两个要连接的地方一般会有压差,连接后会导致这两线电流增大。 2,不同空气开关下的火线接一起不安全。3,如果是两个电表下的火线,连接后两个表计量都不准确了。这样就会一个表要多交电费,另一个表少交电费。接下来也可以把其中一个表的火线断开,照样用电,让邻居交电费去。最不好的结果就是邻居两家打架了。

网友:
写字楼里一般都是三相高压进入,在配电间里为了保证三相平衡把不同的用电设备分成了不同的相

网友:
居民楼,见过同一单元对门不同相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即使是同一相的两处火线,直接连接起来也是不安全不合理的。1,两个要连接的地方一般会有压差,连接后会导致 ...

1,两个要连接的地方一般会有压差,连接后会导致这两线电流增大
---》如果是同一相的火线,又是同一户里面的,其实问题不大吧,压差基本可以忽略。
而且在短接后,这个压差就消失了吧
事实上,相当于了两根火线的前面部分合并到了一起,这个前面部分的线电阻还变小了

2,不同空气开关下的火线接一起不安全
---》还是同一相火线的前提,如果是不同空气开关下的话,我想了想,好像是会1个空气开关不安全,另1个空气开关总是跳闸(火线电流≠零线电流)?

3.如果是两个电表下的火线,连接后两个表计量都不准确
---》不确定电表的计费原理,好像是有接入火线和零线吧,万一是以最大值来算,那么可能就是两个电表的计费都多了,因为  火线电流≠零线电流

另外,其实没这个问题啦,因为实在同一户里面操作,不会取到隔壁家的火线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我现在用的也算是电力载波,只不过是在3V的“弱电恒压”电源线上进行通信(对应的数字0V,即数字地是 ...

这里再补充一下,看到前面各位阿莫的朋友的回答,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万一两根火线是不同空气开关出来的,我现在把一根火线废弃掉了,两盏灯都用同一根火线供电
但是由于灯的零线从不同的空气开关出去,那么就会导致两盏灯所接入的空气开关都会跳闸??因为  火线电流≠零线电流

网友(2016-04-30):
我就知道两相火线短路时的电弧很猛!

网友:
住宅一般都是单相入户,因为用的是单相电度表,但是不排除有大户型3相入户情况。开发产品,就得赌一边了。不过放心,一般电工不带电接线,不带电接线接完了电闸合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把两个不同位置的火线短接到一起,           不明白这个,不同位置等于两个房间?               不过 ...

有的,我们小区就可以申请三相表。有的家用中央空调用的就是三相四线。

网友:
我的房子,一个单元6户,每2户分一根火线,每户是一根火线。正常情况下不可能出现一户两根火线的情况

网友:
为什么要火线短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一下两个火线的电压,如果是380V那肯定就不是同一个火线。
当然,即使是同一个火线, ...

同一火线短接是没问题的。至多是当做分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