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简单的用通电时间控制直流电机转动角度?

楼主(2016-02-29):
有没有人试过?
比如有的直流减速电机 。一分60转。那可以不可能当成通电一秒就一转 半秒就180度
0.25秒就90度呢?、

如果有误差。会有多大误差?

网友:
累积误差会比较大.    加一个反馈机制. 如光栅等.

网友:
不用去想这个肯定飞到那里都不知道  肯定要有编码器反馈的

网友:
误差很难说的,换个电机就不一样了。

网友:
误差大,直流电机惯性比较大,建议加光栅编码器和刹车电路

网友:
直流电机控制转半圈基本不可能,加减速后用圈数控制吧

网友:
减速机内肯定有齿轮间隙,所以肯定存在角度误差的

网友:
精确控制角度的直流电机首先必须是空心杯转子,其次要有旋转编码器
直流电机负载不同转速差距很大

网友:
要考虑机械惯性,不大好弄。

网友:
直流电机pwm调速是不是就是这样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我想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另外。不需要重复。有别的机制反馈位置信号。

网友:
启动,停止,中间摩擦系数的不同,都会造成严重偏差。精度要求不高,建议抓纹波。

网友:
精度不高还是可以得,淘宝上面的简易的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z轴就是这种方式控制的。

网友:
电机转子有惯性,断电到停止还有位置差的,这种方式不能做位置控制的。

网友(2018-05-29):
正在做这么一个蛋疼的项目

网友:
用舵机吧

网友:
我确定用普通铁芯电机配磁编就可以了!

网友:
负载变化会影响电机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