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与显示几点疑问

楼主(2016-02-29):
关于触发与显示有几个问题一直在纠结,请大神指点:

1、示波器上显示波形是以下哪种放式:
                                                ①:显示完一整屏,然后清屏,再从X轴0点开始描线?
                                                ②:假设X轴是0~100,当前在X=0处画一点,接下来清除X=1处的点,再在X=1处画上新点,然后以此类推?
2、对于触发我的理解是:
                                                Auto:不停采样数据,然后将数据显示到屏幕上,显示完一屏幕,然后清掉,再显示下一屏幕,以此类推?
                                                Normal:假设设置触发LVL是1.5V,边沿是上升沿,那么我只在满足条件时开始采样,采集结束后,将这组采集到的点均匀的显示到LCD上(所以就是LCD X轴有多少个点,触发条件满足后我就采多少个点??)。再等下一个条件满足,再按之前的过程重复???
                                                Single:在满足Trigger条件后,以一定的速率采集连续采集指定个数的点数(最多是FIFO大小)??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最近在用STM32写一个示波器的程序,写的差不多了,这是我的理解:关于显示,如果你处理器速度够快,可以采用方式1清屏,我是采用方式2,但是跟你说的也有所区别,先清除上一条曲线,再画当前曲线

网友:
关于触发:
   Auto:即使没有触发,示波器也会刷新。有触发时能够稳定显示;

网友:
Normal:当满足触发条件时,示波器采样显示,不满足时,停止显示。
Single:当满足条件时,示波器采用显示,然后停止。不刷新。

至于采集多少个点,跟存储深度有关。

以上是我的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A:
我认为,Normal方式要不停采集并丢弃(环状FIFO),假设你存储深度1M点(实际物理空间会比1M要多一些),触发起始点在屏左侧30%处,那么数据采集存储过程存储空间圆环状循环使用,但是一旦触发条件达到,从当前存储点前推300K点开始取数据显示,到触发点有可能数据进入很慢(时基慢),这时是边采集边存储边显示,直到完整一屏,也可能很快(时基快),那直接刷过去,刷完一屏,继续等下一个触发条件。总之30%处是对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Normal方式要不停采集并丢弃(环状FIFO),假设你存储深度1M点(实际物理空间会比1M要多一些),触 ...

赞,欢迎大家一起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