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款4-5寸触摸屏的硬件

楼主(2016-02-29):
最近查资料,想要做一款4寸到5寸这么大的屏幕的一个东西,可以触屏,彩色的。不知道有什么样的配置性价比比较高。
我有几个方案是,1. LPC1788,配一个4M的sdram,256M的flash。
2.CPU:A20,其他东西不太清楚。
3.用stm32,不知道好开发不
主要考虑的是 价钱,然后是开发难易程度。屏的那个接口用RGB的。有高手指点一下么

网友:
有量选择便宜的,没量选择容易开发的。
NXP的应该在两者之间。

网友A:
新塘  N32903  价格大约16。再挂一个SPI Flash就组成最小系统……

网友B:
传份某宝上的4.3寸屏幕模块!整个模块成本大概在¥60元以下

网友:
我想要7寸的

网友C:
1788就好,其他的stm32带LCD接口的型号贵,要没还要加个驱动芯片也是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788就好,其他的stm32带LCD接口的型号贵,要没还要加个驱动芯片也是贵

1788其实光做屏,还是浪费了上面很多外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788其实光做屏,还是浪费了上面很多外设

1788,30块钱一片,成本太有优势,自带DRAM接口,浪费就浪费了吧,没得选择啊。

其他的片子要么资料少,要么不适合批量,要么不是工业级,要么贵,要么不是大厂的不敢用

网友D:
1785估计还便宜一些

网友:
软件用啥呢

网友:
古二真。不解释

网友:
nuc972怎么样?

楼主:
软件emwin  ucgui 这些哇。

楼主:
优势是什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85估计还便宜一些

应该把,1788 178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份某宝上的4.3寸屏幕模块!整个模块成本大概在¥60元以下

好的,谢谢,我看一下

楼主:
7寸的好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88其实光做屏,还是浪费了上面很多外设

其他正常功能我也会用的。我是做一个 带触摸屏的 净化器。

网友E:
楼主主要考虑的是 价钱?

那考虑这款2.8“ 的TFT吗? 它支持SPI接口或者RGB来驱动显示,带电阻式TP。价位20元以内,不过目前库存数量仅有1.7K个左右。

资料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主要考虑的是 价钱?

那考虑这款2.8“ 的TFT吗? 它支持SPI接口或者RGB来驱动显示,带电阻式TP。价位2 ...

量太少了哇。我们这一个月以后要出500-1000最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88,30块钱一片,成本太有优势,自带DRAM接口,浪费就浪费了吧,没得选择啊。

其他的片子要么资料少, ...

对啊,哥们,我要是用lpc1788 需要一个最少128/256M的flash,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我用过一个三星的 K9F1G08U0D 不知道能否使用,有没有价钱便宜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啊,哥们,我要是用lpc1788 需要一个最少128/256M的flash,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我用过一个三星的 K9F1G0 ...

三星的 K9F1G08U0D 这个型号绝对不能用,停产了的。价格已经炒到很高。

网友G:
建议考虑asm9260t,这个比 lpc1788要方便多了。
整体成本要方便很多。

因为驱动屏,lpc1788外面就要加sdram, 而asm9260t内置sdram。
你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星的 K9F1G08U0D 这个型号绝对不能用,停产了的。价格已经炒到很高。

那兄弟 你有没有什么型号可以推荐一个,大小就是128M 256M这样的, 价钱也便宜些 三星那款 是我前年用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哥们,我要是用lpc1788 需要一个最少128/256M的flash,有没有推荐的型号, 我用过一个三星的 K9F1G0 ...

如果用asm9260t
三星的k9f1g08u0x 和 toshiba 的 tc58nvg0s xxx 还有 spainsion的  一些nandflash,封装引脚,完全兼容,
软件上基本没啥改动。

就不用担心nand的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考虑asm9260t,这个比 lpc1788要方便多了。
整体成本要方便很多。

这款 CPU价格得40多把。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款 CPU价格得40多把。没用过。不知道怎么样

价格没那么贵,整体成本比1788低, 而且,整体方案比1788简单,才向您推荐。如果价格高,软硬件复杂就不推荐了。
您可以先上网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没那么贵,整体成本比1788低, 而且,整体方案比1788简单,才向您推荐。如果价格高,软硬件复杂就不 ...

我查了一下,内置sdram 32m 对我来说正合适。价钱也看了看,  上面那位兄弟说 三星那款nandflash停产了,比较贵,那我就不考虑了,这是以前用过的,你说的那款 tc58nvg0s3eta00  这个我也查了 是128M的,我需要256M的 可以用两块么? 还有我需要上一款4-5寸的屏幕 接口应该是RGB的,是否也支持呀,你用过这款芯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价格没那么贵,整体成本比1788低, 而且,整体方案比1788简单,才向您推荐。如果价格高,软硬件复杂就不 ...

我查了一下,当初想要跑emwin,这款貌似也适合。价钱什么的也可以。 我考虑的 就是 闪存 CPU sdram, lcd接口,价钱。最主要的就是开发难度。这个资料多么,看的好像东西不公开似的。有人说这个比1788要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传份某宝上的4.3寸屏幕模块!整个模块成本大概在¥60元以下

成本60  单独零售价 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成本60  单独零售价 多少?

这个某宝上卖120,我没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某宝上卖120,我没买过

  120这价格无任何意义了。。。

迪文4.3模块,才79  大彩4.3曾经卖89现在卖99,,,使用起来比ssd1963的模块方便多了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内置sdram 32m 对我来说正合适。价钱也看了看,  上面那位兄弟说 三星那款nandflash停产了, ...

您给我个邮箱,我发资料给您。

nandflash,三星的k9f1g08u0x 一定不会停产,有u0c,u0d,u0e,他停产一款,肯定有其他款替代。
tc58nvg0s是128MB的, tc58nvg1s是256MB的。  spainsion的型号是 S34ML01 S34ML02系列。

asm9260t可以直接驱动rgb的屏。

具体您先看看资料,您觉得合适,搞得定,您再用。如果觉得资料不够,可以继续使用lpc178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太少了哇。我们这一个月以后要出500-1000最少

我这款用完了,可以再生产!我同学就是开TFT模组加工厂的。

新产品开发,我建议先从简单、低成本的硬件开始,低成本的显示屏开始(以后再逐步完善和升级)。毕竟现在成本是王道。
另外,还有看产品的类型是否有必要用到大屏?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新塘  N32903  价格大约16。再挂一个SPI Flash就组成最小系统……

N32903 价格能到16吗?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N32903 价格能到16吗?哪的?

当然能到。随便找个代理,基本都这个价。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新塘  N32903  价格大约16。再挂一个SPI Flash就组成最小系统……

兄弟,有渠道介绍吗?准备量产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兄弟,有渠道介绍吗?准备量产这个东西

已经发消息了。香港百特是新塘的代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给我个邮箱,我发资料给您。

nandflash,三星的k9f1g08u0x 一定不会停产,有u0c,u0d,u0e,他停产一款 ...

谢谢,我的个人邮箱10760696@qq.com  我找了一下供货的商家,问了一下这款CPU 他那里没有,我再问一下,这款CPU 好买么,我们可能一个月要1000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88,30块钱一片,成本太有优势,自带DRAM接口,浪费就浪费了吧,没得选择啊。

其他的片子要么资料少, ...

我想问一下lpc1788 能不能 用 TC58NVG0S3ETA00  和 H5TC4G63AFR-PBA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lpc1788 能不能 用 TC58NVG0S3ETA00  和 H5TC4G63AFR-PBA

nand我没用过,不过存储器接口是支持nor nand sdram等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我没用过,不过存储器接口是支持nor nand sdram等等的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