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没仿真直接投板,损失大了

楼主(2016-02-29):
最近用分立元件制作了一个电感降压式开关电源,用AD画好图后简单检查了一下就投了,结果坐下来发现自举电容充不进电,我想下一版如果可以先仿真通过了就可以减少这种损失了'
所以请教大家开关电源一般用什么软件仿真呢
还有我现在有Multisim,这个软件仿真开关电源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saber?这软件查下

楼主:
我去查一下  我百度上一搜索"saber" 都是什么动漫之类的..............

网友:
专业的saber 简单的multisim足矣

网友:
saber在电源上面用得多

网友:
Saber、PSim、Matlab都可以仿~

网友:
打样试试啊

网友:
据说saber的MAST语言很NB

网友:
用的saber和Spice比较多,可惜都不会用。想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21dianyuan.com/thread-146648-1-1.html

你的头像好萌啊,么么哒

网友:
你需要的应该是这个:http://yun.baidu.com/s/1c0nfjhe

网友:
用这个软件就行了,很方便,也很小,速度快

网友B:
红色代表输出电压,绿色是BUCK开关节点电压波形,蓝色输入电压,最后的是电感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色代表输出电压,绿色是BUCK开关节点电压波形,蓝色输入电压,最后的是电感电流 ...

不错哦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哦 请问这个是什么软件呢

如截图上的标题

网友:
Saber、PSim 记下了谢谢

网友:
Saber的仿真数据太大,动不动就几个G

网友:
saber 现在哪个版本比较稳定好用

网友(2018-07-13):
mark。。。电源仿真

网友:
SIMETRIX 就是上面的那个

网友(2018-09-13):
电路级可以试一试LT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