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6-03-01):
1.单片机控制220V日光灯,网上有说控制日光灯的继电器需要订做,是这样吗?直接用5V继电器或者那种固态继电器不可以吗?
2.单片机控制24V电动水阀,不用继电器,直接用驱动电路,电动水阀长时间工作的话,会不会烧坏单片机或者驱动电路?

网友A:
我上次很担心把我的单片机搞挂掉 干脆弄了两个继电器然后还有光耦 现在还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很担心把我的单片机搞挂掉 干脆弄了两个继电器然后还有光耦 现在还没啥问题 ...

用的什么样的继电器?固态?

网友:
没明白
普通的继电器,不就是一个开关么

网友:
1,就是用继电器,具体看带载功率。2,你指的是什么驱动电路?

网友:
加一个光耦隔离下就行。。。

网友B: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就好了!

网友(2019-06-17):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固态继电器就好了!

怎么没有在淘宝上找到卖单个固态继电器原件的?

网友:
1.单片机控制220V日光灯,网上有说控制日光灯的继电器需要订做,是这样吗?直接用5V继电器或者那种固态继电器不可以吗?
--普通的继电器触点容量够就行了,当然固态继电器更好

2.单片机控制24V电动水阀,不用继电器,直接用驱动电路,电动水阀长时间工作的话,会不会烧坏单片机或者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坏才有可能烧掉单片机,和使用时间没有多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