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 for avr,遇到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01):
用IAR for AVR,调试RC522程序,遇到一个麻烦的事情。有搞过的帮忙指点下,谢谢!
主要是最后一行:在传递函数参数的时候出错,导致程序无法调用PcdComMF522(****)函数。能通过编译,但单步执行到这条语句就死机了。。。
后面又定义了一个数组,命名为ucComMF522Buf_1[MAXRLEN];然后,实参、形参都做相应的变更,能正常执行。 即:
ucComMF522Buf_1[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_1,1,ucComMF522Buf,&unLen);

________以下为代码段
char PcdRequest(unsigned char req_code,unsigned char *pTagType)
{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7);
SetBitMask(TxControlReg,0x03);

ucComMF522Buf[0] = req_code;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1,ucComMF522Buf,&unLen);

楼主:
没人帮忙解决么???
我看网上开源的代码,PcdComMF522函数都是这么调用的。会是编译器设置的问题么?
编译器优化已经按默认的LOW等级的。改成None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