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不能仿真K22FX512,寄存器数据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6-03-01):
MDK版本是V5.14,芯片是K22FX512 120mhz
和K22FN512不是一类,所以按照官方说明用的是MK22F12.h头文件,MDK的芯片PACK包已经更新最新的K20_DFP 1.3.0

程序就是系统自带的例程Blinky.c 闪灯程序,工程是按照MDK引导建立的新工程——个人认为问题可能出在这,但具体是哪就不知道了。

问题是仿真时,通过软件可以看到IO和系统时钟配置寄存器的值,也会可以看到随着配置发生改变。

比如spi 串口有关的寄存器看到就全是AA,如果给SPI的寄存器赋值,仿真也看不到变化,芯片有时还会进入失效中断。

如下,左边是工程展开,右边是几个寄存器观察窗口,只有SIM和GPIO是正常的

其实,最直接的,哪位有K22FX512 的MDK的工程能不能给一个?

网友:
我用的是MK22FN512VLH12,没有这情况,用的呆猫是MQX里面的FRDMK22那个!工程是KEIL,仿真是(您懂得),没有这样的问题,您那个有可能是程序跑飞了,影响到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