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嵌入式开发板-iTOP-4412开发板LCD的屏幕驱动

楼主(2016-03-01):
本文转自迅为:http://www.topeetboard.com

平台:4412嵌入式开发板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下 iTOP-4412 开发板 LCD 的屏幕驱动, iTOP-4412 开发板支持 4.3 寸, 7 寸, 9.7寸的 lcd 显示屏。其中 4.3 寸屏是用的 cpu 直接出来的 RGB 信号,7 寸屏和 9.7 寸屏是用的 LVDS 信号,硬件 上 使 用 了 一 个 RGB 转 LVDS 的 芯 片 实 现 的 。 我 们 来 看 下 显 示 驱 动 , 显 示 驱 动 在 内 核 的“drivers/video/samsung” 目录下面, 这个驱动是三星提供好的, 我们这支只讲下我们需要修改的几个文件。
首先是关于屏幕的分辨率的修改,因为不同的屏幕分辨率,频率以及其他一些硬件参数是不同的,所以我们需要根据这些参数去配置 cpu 的显示控制器, 关于这些参数是在 “driversvideo/samsung/s3cfb_wa101s.c”这个文件,打开这个文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件主要就是定义了一个类型是 s3cfb_lcd 的变量 wa101,屏幕的硬件参数(分辨率,时钟频率以及其它)就是保存在这个变量里面,现在我们来看下这个变量结构类型的定
义:
struct s3cfb_lcd {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bpp;
int freq;
struct s3cfb_lcd_timing timing;
struct s3cfb_lcd_polarity polarity;
void (*init_ldi)(void);
void (*deinit_ldi)(void);
};

其中的 width 和 height 指屏幕的分辨率,freq 是时钟频率,bpp 是数据位。timing 是屏幕的其他一些参数,
timing 的类型定义如下:
struct s3cfb_lcd_timing {
int h_fp;
int h_bp;
int h_sw;
int v_fp;
int v_fpe;
int v_bp;
int v_bpe;
int v_sw;
};
这个结构代表屏幕的左间距,右间距,水平同步信号宽度,垂直同步信号的有效行数等屏幕的硬件参数,这些
参数可以通过查看屏幕的数据手册获得。
下面是 polarity 变量,他的定义如下:
struct s3cfb_lcd_polarity {
int rise_vclk;
int inv_hsync;
int inv_vsync;
int inv_vden;
};

这个变量代表时钟行场的极性。
通过修改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些参数就可以设置 cpu 的显示控制器来支持我们使用的 lcd 屏幕了。
iTIO-4412 开发板内核启动时 LCD 会显示 logo,关于这个 logo 是保存在“drivers/video/samsung/
iTop-4412.h”文件,打开这个文件,会看到里面指示定义了一个数组 iBitmapData_q,这个数组的内容就是
要显示的 logo。我们修改 logo,就需要准备一张 480x640 的 bmp 图片然后使用 Image2LCD 软件转换成
数组,把 iBitmapData_q 里面的内容用新生成的数组替换掉。
有 可 能 我 们 自 己 制 作 的 logo 没 有 显 示 在 屏 幕 的 最 中 央 , 那 我 们 需 要 修 改 下 文 件
“drivers/video/samsung/ s3cfb_ops.c” ,在这个文件找到函数:s3cfb_draw_logo
int s3cfb_draw_logo(struct fb_info *fb)
{
#ifdef CONFIG_FB_S5P_SPLASH_SCREEN
struct fb_fix_screeninfo *fix = &fb->fix;
struct fb_var_screeninfo *var = &fb->var;
#if 0
struct s3c_platform_fb *pdata = to_fb_plat(fbdev->dev);
memcpy(fbdev->fb[pdata->default_win]->screen_base,
LOGO_RGB24, fix->line_length * var->yres);
#else
//u32 height = var->yres / 3;
u32 line = fix->line_length;
u32 i, j;

u32 index;
u32 top,left;
const unsigned char *pLog =NULL;
memset(fb->screen_base, 0x00, var->yres * line);
printk("\n CPU type: \n");
if(soc_is_exynos4412()){
printk(" Exynos 4412\n");
pLog = iBitmapData_q;
}else{
printk("Exynos 4212\n");
pLog = iBitmapData;
}
top = 170;
left = 230;
index = 0;
for (i = 0; i < 480; i++) {
for (j = 0; j < 640; j++) {

memset(fb->screen_base + (i + top) * line + (j + left) * 4 + 0, pLog[index], 1);//B
memset(fb->screen_base + (i + top) * line + (j + left) * 4 + 1, pLog[index+1], 1);//G
memset(fb->screen_base + (i + top) * line + (j + left) * 4 + 2, pLog[index+2], 1);//R
memset(fb->screen_base + (i + top) * line + (j + left) * 4 + 3, 0x00, 1);
index += 3;
}
}
#endif
#endif
return 0;
}
修改这个函数里面的 top 和 left 就可以控制图片在屏幕显示的位置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lcd 的控制文件:arch/arm/mach-exynos/setup-fb-s5p.c
在这个文件的 s3cfb_cfg_gpio 函数完成 LCD 数据引脚初始化, 驱动能力设为最高 S5P_GPIO_DRVSTR_LV4;
管脚驱动能力,S5P_GPIO_DRVSTR_LV1-4 四个等级选择,并且设置 LVDS 芯片的使能引脚输出高:
void s3cfb_cfg_gpio(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
int err;

s3cfb_gpio_setup_24bpp(EXYNOS4_GPF0(0), 8, S3C_GPIO_SFN(2), S5P_GPIO_DRVSTR_LV4);
s3cfb_gpio_setup_24bpp(EXYNOS4_GPF1(0), 8, S3C_GPIO_SFN(2), S5P_GPIO_DRVSTR_LV4);
s3cfb_gpio_setup_24bpp(EXYNOS4_GPF2(0), 8, S3C_GPIO_SFN(2), S5P_GPIO_DRVSTR_LV4);
s3cfb_gpio_setup_24bpp(EXYNOS4_GPF3(0), 4, S3C_GPIO_SFN(2), S5P_GPIO_DRVSTR_LV4);
#if 1 // TC4
//LVDS_PWDN
err = gpio_request(EXYNOS4_GPL1(0), "GPL1_0");
if (err)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request GPL1 for "
"lcd power control\n");
return err;
}
gpio_direction_output(EXYNOS4_GPL1(0), 1);
s3c_gpio_cfgpin(EXYNOS4_GPL1(0), S3C_GPIO_OUTPUT);
gpio_free(EXYNOS4_GPL1(0));
#endif
}
然后是时钟控制函数,完成时钟的使能和关闭:
int s3cfb_clk_on(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struct clk **s3cfb_clk)

{
struct clk *sclk = NULL;
struct clk *mout_mpll = NULL;
struct clk *lcd_clk = NULL;
u32 rate = 0;
int ret = 0;
lcd_clk = clk_get(&pdev->dev, "lcd");
if (IS_ERR(lcd_clk))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operation clk for fimd\n");
goto err_clk0;
}
ret = clk_enable(lcd_clk);
if (ret < 0)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clk_enable of lcd clk for fimd\n");
goto err_clk0;
}
clk_put(lcd_clk);

sclk = clk_get(&pdev->dev, "sclk_fimd");
if (IS_ERR(sclk))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sclk for fimd\n");
goto err_clk1;
}
if (soc_is_exynos4210())
mout_mpll = clk_get(&pdev->dev, "mout_mpll");
else
mout_mpll = clk_get(&pdev->dev, "mout_mpll_user");
if (IS_ERR(mout_mpll))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get mout_mpll for fimd\n");
goto err_clk2;
}
ret = clk_set_parent(sclk, mout_mpll);
if (ret < 0)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clk_set_parent for fimd\n");
goto err_clk2;
}

ret = clk_set_rate(sclk, 800000000);
if (ret < 0)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clk_set_rate of sclk for fimd\n");
goto err_clk2;
}
dev_dbg(&pdev->dev, "set fimd sclk rate to %d\n", rate);
clk_put(mout_mpll);
ret = clk_enable(sclk);
if (ret < 0) {
dev_err(&pdev->dev, "failed to clk_enable of sclk for fimd\n");
goto err_clk2;
}
*s3cfb_clk = sclk;
return 0;
err_clk2:

clk_put(mout_mpll);
err_clk1:
clk_put(sclk);
err_clk0:
clk_put(lcd_clk);
return -EINVAL;
}
int s3cfb_clk_off(struct platform_device *pdev, struct clk **clk)
{
struct clk *lcd_clk = NULL;
lcd_clk = clk_get(&pdev->dev, "lcd");
if (IS_ERR(lcd_clk)) {
printk(KERN_ERR "failed to get ip clk for fimd0\n");
goto err_clk0;
}
clk_disable(lcd_clk);
clk_put(lcd_clk);

clk_disable(*clk);
clk_put(*clk);
*clk = NULL;
return 0;
err_clk0:
clk_put(lcd_clk);
return -EINVAL;
}
void s3cfb_get_clk_name(char *clk_name)
{
strcpy(clk_name, "sclk_fimd");
}
然后是 s3cfb_backlight_on 函数,这个是使能屏幕显示,s3cfb_backlight_off 关闭屏幕显示。

网友(2016-08-26):
不错。mark一下~
挺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