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2.4G的WIFI放大芯片吗?求推荐!

楼主(2016-03-01):
请教,有2.4G的WIFI放大芯片吗?

网友:
zigbee 有的pa芯片见过。wifi的pa没有见过

网友:
有啊,你看那些路由器的拆机图,2.4G/5G都有PA/LNA的,不然怎么用

网友A:
我有2.4G的1瓦功放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2.4G的1瓦功放模块

带宽也要考虑呢

网友:
就是正常的室外WIFI的AP功放

网友B:
内部一般是100mW,如果是外部的话,一般是500mW或更多,我目前了解的PA方案都需要与WIFI的芯片配合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一般是100mW,如果是外部的话,一般是500mW或更多,我目前了解的PA方案都需要与WIFI的芯片配合才行。 ...

看看这个,不知道靠不靠谱,想买一个试一下
http://detail.1688.com/offer/362 ... 998088710.46.OF1q5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2.4G的1瓦功放模块

你们的收发需要路由器芯片切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的收发需要路由器芯片切换吗?

功放自带收发切换
属于独立使用的模块
供电电压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