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电压测量求助!!!

楼主(2016-03-01):
各位大哥们好!!小弟最近忙于做一个BLDC的驱动板,遇到几个问题  :
1:我买了一个BLDC的小电机 ,只有3根相线(U V  W)线和霍尔线,不知道怎么用示波器来测试相电压 ,不知道各位大哥是怎么来测试这个相电压的
2:我用示波器测试线电压的时候,怎么出来的是方波,就是PWM形状的方波,怎么不是正弦的波形呢?估计是测量方法有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看到线电压的正弦波形呢?玩过相关的指点一下小弟,谢谢了!!!

网友A:
输出的就是方波,加个滤波器就成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就是方波,加个滤波器就成正弦波了。

就是我测量它的时候要加滤波器还是在示波器的探头上加呢?会不会因为电机端呢?这位大哥,你是怎么来做的,谢谢!!!

网友B:
正弦波也是指相电流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弦波也是指相电流的波形

我看ST的电机库,里面有这个图,相电压波形图,不知道他怎么测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什么是马鞍型,而不是正弦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ST的电机库,里面有这个图,相电压波形图,不知道他怎么测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什么是马鞍型,而不是正 ...

如果是方波控制的无刷电机,相电压的波形也是标准的梯形波;如果是正弦波控制的无刷电机,相电压波形也不是正弦的,而是一连串的PWM波形,等效为正弦波形,你要是看相电流就是标准的正弦波;不知道你看不看的明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ST的电机库,里面有这个图,相电压波形图,不知道他怎么测出来的,还有就是为什么是马鞍型,而不是正 ...

这个不就是示波器探针点着相线就可以了测到?难道还是有其他玄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示波器探针点着相线就可以了测到?难道还是有其他玄机?

不知道啊,我的意思是怎么他测到的是一个模拟量一样的东西,但是我测试我的电机确实一串PWM波形,是不是示波器要加什么探头还是怎么得,怎么我测的和他测的不一样,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测量它的时候要加滤波器还是在示波器的探头上加呢?会不会因为电机端呢?这位大哥,你是怎么来做的 ...

我没做,你在输出和电机之间接一个正弦波滤波器,然后测量滤波器输出端就可以看到正弦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