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低功耗3.3VDCDC降压芯片

楼主(2016-03-02):
输入是4.2V锂电池,需要3.3v输出为CPU供电,所以需要低功耗而且能够支持锂电池输入的。1117本身功耗比较大,TLV70033规定的最低输出电流是200ma,用锂电池做输入无法稳定工作,请问还有什么芯片可供选择吗?希望不吝指教。

网友:
你找2.7-5.5的电源芯片,有很多种。

网友:
tps7333

看看行不行

网友:
NCV4275-3.3V 或是 SPX3819

网友:
XC6204,XC6206

网友:
S812C-33 精工 1uA

网友A:
用4.2V锂电池 电压掉下来了,3.3V输出无法保证

网友:
tps62737 不错 我在用。
还有一款 带一个负载开关 tps62740 也不错

有需要可以找我哈

网友:
试试看TPS63021吧,很好用的

网友:
XC6206         丝印662K

网友:
学习了 6206用过的

网友:
这种片子成堆,国产的,进口的都有,都随你

网友:
合泰的HT7133

网友(2016-07-11):
输出电流比较高的有哪些低功耗芯片 (5v-3.3)

网友B:
搜藏一下,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搜藏一下,以后肯定会用到的

PS:这种低压差是不是用LDO功耗才最优? HT7533,HT7333

网友:
HT7533      最大输出:100MA;静态电流 : 1uA ;最小压差: 0.4-0.5V
HT7833      500MA

网友:
请问电池电压变为2.8V ,你这时候怎么办? 还是说你的单片机2.5V也能正常工作?那为什么不稳在2.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4.2V锂电池 电压掉下来了,3.3V输出无法保证

可以试试me6206,貌似只有0.2v得压降。

网友:
ETA2821 可以用

网友:
ti有很多都能满足

网友(2018-04-04):
今天研究方案看到这贴,准备用TPS709系列,静态功耗1uA,宽范围输入,固定电压输出,SOT23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