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C测温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最新补充】需要用51单片机的端口实现这样一个功能:

1.先将P1.0、P1.1、P1.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2.将P1.1、P1.2设置为输入状态,P1.0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K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1.2口状态,当P1.2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即C1上的电压达到单片机高电平输入的门嵌电压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1.2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1。
3.将P1.0、P1.1、P1.2都设为低电平输出,使C1放电至放完。
4.再将P1.0、P1.2设置为输入状态,P1.1设为高电平输出,通过RT电阻对C1充电,单片机内部计时器清零并开始计时,检测P1.2口状态,当P1.2口检测为高电平时,单片机计时器记录下从开始充电到P1.2口转变为高电平的时间T2。。

赋值的话
理论上作为输出的时候只要将对应的管脚写1或者是写0,对应着51输出高电平或者是低电平;

而作为输入的时候,要先将对应的管脚写1,然后接收输入的的信号!
那么如何实现”检测P1.2为高电平”呢?之前想要让他做输入状态的话就已经要赋予1值了!(之前很多资料都是先拉高然后检测是否变低,这个好理解)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旦 ”把某脚设置为输入状态“,以及”另某脚高电平输出“ 这两个都需要赋1值的话,第二步和第四步就突然变成一样的程序了=-=太囧了=-=

小弟初学,觉得这个程序应该挺好做的,但是一开始就晕了,求指教啊!!!谢谢!!!

网友:
搜索本论坛,有个详细的例子。

网友:
用定时控制引脚直接控制,比软件计数好用

网友:
51 的IO是双向的,所以,至于输入还是输出,没有清晰的输入或输出,自己取想有的状态,或相反的状态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