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下非洲目标市场如何做GPRS/3G通信

楼主(2016-03-02):
目前我们用的GPRS模块用不了,模块是济南有人科技的,对方说没有问题,但就是不行,
APN各种尝试都是不行。已经确定网络是支持2G的GPRS的。
当然在国内是没有问题。
目前模块的客服也问了,但是没用。有相关项目经验的请支个招。
比如设置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什么比较好的兼容的模块,其它通信手段(我想过用那种随身路由器,然后wifi通信那种方案)。

楼主:
最好能简单些,插入SIM卡即可工作,类似手机,不要手动进行复杂的设置。

网友A:
不会  我们做过在巴西的GPRS  也是2G  肯定是可以用的哈   模块是西门子的   济南的这个不知道是否靠谱?  换个模块 试试   这个都是成熟的东西了   没必要为了这些纠结

网友B:
黑叔叔也要用GPRS?^_^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我们做过在巴西的GPRS  也是2G  肯定是可以用的哈   模块是西门子的   济南的这个不知道是否靠谱?   ...

好,3q,主要是现在的太简单了,直接用的UART接口的模块,太依赖模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叔叔也要用GPRS?^_^

去了一趟肯尼亚,发现其实电信基础还是不错的,手机运营商可供选择的也挺多。可能是华为的设备居多吧,反正手机华为的挺多。

网友C:
2G 不知道是不是频段都覆盖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了一趟肯尼亚,发现其实电信基础还是不错的,手机运营商可供选择的也挺多。可能是华为的设备居多吧,反 ...

华为在国外 知名度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2G 不知道是不是频段都覆盖全了

不知道,但是2G的频段少,覆盖应该比较轻松,客服说没问题。

网友D:
有的模块型号为了节约成本对频带作了省略
建议看以下参数
General features:
• Tri-Band GSM 900/1800/
1900 MHz (MC55)
• Tri-Band GSM 850/1800/1900 MHz
(MC56)
• GPRS multi-slot class 10
• Compliant to GSM phase 2/2+
• Output power:
- Class 4 (2 W) for EGSM850
- Class 4 (2 W) for EGSM900
- Class 1 (1 W) for GSM1800
- Class 1 (1 W) for GSM19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3q,主要是现在的太简单了,直接用的UART接口的模块,太依赖模块了。 ...

只要能快速 部署项目 稳定就好   简单不简单  不重要   符合用户要求 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模块型号为了节约成本对频带作了省略
建议看以下参数
General features:

技术规格上是写了 “四频 全球通用(850/900/1800/1900MHz)”

网友E:
四频模块基本上都可以的,楼主是ppp拨号拨不上去?还是注册不上网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技术规格上是写了 “四频 全球通用(850/900/1800/1900MHz)”

看拨打电话行不行

网友:
必须选华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频模块基本上都可以的,楼主是ppp拨号拨不上去?还是注册不上网络?

应该是不能注册网络吧,GPRS灯不能亮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拨打电话行不行

提醒好,可惜已经回来了,以后可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我们做过在巴西的GPRS  也是2G  肯定是可以用的哈   模块是西门子的   济南的这个不知道是否靠谱?   ...

能自动获取APN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自动获取APN否?

这个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不要玩了  那得换方案了  出口仪器必备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如果不行的话   那就不要玩了  那得换方案了  出口仪器必备功能

请问下是否存在“服务商只提供HTTP协议”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只能访问网页之类的东西?

网友F:
不会是现场的SIM卡没有开GPRS上网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现场的SIM卡没有开GPRS上网功能

开了,拿到手机上试了。

网友:
拿上所有你可能会采购的模块,再去一次,逐个测试。只有这个办法可靠。
别考虑什么设置不设置,毛用都没有。

华为的MG301模块在澳大利亚就不能兼容一家营运商的卡,死活不行,注册被拒绝,其他家的SIM卡都没有问题。
没办法,只能换模块。好在我在那边有人帮我测试,用不着自己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