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51单片机的复位电路中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6-03-02):
请教一下那个1K的电阻的作用?如果不加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加也可以

网友:
限流电阻,可以不要,实际使用中很少使用.

网友A:
如果不加那个小按键用不了几次就坏了,因为只要按下一次就相当于电容直接打火放电一次。
刚毕业那会抄了一个周立功的按键检测图,跟这差不多,可把我坑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加那个小按键用不了几次就坏了,因为只要按下一次就相当于电容直接打火放电一次。
刚毕业那会抄了一 ...

恩恩,多谢了,刚才请教一个人也是这么说的,防止电容放电按键产生火花

网友:
电容10uf要加,0.1uf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
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