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邱科技的板子,下不了程序

楼主(2016-03-02):
  这两天开始用龙邱科技的飞思卡尔的开发板,但是不是太会搞,网上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行,下面是网上的两种方法的截图,可是问题依旧,不知道为什么加不了图片。
  简单描述一下,一个方法是在飞思卡尔官网上下一个包,解压缩过后里面有个Drivers包,拷贝到CW5.1的安装目录下面的驱动文件里面,第二种方法是拷贝三个.DLL文件到prog\gdi的文件夹里
  操作是下电,然后拔掉USB插头,然后再插上,上电,用的是MULTILLINK。求帮助啊

网友:
问题说的不是很清楚,写不了程序,软件和硬件都是可能的原因,个人感觉得给龙丘要个驱动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就是烧不进去程序,总是提示一句话:Driver DLL'D:program Files (X86)\CW5.1\prog\gdi\tbdml_gdi12.dll" or one of its components not found or loaded

网友:
下载工具选项没选对

网友A:
还有,你都没说清楚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都没说清楚你用的什么单片机

恩,是的,我使用的是龙邱V5.3的开发板,用的片子是MC9S12,经理给我的下载器和龙邱卖的不一样,我这个是MULTILINK,重新装了一个驱动后就可以用了,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

网友B:
目测是XS128.
你得买个BMD
然后选择TBDML

网友C:
你用官方的MULTILINK,还拷个鸟的dll啊。那个dll是开源仿真器使用的。官方的仿真器CW原生态支持的。装好驱动直接de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烧不进去程序,总是提示一句话:Driver DLL'D:program Files (X86)\CW5.1\prog\gdi\tbdml_gdi12.dll" o ...

看不下去了。你用的官方仿真器,就不能选择TBDML仿真器,这个是OpenSourc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官方的MULTILINK,还拷个鸟的dll啊。那个dll是开源仿真器使用的。官方的仿真器CW原生态支持的。装好驱 ...

恩,是的,我第二天用飞思卡尔,新手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XS128.
你得买个BMD
然后选择TBDML

我用的P&E multilink,所以装个驱动就ok了,刚刚完全傻了,我用开源的来整官方了,所以怎么弄都不行,现在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