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知道51单片机ID号是存在哪个地址单元的吗?

楼主(2016-03-02):
单片机的型号是W78E51B 烧写时提示ID号有误  想问一下这个号码是厂商预存在FLASH中的吗?是否是在FFF-3FFF之间?我看手册上写这是保留区

网友A:
ID是不同的厂家为了区分是不是对应的型号而在出厂前事先烧录的识别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D是不同的厂家为了区分是不是对应的型号而在出厂前事先烧录的识别码

请问具体存在哪个地址空间里?

网友B:
STC-ISP下载程序时会读到芯片的系列号,这个是不是就是芯片的ID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ISP下载程序时会读到芯片的系列号,这个是不是就是芯片的ID号?

是的 查了at89c51的 是在4kb的程序存储区内 和代码存储空间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