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的字符前后显微镜下对比图

楼主(2016-03-02):
第一个是去年的板子 第二个是今年的

网友:
楼主找一下其它厂家的显微镜下对比一下

网友A:
差别不明显呀,上面这一块怎么那么多小颗粒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明显呀,上面这一块怎么那么多小颗粒呢

这还不明显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别不明显呀,上面这一块怎么那么多小颗粒呢

那是高倍显微镜下的样子;不是肉眼状态下

网友:
那种几十块前的显微镜不

网友:
进步明显呀

网友:
能看出有进步

网友:
都是  喷印  工艺么?? 喷印 的字符 周边 就会有很多的 卫星点。。。

网友:
有这个做工 已经不错了

网友B:
明天上个韩国的PCB字符给大家看看,知道什么叫差距!

网友:
字符打印机质量稳定,效果和以前的比起来半斤八两

批量的字符,有时候是非常的精美,truetype字体边缘非常锐利

网友C:
为什么我用微软雅黑字体,小批量做出来的比打样的效果差很多。。

网友:
字体是个问题。我的板子回来字符跟预览的时候不一样。越大的字最后位置漂移越明显。不怎么会转gerber,eagle却很容易,一键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微软雅黑字体,小批量做出来的比打样的效果差很多。。

样板是高清字符打印机打印的;

批量是自动丝印机印刷的

网友:
比以前 好多了

网友:
要光滑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上个韩国的PCB字符给大家看看,知道什么叫差距!

怎么还没上图?坐等韩国PCB字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上个韩国的PCB字符给大家看看,知道什么叫差距!

字符在哪里思密达?

网友B:
哈哈,我回来了!

开始用数码相机的微距拍摄,效果不太好,后来用了放大镜再拍,效果就比较的不错了!
说实话,高科技还是老外厉害!中国除了投机炒房或者是卖假货,能搞什么JB牛逼东西?
可别说中国人很聪明,应当说老外更聪明!

这个是从韩国DYNAMIXEL舵机上拍下来的,可以看到的单片机是STM32F103,旁边的电阻是040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回来了!

开始用数码相机的微距拍摄,效果不太好,后来用了放大镜再拍,效果就比较的不错了!

漂亮。清晰。

网友:
我感觉样板厂说什么高清晰度,有点可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回来了!

开始用数码相机的微距拍摄,效果不太好,后来用了放大镜再拍,效果就比较的不错了!

果然清晰

网友(2017-08-26):
已入一只显微镜,楼主是什么显微镜 多大倍率?

网友D:
进度很大,值得肯定。
但我就是不喜欢放字符!电路没问题,单价便宜,这个是关键!
不能给我客户带来价值的东西,都浪费钱!

网友:
楼主什么显微镜,照的这么清晰,这是多少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度很大,值得肯定。
但我就是不喜欢放字符!电路没问题,单价便宜,这个是关键!
不能给我客户带来价值 ...

我连接元件的框都不画。总感觉丝印层太多东西,出来的产品好山寨的感觉。老外的东西,大部分都不会在丝印层放太多东西。

网友:
JLC 换了这种打印机来打 silkscreen 后,板子越来越不好看了(不如以前)。
我认为是 printer 的问题,以前看过奥宝打印机打出来的丝印,非常漂亮!

网友:
丝印不必太纠结,能看清楚,别整到焊盘上就好。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啥时候上5mil的工艺?

网友:
JLC的板子  小批量和样板 字符清晰度相差很大,这是跟他们公司客服  反应过的事实,他们也认同,说是什么兼容什么标准。
其实样板搞那么清晰    最后小批量字符清晰度一般    没多大意义,但是不影响使用   所以不纠结

网友:
说实话丝印嘉立创吹过了 先去看一下USRP的板子再说高清

网友:
不批量提高质量的话    只打样印的好    意义不大啊

然后批量做的板是这样子的

网友:
丝印,不是实质的东西,意义不大

网友:
34楼的丝印差距也太大了

网友E:
已经不做丝印的路过。。。。我发现maxon的epos也不做丝印,瑞士或者匈牙利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不做丝印的路过。。。。我发现maxon的epos也不做丝印,瑞士或者匈牙利产。 ...

网友:
显微镜多大倍率,看着差别好大。

网友:
这个还可以,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我也是喜欢清爽的,要什么丝印

网友:
这个应该和字符层底片的清晰度、字符油墨刷的均匀程度、曝光时间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