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荷检测方案

楼主(2016-03-02):
  现在有一个产品需要实时检测金属棒上所带的电荷量的多少,请问前端的信号放大一般可以用什么方案?

网友:
长什么样的棒棒

感觉只有电子管能测量这个东西了

楼主:
长度大概40cm的不锈钢棒,表面有涂层

网友:
检测金属棒上所带的电荷量的多少?静电计级的才能计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大概40cm的不锈钢棒,表面有涂层

这根金属棒的电荷是从哪来的,是不是需要保持这个电荷,如果不需要可以用放电方法测量

论坛里面有个超牛逼的帖子,制作精密的微弱电流测量电路,你搜索微弱电流应该可以找到,苹果猫转载的,找不到就去38hot上面找

基本原理,根据Q=I*t ,对放电电流积分就可以得出电子个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