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2个bldc电机选什么型号的stm32比较好?

楼主(2016-03-02):
看了下stm32f103的选型,好像都是只带1路高级pwm产生定时器TIM1,
请问stm32带2路高级pwm产生定时器的型号,比较容易购买的型号有什么可选的吗?

网友A:
STM32F103VET6之类的100脚都带TIM1 TIM8

网友:
楼主需要几路PWM?

网友B:
新唐有相关型号,最多支持24路,支持4个bldc,为四轴飞行器专门开发,

网友C:
stm32vct6带两路,tim1和tim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有相关型号,最多支持24路,支持4个bldc,为四轴飞行器专门开发,

谢谢,国产芯片公司没有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VET6之类的100脚都带TIM1 TIM8

谢啦,看到贴子里的回复,发现增强型的103,64pin的也有tim1,tim8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32vct6带两路,tim1和tim8

谢谢你的回复,有了你的提醒,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