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算算SMT的运作成本,算一下什么时候回本,哈!

楼主(2016-03-02):
1)一天最多做10单,所以限定为10单,超了不能接(一班,后面会扩展为两班)!
收费:100+0.03元一个点
2)一单100-150元左右,一天有1000-1500左右的收入 一月按25天计算,一月总收入2.5万---3.75万
3)整体投资400万左右(3台进口机,买飞达,加一些其它配置,装修厂房,炉子)
4)一个月支出10万左右,人工房租,水电开支
5),哈哈,多少年回本啊?

     范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卖机器的说这个机3000-4000个点,我原来以为是每分钟,今天在知道是每个小时,我到!

网友:
嗯,应该是在立项前计算的。并且这个可能只是辅业。为了主业做得更好,有必要对不盈利的辅业做出投资的。

网友A:
干脆直接改装成接批量的单子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直接改装成接批量的单子算了

继续smt打样,坚持就是希望,优化,提高效率

网友:
这是赔本赚吆喝?

网友:
那岂不是速度比想象的慢了60倍?

网友:
做样板一天也只能10单啊,我觉得100单还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smt打样,坚持就是希望,优化,提高效率

咋时候能等到SMT行业也来个大地震?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建议立即停止,10单一天不是笑话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建议立即停止,10单一天不是笑话嘛

10单不错了

网友:
老板好有魄力

网友:
一天接10单

楼主:
一天10单,不错了,不要接了做不出来,效率是有点低,慢慢提高

网友:
这是在演习,当熟练了,嘉立创可能一下子增开10条线

网友:
当合理优化后,一天8hrs能做100单,加上促进了元器件消费利润,,,如果~1000单的时候就,,,,

网友:
一天只有10单的瓶颈主要还是设计文件与smt之间的交互障碍吧~~

网友:
1分钟3000多点,想想就知道不可能。 1小时3600秒,1秒1点差不多。

机器过保后,维修费也很贵吧。。。

网友C:
求推荐 一个小时3K点的SMT机。。 还真没见过这么慢的机器。  华强北的地摊货 也比这个强啊。

网友:
一小时才3000-4000个点?

网友:
是没比较过,希望找到合理的途径,做大做强。

网友:
如果强制规范了BOM单和封装库,然后傻瓜化的下单和上板子开贴。  再搞成人休息机器不休息,一天可能能接多少单?

网友:
现在主要是在试业或说练习,正式生产后,半年应该可以回本了。做SMT打样,JLC有不可替代的优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 一个小时3K点的SMT机。。 还真没见过这么慢的机器。  华强北的地摊货 也比这个强啊。 ...

确实是啊,实际贴装速度,还是小日本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推荐 一个小时3K点的SMT机。。 还真没见过这么慢的机器。  华强北的地摊货 也比这个强啊。 ...

这是先点锡膏再贴片的不是钢网刷锡膏的,当然慢了

网友D:
要是全部元件都可以焊,加一百块本人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主这是啥型号机子?

网友:
上次下單花了一整天,今天下單一個小時就好了。你們的接單速度應該也會快速上升。

网友:
不会这么慢吧?我们是JUKI750的,是上世纪的小日本生产的了,正常都是7000点每小时的啊,这是我们现在实际的生产速度,也可能你们是打样,料的排列没有最大化,当然,打样也是没法最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juke750我记得价格不到10万人民币。

这机器非常超值,比国产的几万元山寨贴片机好几万倍。 ...

我们这机器近20年了,有时有点小毛病,不得不佩服这小日本的东西的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
cph :chip per hour 片/小时?
是点胶太拉速度吧。如果只贴片,10年前的机器都能做到7000cph

网友F:
单纯编程优化是指:放置路径,取料路径,送料器排列,Z轴高度,做一个折衷算法。 如送料器尽可能近,尽可能同时取料,贴装路径尽可能短。

固定送料后料站不可优化,  只剩下路径,和取料,优化空间缩小了。有点难做了。   如此, 机器原理论值出现巨大偏差。

网友:
fuji cp2  80年代  1秒 3颗

网友:
这机器也太慢了吧,我们的多功能机一台 100个点的板子,一个人玩着也能做1K出来。折合一下是一小时是12500点。你一定是算错了。

网友:
SMT都是靠歇人不歇机器赚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编程优化是指:放置路径,取料路径,送料器排列,Z轴高度,做一个折衷算法。 如送料器尽可能近,尽可能 ...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全部元件都可以焊,加一百块本人可以接受

加一千估计有商量

网友:
SMT只能用量来挣钱,以前呆的厂子,思科有两条拉,一个型号可以打5, 6个班,不转拉,华为有几个型号也是几个班不转拉,AVAYA也是一样,

网友:
单面贴一天10单有点低了,祝早日提高产量

网友:
优化流程,尽量提高效率吧,这10单的确有点太慢

网友:
还是要提高效率,否则单多了也来不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juke750我记得价格不到10万人民币。

这机器非常超值,比国产的几万元山寨贴片机好几万倍。 ...

我们的也是  750   我们领导买到二手后   十分开心   看来750还是十分牛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认为,只有使用 juke 750 这类十万以内二手机,再使用小作坊试的运营方法,才可能可以盈利。

我记 ...

用的确实很爽

网友:
知道楼主要买什么机器的时候就给过楼主建议了,机器的选型就是个坑,不知道楼主都怎么调研的。

网友:
刷钢网,不管不管多少点都是一次过

点焊锡,有多少点就要点多长时间

如果不把点焊锡的时间提升上去,好像一秒钟一个点,一分钟60点,一小时3600点,一天20小时72000点

0.03元一个点计算,按点收费,一天2160元,看来主要还得靠工程费了

如果每个板子阻容80个,相信我,大家绝对不饶了这么便宜的SMT,0402尽量放满,栗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SMT

折算160个点,全负荷下每天加工板子个数是,72000/160=450,如果每个下单工程有板子10块,则可以收取工程费100*45=4500元

然后可得,全负荷运转情况下,每日收入的最大值大概4500+2160 = 6660,好吉利的梳子

网友:
每天入账6660元,每月工作25天,得到月入账166,500元,扣除10万元的经营支出,归属于股东的利润是66500元

前期投入有400万,不计算老化维修成本,预计60个月可以收回前期投入,折算为5年

所以老板给出的问题答案是,在现有和设定条件下,最快2021年3月能回本,答对有奖励吗

网友:
想要加快速度,必须并联多个点胶机入口,喂饱高速贴片机,我见过一般机器一秒钟贴3个问题不大

网友:
机器慢的因素可能是点锡的过程,能不能把点锡去掉,改成钢网印刷。

网友:
要想挣钱很容易,直接做批量订单,100起,越多工程费越低

网友G:
我在JLC试贴了一单,效果还不错,只是所有没贴料的焊盘都没有上锡,我这还要手工上锡再焊器件,有些麻烦,如果都上好锡,我IC一放,直接回流焊就方便多了。

网友:
高速点胶机可不慢,youtube上有视频,其实该叫喷胶机,眼睛看不清的。lz也没说到底是 点胶慢,还是贴片慢。感觉贴片不会慢成这样。

网友:
整体投资400万左右(3台进口机。配置太奢侈,10单的速度太慢,100单还是要的。
为什么不用便宜的2手机

网友H:
全新100万的机器,那速度,30000点吧,3000?我这破机器也不止3000,还是固定料的,单板料又少,20秒贴一块,光是上下板了。要是上一块板子贴上几分钟,那就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JLC试贴了一单,效果还不错,只是所有没贴料的焊盘都没有上锡,我这还要手工上锡再焊器件,有些麻烦, ...

焊锡膏暴露在空气中有时间限制的,不可能在深圳点上了到你手里还能再进炉子

网友:
我是说过流后没焊接的焊盘也有锡,IC直接放上去一吹就焊好
开钢网应该还是效率高很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全新100万的机器,那速度,30000点吧,3000?我这破机器也不止3000,还是固定料的,单板料又少,20秒贴一块 ...

lz主要是料站太多取料距离太远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lz主要是料站太多取料距离太远了

那也慢了,还是有别的瓶颈

100万可以买的机器很高端了

也可能真的是选型错了,应该选偏重小批量灵活的的机型

网友:
范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卖机器的说这个机3000-4000个点,我原来以为是每分钟,今天在知道是每个小时,我到!-------------这就是投资上马SMT的理由??真是有钱任性啊。现在后悔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也慢了,还是有别的瓶颈

100万可以买的机器很高端了

高端机用来打样更加不划算。一个小时3000点对于打样来说,不算慢了,太快没有意义,太快了你编程的时间比贴片的时间还短了。

网友:
一天才10个单,怪不得为何太容易显示,今天已满了。

网友:
我的建议 1,pcb拼板,关键是省网板。提高每次贴片的板子大小。2 去掉0402的元件。降低精度要求。并增加常用料到不同的机子,做好平衡。一定用0402的人一定是有生产能力的。3 离线编程,4 自动丝印机或喷锡机,提高丝印效率。

网友:
增加bom表自检软件,减少检查导入时间。

网友:
本来还想试试,看来要延后了

网友:
1,支持去掉0402

2,要用钢网,每次安装钢网也不省时间,不知道自动印刷机是不是会很快。

3,离线编程一定要的,料位固定好,make点最好也固定,这样就比较容易了,程序传到机器直接开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二手juke750我记得价格不到10万人民币。

这机器非常超值,比国产的几万元山寨贴片机好几万倍。 ...

前几天二手商的报价KE760是6.8W。
他们拿来的价格基本上是2-3万。

网友:
阻容必须是设计在单独一面 , 然后钢网印刷加回流焊 。这样才能又快又降低成本 。焊IC芯片才需要喷锡膏吧 ?建议专接多层板的焊装任务 ,双层板的量大才能考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全部元件都可以焊,加一百块本人可以接受

加一百,怎么可能,你去找个贴片厂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