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解决步进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16-03-02):
可以用光传感器,但每台的光传感器无法保证位置一样

网友:
表述不清楚,不怕被封?

网友:
试下这个方法行不行:
1,每轴电机装一U槽光偶作零点检测;
2,制作一标准冶具,检测不同设备的零点偏移量;
3,每轴电机增加一零点校正变量,用于保存零点偏移量;

网友:
楼上的问一下,U槽光耦行吗,
怕光耦一致性不好,遮/通 光量不一样,触发就不一样?
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网友A:
回楼上:
选择入光缝隙窄一点的U槽光耦可提高一点点精度;
用一只光耦检测直线大概的位置,另一光耦检测旋转轴上的码盘狭缝,这样定位的直线方向上的位置精度可比单只光耦提高几倍至十几倍;

精度要求再高些:
1,光纤类传感器,将受光隙设计小一些;
2,一些增量式光栅尺上设计有零点标志可用;
3,不考虑成本的话,绝对式光栅(编码器)更好;

网友(2016-07-02):
引用 网友A:
回楼上:
选择入光缝隙窄一点的U槽光耦可提高一点点精度;
用一只光耦检测直线大概的位置,另一光耦检测旋 ...

大哥能在具体一点么?我现在是这两个东西,能实现精准定位么?

网友:
绝度值编码器,光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