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计算方法

楼主(2016-03-02):
要求,输入一个数(取值范围1000-2000),通过计算后输出的值范围变成700-2300,是按比例变化的,相当于如果输入1000,输出是700,输入1001,输出701,如果输入2000,输出是2300,如果输入1999,输出2299了,就是这样个意思!肯定不可能查表,所以问问大家能不能写个计算公式?

网友A:
y=(x-1000)*1.6+700,但是输入1999,输出2999这是什么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y=(x-1000)*1.6+700,但是输入1999,输出2999这是什么鬼???

打错了,是2299,减小一个数,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错了,是2299,减小一个数,不好意思,不过你这里也不对了,X如果等于700,都不够减了 ...

你自己不是说x的范围是1000到2000怎么又变成7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不是说x的范围是1000到2000怎么又变成700

又看错了!!!唉,检讨!

楼主:
谢谢,可用,解决问题

网友C:
直接excel文档就可以拟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excel文档就可以拟合了

没懂你说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懂你说的方法

百度

网友:
他这也不是拟合啊。。。
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映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y=(x-1000)*1.6+700,但是输入1999,输出2999这是什么鬼???

你好,能不能解析一下这条公式,谢谢

网友:
初中数学老师哭晕在厕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不能解析一下这条公式,谢谢

这是一个从1000-2000   到    700-2300的映射
公式:(y-700)/(2300-700) = (x-1000)/(2000-1000)
然后化简一下就是y=(x-1000)*1.6+700了

网友:
void linermap(const float L_max,   const float L_min,  \
                    const float tar_max, const float tar_min,\
                                                        const float input_t, float* output_t           )

{
  float input = constrain_float(input_t,L_min,L_max);
  float in_t=(input-L_min)/(L_max-L_min);

  *output_t=        tar_min+( (tar_max-tar_min)*in_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