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711做电子称数据读取问题请教?

楼主(2016-03-02):
RT,压力传感由四个50KG量程的组成,安装在底盘的四个脚上,总量程即为为200Kg,接线方式按厂家指导方式连接,如附图,但是现在的问题是,HX711读出来的数据如何来得到真实的重量呢?目前已经知道的一种方法是,读取初态未放物体前的数据,并保存后,再读取一个已知重量的东西取此时的数据,然后和真实的已知重量物体相比较,求出比例系统,然后,通过HX711读出来的数据后,乘以这个比例系统即可,但是这种方法有个问题就是和供给传感器的电压有关,当电压变化时,这种比例的方式就不通用了。方法二是:通过看单个压力传感器的数据手册可知,满量程时的输出电压为:激励电压*灵敏系数。HX711的通道最大为20mv,按理说有这样一套关系式:设此时的AD读取值为x,压力传感器输出的电压为y,则y/x=20(mv)/0xFFFFFF。设被求的重量设为Z,则可得出,y/z=(激励电压*灵敏系数)/200kg,但是实际算出来的不对,请有做过的坛友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补充:
激励电压用表测得为4.25V  灵敏系数为1mv/V
实验读取AD的数据为:
没放物体时:0x7BEA27
放了一个19.6KG的物体时:0x820940

HX711读取数据程序
/**
* @brief HX711_Read
* @return
*/
u32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  HX711_DOUT=1;
    HX711_SCK_L;
    count=0;
    while(HX711_DOUT);
    for(i=0;i<24;i++)
    {
        HX711_SCK_H;
        __nop();
                          __nop();
                          __nop();
        count=count<<1;
        HX711_SCK_L;
        __nop();
        __nop();
        __nop();
        if(HX711_DOUT)
        {
            count++;
        }
    }
    HX711_SCK_H;
    count=count^0x800000;//第25个脉冲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HX711_SCK_L;

    return(count);
}

网友:
对于单个HX711来说 激励电压就是稳定的

网友A:
这个片子很好,我以前用过,很灵敏,而且线性度也不差,最小可测到0.2g。10kg的传感器
先清零再校准就是了

网友B:
这种比例的方式就不通用了————————————楼主这个观点从何而来?

这个芯片的桥式输入测量,就是比例测量,对于供桥电压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等等根本就不敏感,最便宜的78系列稳压芯片就可以满足要求,基本上根本无需考虑电源精度,温漂。
HX711已经很古老了,价格也是灰常之便宜,刚出来时我拿到过厂家的DEMO板测试过,也做过样板,后来客户最终选择了当时比较成熟的ADS1230,711的温度性能终究差了写,HX的AD都是这个地方存在软肋。

网友:
请仔细看手册关于增益的说明,由于芯片内部自带增益放大,要对你得到的电压做转换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片子很好,我以前用过,很灵敏,而且线性度也不差,最小可测到0.2g。10kg的传感器
先清零再校准就是了 ...

你这种搞法,接一个压力传感器的,我很早以前就用过,确实没问题,但是对于电子称四个的组合,好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比例的方式就不通用了————————————楼主这个观点从何而来?

这个芯片的桥式输入测量,就是 ...

因为有时候,可能整个板子所带的负载可能有点偏大,造成了给这个压力传器的电压有所下降,如果用固定的系统,导致了这个电压不同的板子,最终算出来的重量不一样,这个我遇到过,当然这是电源的功率有点问题,但是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应该用最原理性的方式来算,这种方法,应该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有时候,可能整个板子所带的负载可能有点偏大,造成了给这个压力传器的电压有所下降,如果用固定的系 ...

楼主没明白5楼的意思
ilikemcu是做电子称方面的大神,他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都是按第一种方法来做的。
如果担心电压不稳,传感器可以单独供电。另外传感器的灵敏度每个都不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有时候,可能整个板子所带的负载可能有点偏大,造成了给这个压力传器的电压有所下降,如果用固定的系 ...

4个传感器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的,必须通过接线盒,调整四角偏差,这个是做称重必须的基础,直接并联,你能做好才叫怪事。
你前面没提这个事儿,我还以为你知道,就没说这个问题。当然你也可以每个传感器接1路AD,然后内部通过算法把最后的重量算出来,记住了,这个重量绝对不是几个传感器的AD值的累加和哦,由于传感器自身灵敏度的差异,秤台平整度等等造成的美国传感器所受压力,以及侧向应力等等综合外部条件的影响,简单的累加和是无法正确测量到重量的,这也是你并联传感器无法正确测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板子带负载再大也没啥的,711这种芯片,我习惯是1片SOT89的LDO,直接拖整个板子的供电,包括MCU,LED显示,通信等等,总电流最大值大概200mA,毫无压力。只要711的参考电压取自传感器供桥电压那里就没事,除非你的PCB走线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传感器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的,必须通过接线盒,调整四角偏差,这个是做称重必须的基础,直接并联,你 ...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是厂家提供的接线图?按照你们的使用经验,一般都是通过和标准重量相比后,通过比例算出来的吗?

网友:
你这是4个传感器组成1个全桥,衡器厂生产时会对每台进行1次~2次标定!

网友B:
这种传感器楼主还需要啥精度?人体秤的这种传感器,是垃圾级别的。就算标定了,仍然是误差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传感器楼主还需要啥精度?人体秤的这种传感器,是垃圾级别的。就算标定了,仍然是误差很大的。 ...

是啊,不是用它来做人体称的,是用来称水的,不是担心精度,是担心时间长了,数据飘的乱78遭,暂时,只能定期的标一下

楼主:
不知道,你能不能推荐几个好点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能不能推荐几个好点的方案

作为电工,在没有具体的性能参数,应用场合数据等配合的前提下,给出的推荐,都是不负责任的推荐。

网友:
16楼说的针好,啥性能参数没有,上来提问,人家回一个你反驳一个,请问意义何在??

网友:
楼主不会做秤,重量不是那么算,要用标准砝码标定,传感器线性不好就多标几个点,开机归零,自动追零都要处理,楼主太理论了

网友:
说白了这就是个人体秤,传感器通常分辩率100克,好点的50克,用711没必要,找个秤的方案公司,加个通信接口,楼主直接读重量就好了。用711搞到猴年马月

网友C(2016-04-10):
引用 网友B:
4个传感器是不能直接并联使用的,必须通过接线盒,调整四角偏差,这个是做称重必须的基础,直接并联,你 ...

如果是24VDC供电,LDO前面应该价格DCDC吧,要不然200mA*(24-5)= 3.8W 要烫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24VDC供电,LDO前面应该价格DCDC吧,要不然200mA*(24-5)= 3.8W 要烫死了。 ...

24V供电的,一般都是工业应用,当然不能简单用LDO了,我说的LDO,一般针对带蓄电池的普通电子秤或称重仪表,电池电压在5.4~7.2V之间,LDO是不二选择。电源电压高,就要用DCDC,只是纹波大了,电路一定要处理好,否则AD就瞎了

网友D(2019-08-16):
引用 网友B:
这种比例的方式就不通用了————————————楼主这个观点从何而来?

这个芯片的桥式输入测量,就是 ...

ADS1230  可以做到稳定多少分之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DS1230  可以做到稳定多少分之一?

随着TI销售代理政策的调整,忘记TI的芯片吧,除非你们有很大的采购量,比如KK计,否则无论价格还是采购供应商,都是个让你头疼的事儿。反正我是绝对不推荐客户用TI的芯片了,虽然特么我是国内第一个测试1230的,缘分尽了吧。

这个芯片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标称20bit,实际做好了,能到18bit,当然有N人可以更好,我是止步不前了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随着TI销售代理政策的调整,忘记TI的芯片吧,除非你们有很大的采购量,比如KK计,否则无论价格还是采购供 ...

那还有什么更可靠底成本的芯片?AD7797这个芯片用他需加隔离芯片,否则容易死掉(尤其AD7793) ; 能否把ADS1230芯片的驱动发一下谢谢

网友:
这种模拟的还好吧  数字的那种程序上处理比较难调点
之前接过这类项目  客户要求也多  要求不同厂家  不同量程都可以组合使用
各模块与主机之间各种加密组合通信防破解  现在想起来真不是人搞得

网友:
TI的ad芯片温漂是国内芯片不可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还有什么更可靠底成本的芯片?AD7797这个芯片用他需加隔离芯片,否则容易死掉(尤其AD7793) ; 能否把ADS12 ...

void ads1232_ini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DELAY( SEC1 );
        AD_PDWN1();
        while( AD_DATA );                                        // 等待DOUT拉低到0

        for ( i = 0; i < 26; i++ )
        {
                AD_SCLK1();
                AD_SCLK0();
        }
}

//-----------------------------------------------------------------------------
// 读取ADS1230的AD结果
//-----------------------------------------------------------------------------
void read_ads1230( void )                         // 读取ADS1232的AD结果
{
        unsigned char i;

        adsample = 0;

        while( AD_DATA );                                // 等待DOUT拉低到0
//        ad_en = 1;
//        while( ad_en == 1 );

        for ( i = 20; i > 0; i-- )                // 读20位ADC结果
        {
                AD_SCLK1();
                adsample <<= 1;
                AD_SCLK0();
                if(( AD_DATA ))
                {
                        adsample |= 0x01;
                }
        }

        for ( i = 5; i > 0; i-- )                // 空送5个SCLK
        {
                AD_SCLK1();
                AD_SCLK0();                                        //结束本次读AD
        }
}

温漂方面最好的,我感觉是凌云逻辑和ADI比较牛掰,,TI这ADS123X系列只能说表现够格,其实还打不过那个C8051F350,这个芯片的无噪声位还是差了些,毕竟是混合芯片,做不好也在情理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ads1232_init( void )
{
        unsigned char i;

价格便宜的稳定的凌云可以做称重测量的有哪个比较好? 万分之一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着TI销售代理政策的调整,忘记TI的芯片吧,除非你们有很大的采购量,比如KK计,否则无论价格还是采购供 ...

数据可以稳定到18位不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