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唤大神现身。关于模糊神经网络训练样本如何产生?

楼主(2016-03-02):
最近在研究模糊控制,易于实现但是隶属度等不好调,看书和文章说利用BP神经网络可以训练得到合适的参数。但一直想不明白一个问题:训练数据需要比较正确合适的输入和输出,本来我需要这个系统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正确的输出,在没得到之前又怎么给它正确的训练数据呢?

网友A:
不行的,训练必须要有正确的输入和输出,比如用神经网络来拟合一段曲线,你必须要有原曲线的输入和输出数据,神经网络才能不断训练逼近这个曲线,但只是逼近而已,还是有误差的。MATLAB里面有nftool非常方便神经网络方面的仿真,还能生成C代码,经过适当修改即能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训练必须要有正确的输入和输出,比如用神经网络来拟合一段曲线,你必须要有原曲线的输入和输出数据 ...

这样的神经网络是不是有点狭隘了?是不是可以在线修正,就是将实际输出之后的误差作为输入,这样不断实时调整直到误差为0,不知理解的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神经网络是不是有点狭隘了?是不是可以在线修正,就是将实际输出之后的误差作为输入,这样不断实时 ...

比如你有一台设备能输出一种特殊的波形,但这个波形你无法推导出他的数学表达式,那么你就可以用神经网络来实现这个“复制”波形,训练的方式可以在线训练(遗传算法)也可以借助PC训练完成后将神经网络的权值保存下来。神经网络在解决一些问题时非常有效,但也不是万能的。推荐你看Martin T. Hagan的《Neural Network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你有一台设备能输出一种特殊的波形,但这个波形你无法推导出他的数学表达式,那么你就可以用神经网络 ...

谢谢  FPGA_WALKER 的推荐。我刚上传了一篇文章,里面就是用神经网络在线实时调节PID参数,使系统达到最优。这也是神经网络最吸引我的地方,可以根据系统输出误差实时调节参数,免去了参数调节的繁琐和不稳定性,是系统达到最优。不知这样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B:
尽是叫兽们搞的不靠谱东西,大学有个选修课老师,声称他在研究用bp预测股票的涨跌

网友:
太高深,看不到

网友(2016-05-03):
用模糊遗传这种组合是不是更好

网友:
神经网络也是数据驱动的,没有数据,闭门造车玩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尽是叫兽们搞的不靠谱东西,大学有个选修课老师,声称他在研究用bp预测股票的涨跌 ...

这个在大学的时候曾经搞了一个兴趣小组研究这个,当然开始是想寻一个可以方便处理非线性系统的方法,当时考虑到了股市和电力系统的潮流分析(我朋友选择了前者,我选择了后者)。美国股市允许超短线买入卖出,可以通过软件接口自动完成,我朋友去美国雇了两个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写了界面,把核心算法包装好,核心算法就有我们自己开发的神经网络开发包、SVM开发包和一种高速迭代演化计算包,在次贷危机前狠狠赚了一把,几乎是每年240%的速度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