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关于华为4G模块ME909S-821的问题!~

楼主(2016-03-02):
目前项目用到了

1、目前采用EFM32GG380F512单片机的USB主机接口连接华为3G模块(MC509-A V2模块和MU609模块)成功搞定。采用模块Built-in TCP/IP Protocol Stacks提供的功能,通过USB端口的AT指令来完成产品和中心系统之间的数据收发。
2、同样的开发平台和思路下,只更换了ME909S-821模块,并根据该4G模块手册开发单片机软件,却不能实现产品和系统之间的数据收发。目前主要遇到以下两个问题:
1)单片机主机采用端口0x84 0x03时,发送任何关于 “Built-in TCP/IP Protocol Stacks”的指令,模块均返回“+CME ERROR: 1001”,这个ERROR手册中描述为 Normal Error,没有详细描述?目前还不知道导致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
研究了模块直接连接Win7 X64系统的情况。在Win7系统中,模块的驱动将这2个端口映射为系统的串口Com14,通过Com14可以正常执行“Built-in TCP/IP Protocol Stacks”的指令,完成产品需要的功能的。也抓包了win7的枚举过程,并按照抓包的初始化流程来初始化USB接口。
2)根据“HUAWEI Module USB Interface Descriptor Guide”中描述,采用USB端口0x85 0x04,发送AT指令后,模块没有任何响应?
3、哪位大侠有经验,请多多指教,应该怎么解决? ~

~~~目前华为4G模块ME909S-821的版本已升级为最新的固件版本,问题依旧!!!
4、附:
1)模块信息:
Manufacturer: Huawei Technologies Co., Ltd.
Model: ME909s-821
Revision: 11.617.00.00.00
IMEI: 867223020066445
+GCAP: +CGSM,+DS,+ES
OK
2)Win7下Bus Hound抓包数据: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华为的4G模块,不能回答LZ的问题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LZ用的是单片机的USB来控制4G模块
是不是想STM32这类的也可以控制USB口的4G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用过华为的4G模块,不能回答LZ的问题
我比较感兴趣的是LZ用的是单片机的USB来控制4G模块
是不是想STM3 ...

可以的,没得问题哈~~~但需要USB主机模式~!

网友B:
这个4G模块价格怎样?现在也在用mc509。客户要4G。买对域格的,还没来得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4G模块价格怎样?现在也在用mc509。客户要4G。买对域格的,还没来得及测试 ...

价格贵~差不多400多吧~~~只适合特殊定制~~不敢用其他厂家的~~~其他厂家的模块,软件或者硬件说改就改~坑人的很~~深受其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没得问题哈~~~但需要USB主机模式~!

你用的EFM有USB HOST支持的库对吧?
STM32F4有USB HOST的

网友C:
EFM32GG380F512 和stm32相比,功耗低吗,有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EFM有USB HOST支持的库对吧?
STM32F4有USB HOST的

嗯~但要自己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EFM32GG380F512 和stm32相比,功耗低吗,有库吗

有库,功耗要低一些,但和STM32L系列应用上来说,功耗差不多~

楼主:
封贴~!!!~!谢谢关注!!!问题已经解决~~~,指令0D 0A 结束后,多了一个字节00,去掉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D:
楼主,这个模块用着咋样,您在汽车行业么?服务器是您自己部署的,还是用华为的。

网友E:
找FAE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模块用着咋样,您在汽车行业么?服务器是您自己部署的,还是用华为的。 ...

不是汽车行业,自己部署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FAE啊,大哥。

找FAE???没的作用的~~他给你说没遇到过这些问题~~~还是要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