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电阻触摸屏X轴显示一直不对,什么原因

楼主(2016-03-03):
TQ2440开发板--烧写Linux后发现触摸屏用触摸笔不能控制了,所以烧了TQ的测试程序发现,无论点击哪里,X轴显示一直1000多,而Y轴是有变化的,我百度发现也有人碰见过,但是没有解决:

因为测试程序是TQ光盘里面的,应该没问题,所以估计是硬件问题,想问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确认电阻触摸屏坏没坏很简单,用万用表分别测量4线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电阻触摸屏坏没坏很简单,用万用表分别测量4线就知道了

您的意思是测量这里:

用万用表的哪个档位,怎么变化?

网友A:
上面那个4线,你查下电阻触摸屏原理就很快知道怎么检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4线,你查下电阻触摸屏原理就很快知道怎么检查了

感谢,我看了一下原理,用万用表能测量出来么?是不是需要示波器?

如果是上面这种原理,那X轴的两根线之间电压一会是Vref,一会是测量的电压值。用示波器看更好么?

网友:
测量电阻啊,两根表笔随便接一个X引脚和一个Y引脚。然后触摸滑动,基本能看出来阻值呈线性变化。我记得电阻屏的阻值是百欧级的。

你看图1 中 测量 Vref和Vmres端电阻,然后触摸滑动,滑动的时候R1,R2是会变的。试下就有感觉了,然后根据原理分别测量检测就知道坏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