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环控制交流量问题。

楼主(2016-03-03):
各位大侠,RT,按照控制理论讲PI控制对于给定是直流量可以做到无静差控制,交流给定则不可以,一般用PR控制器。但是我不只在一个地方看到了(比如Microchip一个官方解决方案),给定是交流量,控制器用PI控制。很是不解,希望各位大大给解解惑,多谢!

楼主:
求解答啊

楼主:
顶一个,请教。

网友A: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交流也可以看作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段内,交流也可以看作直流.

请教一下,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我的控制周期远小于参考输入的周期时,可以使用PI控制。
另外,请问在实际工程中对于这种控制,是否一般用PI 控制器呢?多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那是不是可以认为,当我的控制周期远小于参考输入的周期时,可以使用PI控制。
另外,请问在实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