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GA或HDMI怎么实现电气隔离

楼主(2016-03-03):
VGA光隔离或磁隔离,HDMI隔离,或者HDMI转TTL方案?

网友:
好像有LVDS隔离器,但似乎没上G的。这种需求上光纤收发器可能更划算。

VGA高分,比如1080p,数字隔离器也难受。

楼主:
是的,我看了VGA光纤收发器在600元一对,可以实现电气隔离,就是太占位置了,

网友:
变成网络 信号 ,就隔离了

网友:
按理说HDMI的TMDS也是有8b/10b编码的,能不能直接过网络变压器啊?

网友:
Hdmi ac耦合的可以试试用高耐压的电容,低速的i2c用Adi磁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