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K0系列 UPD78F0485 请问什么什么下载器?

楼主(2016-03-03):
公司用MINICUBE做下载器。

请问现在有替代的下载器编程器仿真器吗?

可以烧录程序就可以。

网友A:
瑞萨有的
EZ-CUBE 芯片调试仿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瑞萨有的
EZ-CUBE 芯片调试仿真器

谢谢,刚在淘宝找了一个。

130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刚在淘宝找了一个。

130块钱

http://www.8051faq.com.cn/manage ... 27713327543750.HTML
我有套这个

网友(2016-04-10):
请问楼上的,我也有一个 MINICUBE这个盒子,但是没有调试适配板。这个调试适配板是模拟CPU的么?像78F0500 这样的芯片没有片上调试功能,是不是就要用这个适配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