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去做SMT,比较合适。

楼主(2016-03-03):
有两块板子,已经画好,打样测试都通过。

一块是64mm×17mm,一块是97×53mm,各贴100片?怎么样做对我,对smt厂家最有利?

其中两个板子都比较小,是不是都需要拼板,这样才能去SMT?要拼多大比较合适?没做过拼板,请教大家。

网友:
这种问题最好去问你的SMT厂家啊。

网友:
建议拼版:

网友:
一句话就是楼举多多花钱给SMT去做,对大家都有利。多花钱SMT干的有劲,良品率低,楼举的产品性能越稳定,一举两得

网友:
总共100片,再拼板的话真的没几片了,贴片厂不一定接啊

网友A:
按自己最近的经验来说吧!首先SMT还要考虑你板子的点数,64*17的板子按1*5或者2*10的拼法应该都是没问题的,97*53的板子如果点数多的话按1*2或者1*3拼应该也就行了!拼板的话可以让PCB厂家帮忙拼,就是要加工艺边和MARK点要注意,这个要根据SMT厂家的工艺!

网友A:
SMT是把你要贴的器件的焊盘数转换成点数的,各个厂家计算点数的方式有点差异,每个点数的价格也不一样;SMT的价格在大批量的时候直接就是点数乘总量的,但是在小批量的时候,大部分厂家要加收开机费的!开机费的收取方式和多少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多问几家SMT厂家比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T是把你要贴的器件的焊盘数转换成点数的,各个厂家计算点数的方式有点差异,每个点数的价格也不一样;SMT ...

SMT是我司自己的公司,所以钱倒不是最重要啦。算啦,看pcb厂家喜欢怎么拼就怎么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自己最近的经验来说吧!首先SMT还要考虑你板子的点数,64*17的板子按1*5或者2*10的拼法应该都是没问题的 ...

好的,打电话问问smt的同事,看怎么做合适。

网友A:
引用 楼主:
SMT是我司自己的公司,所以钱倒不是最重要啦。算啦,看pcb厂家喜欢怎么拼就怎么拼吧。 ...

竟然是自己家的!!那就好办啦,直接跟他们沟通工艺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是自己家的!!那就好办啦,直接跟他们沟通工艺就好了!

我经常去,但是所属于不同的部门不熟,下次贴片直接过去沟通好啦。

网友B:
拼版是不是 都是 10cm*10cm的 要求限制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拼版是不是 都是 10cm*10cm的 要求限制啊

没有呀,这个要看SMT厂的工艺!还要结合你板子的板厚和板子的点数,以及贴片时的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这个要看SMT厂的工艺!还要结合你板子的板厚和板子的点数,以及贴片时的压力! ...

不太懂   前一批做的板子 大概7cm左右的  方形的   就没有拼版成功  具体原因不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这个要看SMT厂的工艺!还要结合你板子的板厚和板子的点数,以及贴片时的压力! ...

谢谢你们。

我打电话问了下同事,他建议97×53mm不拼也没事,64×17做10块的拼板,拼成13×8.5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们。

我打电话问了下同事,他建议97×53mm不拼也没事,64×17做10块的拼板,拼成13×8.5左右。 ...

最好两块板子拼一起加工,这样加工费就低了